单片机+0832做函数信号发生器,仿真出来的波形完全不对,也无法切换波形

楼主(2020-05-13):
想使用89C51和0832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要求有正弦波方波以及三角波,但是仿真出来的波形完全不对,也无法切换波形,1602也全是高电平,求大佬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 _nop_() 函数延时1US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data P1
                //        #define LCDDAdata DAdata
                        #define DAdata1 P0

                        void delay(uchar i);
                        void WR_Com(uchar temp);
                        void WR_Data(uchar num);
                        void disp_lcd(uchar addr,uchar *temp1);
                        void disp_lcdF(uchar addr1,uchar *temp11);
                        void SquareOUT();
                        void SineOUT();
                        void TriangleOUT();
                        void lcd_Reset();

                        uchar Wavecount,THtemp,TLtemp;
                        uchar Waveform=0;

                        uint WaveCoef,WaveCoef1;
                        uchar i;

                        sbit RS=P3^7;
                        sbit RW=P3^6;
                        sbit E=P3^5;
                        sbit DA=P2^7;
                        sbit KEY=P3^2;

uchar code Sinetab[256]={
                                                        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0x8e,
                                                        0x90,0x92,0x94,0x96,0x98,0x9a,0x9c,0x9e,
                                                        0xa0,0xa2,0xa4,0xa6,0xa8,0xaa,0xab,0xad,
                                                        0xaf,0xb1,0xb2,0xb4,0xb6,0xb7,0xb9,0xba,
                                                        0xbc,0xbd,0xbf,0xc0,0xc1,0xc3,0xc4,0xc5,
                                                        0xc6,0xc8,0xc9,0xca,0xcb,0xcc,0xcd,0xce,
                                                        0xce,0xcf,0xd0,0xd1,0xd1,0xd2,0xd2,0xd3,
                                                        0xd3,0xd3,0xd2,0xd2,0xd1,0xd1,0xd0,0xcf,
                                                        0xce,0xce,0xcd,0xcc,0xcb,0xca,0xc9,0xc8,
                                                        0xc6,0xc5,0xc4,0xc3,0xc1,0xc0,0xbf,0xbd,
                                                        0xbc,0xba,0xb9,0xb7,0xb6,0xb4,0xb2,0xb1,
                                                        0xaf,0xad,0xab,0xaa,0xa8,0xa6,0xa4,0xa2,
                                                        0xa0,0x9e,0x9c,0x9a,0x98,0x96,0x94,0x92,
                                                        0x90,0x8e,0x8c,0x8a,0x88,0x86,0x84,0x82,
                                                        0x80,0x7d,0x7b,0x79,0x77,0x75,0x73,0x71,
                                                        0x6f,0x6d,0x6b,0x69,0x67,0x65,0x63,0x61,
                                                        0x5f,0x5d,0x5b,0x59,0x57,0x55,0x54,0x52,
                                                        0x50,0x4e,0x4d,0x4b,0x49,0x48,0x46,0x45,
                                                        0x43,0x42,0x40,0x3f,0x3e,0x3c,0x3b,0x3a,
                                                        0x39,0x37,0x36,0x35,0x34,0x33,0x32,0x31,
                                                        0x31,0x30,0x2f,0x2e,0x2e,0x2d,0x2d,0x2c,
                                                        0x2c,0x2b,0x2b,0x2b,0x2b,0x2a,0x2a,0x2a,
                                                        0x2a,0x2a,0x2a,0x2a,0x2b,0x2b,0x2b,0x2b,
                                                        0x2c,0x2c,0x2d,0x2d,0x2e,0x2e,0x2f,0x30,
                                                        0x31,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
                                                        0x39,0x3a,0x3b,0x3c,0x3e,0x3f,0x40,0x42,
                                                        0x43,0x45,0x46,0x48,0x49,0x4b,0x4d,0x4e,
                                                        0x50,0x52,0x54,0x55,0x57,0x59,0x5b,0x5d,
                                                        0x5f,0x61,0x63,0x65,0x67,0x69,0x6b,0x6d,
                                                        0x6f,0x71,0x73,0x75,0x77,0x79,0x7b,0x7d,
                                                };//正弦

uchar code Triangletab[58]={
                                                                0x1a,0x21,0x28,0x2f,0x36,0x3d,0x44,0x4b,
                                                                0x52,0x59,0x60,0x67,0x6e,0x75,0x7c,0x83,
                                                                0x8a,0x91,0x98,0x9f,0xa6,0xad,0xb4,0xbb,
                                                                0xc2,0xc9,0xd0,0xd7,0xde,0xe5,
                                                                0xde,0xd7,0xd0,0xc9,0xc2,0xbb,0xb4,0xad,
                                                                0xa6,0x9f,0x98,0x91,0x8a,0x83,0x7c,0x75,
                                                                0x6e,0x67,0x60,0x59,0x52,0x4b,0x44,0x3d,
                                                                0x36,0x2f,0x28,0x21
                                                        };//三角

uchar code Squaretab[2]={0x56,0xaa};//方波

uchar code disp1[]={"Sine Wave       "
                                        "Triangle Wale   "
                                        "Square Wave     "
                                        };

uchar idata disp2[16]={"Frequency:    Hz"};

uchar code Coef[3]={10,100,200};//步进

uchar idata WaveFre[3]={1,1,1};

uchar code WaveTH[]={
                                                0xfc,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c,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WaveTL[]={
                                                0xf2,0x78,0xfb,0x3c,0x63,0x7d,0x8f,0x9d,0xa8,0xb1,
                                                0x17,0x0b,0xb2,0x05,0x37,0x58,0x70,0x82,0x90,0x9b,
                                                0x4d,0xa7,0xc4,0xd3,0xdc,0xe2,0xe6,0xea,0xec,0xee
                                        };

                                void main()
                                {
                                        lcd_Reset();                        //1602初始化

                                        P2=0xff;

                                        WR_Com(0x8c);                //设置频率值显示初始位置
                                        WaveCoef=WaveFre[Waveform]*Coef[Waveform];                //需要输出的频率值
                                        disp2[13]=WaveCoef%10+0x30;
                                        WaveCoef/=10;
                                        disp2[12]=WaveCoef%10+0x30;
                                        WaveCoef/=10;
                                        disp2[11]=WaveCoef%10+0x30;
                                        WaveCoef/=10;
                                        disp2[10]=WaveCoef%10+0x30;
                                        WaveCoef/=10;

                                        disp_lcd(0x80,&disp1[Waveform*16]);
                                        disp_lcd(0xc0,disp2);

                                        i=0;
                                        DAdata=0x00;
                                        DAdata1=0x00;
                                        DA=0;
                                        TMOD=0x01;
                                        IT0=1;
                                        ET0=1;
                                        EX0=1;

                                        P2=0xff;

                                        TH0=THtemp;
                                        TL0=TLtemp;
                                        TR0=1;
                                        EA=1;

                                        while(1);
                                }

/*************************************************************************************
函数名:LCD初始化
功能:设置LCD显示规则,设置显示模式:8位子行5×7点阵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变量:无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lcd_Reset()
                        {
                                WR_Com(0x01);                //清屏光标复位

                                WR_Com(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子行5×7点阵

                                WR_Com(0x0c);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WR_Com(0x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

/**********************************************************************************
函数名:LCD写入控制
功能:将命令写入到LCD
输入:temp;待输出的命令数据
输出:无
*************************************************************************************/
                        void WR_Com(uchar temp)
                        {
                                RS=0;
                                RW=0;
                                DAdata=temp;
                                E=0;
                                delay(10);
                                E=1;
                        }

/********************************************************************************
函数名:LCD完成显示功能
功能:在LCD的界面上显示出数据
输入:num;待输出数据
输出:无
*************************************************************************************/
                        void WR_Data(uchar num)
                        {
                                RS=1;
                                RW=0;
                                DAdata=num;
                                E=0;
                                delay(10);
                                E=1;
                        }

/***********************************************************************************************
函数名:LCD连续显示
功能:在LCD上连续显示16位数据
输入:addr、*temp1
输出:无
**********************************************************************************************/
                        void disp_lcd(uchar addr,uchar *temp1)
                        {
                        uchar i;
                        WR_Com(addr);
                        delay(10);
                        for(i=0;i<16;i++)
                           {
                            WR_Data(temp1[i]);
                            delay(10);
                           }
                        }

/****************************************************************************
函数名:LCD更新频率
功能:
输入:addr、*temp1
输出:无
****************************************************************************/
                        void disp_lcdF(uchar addr1,uchar *temp11)
                        {
                        uchar i;
                        WR_Com(addr1);
                        delay(10);
                        for(i=0;i<3;i++)
                           {
                            WR_Data(temp11[i]);
                            delay(10);
                           }
                        }

/***********************************************************************************************
函数名:延时1ms
输入:i
输出:无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while(--i)
                           for(j=0;j<72;j++);
                        }

/****************************************************************************
函数名:中断
功能:
输入:
输出:无
****************************************************************************/
                        void key_int() interrupt 0
                        {
                                uchar keytemp,keytemp1;

                                EA=0;
                                TR0=0;
                                keytemp1=0;
                                delay(10);
                                P2=0xff;

                                keytemp=~P2&0x1e;
                                keytemp>>=1;
                                while(!KEY);

                                if(keytemp!=keytemp1)
                                {
                                        keytemp1=keytemp;

                                    switch(keytemp)
                                        {
                                                case 1:
                                         {if(++Waveform==3) Waveform=0; break;}//选择输出信号的种类,0为正弦波,1为三角波,2为方波
                                        case 2:
                                         {if(++WaveFre[Waveform]==49) WaveFre[Waveform]=1;break;}//倍加
                                        case 4:
                                         {if(--WaveFre[Waveform]==0) WaveFre[Waveform]=10;break;}//倍减
                                        }
                                    THtemp=WaveTH[Waveform*16+(WaveFre[Waveform]-1)];
                                    TLtemp=WaveTL[Waveform*16+(WaveFre[Waveform]-1)];
                                        WaveCoef1=WaveFre[Waveform]*Coef[Waveform];//计算需要输出信号的频率
                                    WaveCoef=WaveFre[Waveform]*Coef[Waveform];
                                    disp2[13]=WaveCoef%10+0x30;//取个位
                                    WaveCoef/=10;
                                    disp2[12]=WaveCoef%10+0x30;//取十位
                                    WaveCoef/=10;
                                    disp2[11]=WaveCoef%10+0x30;//取百位
                                    WaveCoef/=10;
                                //        disp2[10]=WaveCoef+0x30;//取千位
                                    disp2[10]=WaveCoef%10+0x30;//取千位
                                 // WaveCoef/=10;
                                    disp_lcd(0x80,&disp1[Waveform*16]);
                                    disp_lcdF(0xca,&disp2[10]);
                                    P2=0xff;
                                }
                                TH0=THtemp; //16位定时器/计数器的高低位,TL0是低八位,TH0=是高八位
                                TL0=TLtemp;
                                Wavecount=0;
                                TR0=1;//EA总中断开关,如果EA不打开,任何中断都无法执行ET0,在EA打开的前提下,打开T0定时器中断TR0,开始启用T0计数器/定时器
                                EA=1;
                }

/****************************************************************************
函数名:中断
功能:判别按键按了几下,1为正弦波,2为三角波,3为方波
输入:
输出:无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THtemp;
                        TL0=TLtemp;

                        if(Waveform==0)
                          SineOUT();
                        else if(Waveform==1)
                           TriangleOUT();
                        else if(Waveform==2)
                          SquareOUT();
                }

/****************************************************************************
函数名:输出正弦波
****************************************************************************/
                        void SineOUT()
                        {
                                DAdata1=Sinetab[Wavecount++];
                                if(Wavecount>239)
                                Wavecount=0;
                                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1;
                        }

/****************************************************************************
函数名:输出三角波
****************************************************************************/
                        void TriangleOUT()
                        {
                                DAdata1=Triangletab[Wavecount++];
                                if(Wavecount>57)
                                   Wavecount=0;
                                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1;
                        }

/****************************************************************************
函数名:输出方波
****************************************************************************/
                        void SquareOUT()
                        {
                                DAdata1=Squaretab[Wavecount++];
                                if(Wavecount>1)
                                Wavecount=0;
                                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1;
                        }

网友A:
你好!
首先把你的仿真图先整理一下吧,看着太乱难免有错给你发一个我做的,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首先把你的仿真图先整理一下吧,看着太乱难免有错给你发一个我做的,参考一下吧

我重新画了一下,然后荧光屏可以正常切换,但是波形无法切换切有点失真,能帮忙修改下吗

楼主:
改完的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