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多功能数字电表程序

楼主(2020-05-13):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acLEDCS[] = {0xef, 0xdf, 0xbf, 0x7f};              /* 位选地址码,低电平有效,接在P2口的高四位*/
uchar code acLEDCS1[] = {0xe7, 0xd7, 0xb7, 0x77};
uchar code acLedSegCode[]={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 段码 */
uchar acLED[4];          /* 显示缓冲区 */
char cScanIndex;      /* 位选指针 0~3 */
uchar cKey;              /* 初始键值    */
uchar cKeyCode;       /* 键值 */
uint nDelayKey;       /*键盘延时变量,为定时中断间隔时间的整数倍*/
uchar cLongDelay;     /* 按键长按时间*/

bit bStill;           /*是否松键标志*/
char cMode = 2;       /*显示方式变量,0~3对应4种方式*/
char cSetMode = 0;        /*功能模式变量,0~10对应11种方式*/
uint nTimer1 = 0;         /*定时计数变量,为定时中断间隔时间的整数倍*/
uint nTimer = 0;          /*定时计数变量,为定时中断间隔时间的整数倍*/
/*********闹铃,低电平有效**************/
uchar cTimeMin = 0;    /*闹铃定时时间变量:分钟*/
uchar cTimeHour = 0;    /*闹铃定时时间变量:小时*/
uchar cTimeflag = 0;
sbit bell = P2^3;
int flag = 0;

/************* 秒表 *************/

uint nStopflag = 0;    /*秒表计数开始标志,为1有效*/
uint nStop = 0;    /*秒表计数,为中断的整数倍:100uS*/
uint nStopSec = 0; /*秒表的秒*/
uint nStopTenms = 0; /* 秒表的亳秒*/

uint ncountSec = 30; /*倒计时的秒*/
uint ncountTenms = 0; /* 倒计时的亳秒*/
uint ncountflag = 0;    /*倒计时 开始标志,为1有效*/
uint ncount = 0;    /*倒计时 计数,为中断的整数倍:100uS*/

/*通用位寻址寄存器*/

uchar bdata Reg = 0;
sbit bReg0 = Reg^0;    /* 串行移位之用*/
sbit bReg7 = Reg^7;    /* 串行移位之用*/
/************ DS 1302 驱动程序 ************* */
sbit DS_CLK = P1^4;
sbit DS_IO = P1^5;
sbit DS_RST = P1^6;

typedef struct StrClock
{
    uchar Sec;    /* 秒 */
    uchar Min;    /* 分 */
    uchar Hour;    /* 时 */
    uchar Day;    /* 日 */
    uchar Mon;    /* 月 */
    uchar Week;    /*星期*/
    uchar Year;    /* 年 */
    uchar Ctr;    /*控制字*/
};
union UniClock    /*时钟联合体1*/
{
    struct StrClock    sClock;
    uchar Time[8];
}idata uClock;    /*时钟*/

typedef struct StrTime /* 时钟结构体 2 */
{
uchar    Sec;    /* 秒 */
uchar    Min;    /* 分 */
uchar    Hour;    /* 时 */
uchar    Day;    /* 日 */
uchar    Mon;    /* 月 */
uchar    Year;    /* 年 */
};
union UniTime    /*时钟联合体2 */
{
    struct StrTime sTime;
    uchar Time[6];
} idata uTime;    /* 时钟 */

/* 16进制码转换为BCD码*/

uchar H_BCD(uchar dat)
{
    uchar datl, dat2;
    datl = dat / 10;
    dat2 = dat % 10 + (datl<<4);
    return(dat2);
}
void W_DS1302(uchar adr, uchar dat);/* 写一字节(dat)到指定地址(adr)*/
uchar R_DS1302(uchar adr);
/***************************************************/
/***** DS 1302 驱动程序 *****/
/*初始化*/
void InitDS1302()
{
    uchar dat;

    W_DS1302(0x8e, 0);             /* 控制命令,禁止写保护 */
    W_DS1302(0x90, 0xa5);        /* 2K电阻,一个二极管 */
    dat=R_DS1302(0x81);            /* 读秒字节 */
    if(dat>127)
    {
        dat=0;
        W_DS1302(0x80, dat);    /* 启动时钟 */
    }
    W_DS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使能写保护 */
}

/* 写一字节 */
void W_DS1302Byte(uchar dat)
{
    uchar i=8;
    Reg=dat;
    while(i--)
    {
        DS_CLK=0;
        DS_IO=bReg0;
        DS_CLK=1;
        Reg >>=1;
    }
}
/*读一字节*/
uchar R_DS1302Byte()
{
        uchar i = 8;
        while(i--)
        {
            DS_CLK = 0;
            Reg >>= 1;
            bReg7 = DS_IO;
            DS_CLK = 1;
        }
        return(Reg);
}
/*写一字节(dat)到指定地址(adr) */
void W_DS1302(uchar adr, uchar dat)
{
    DS_CLK = 0;
    DS_RST = 0;
    DS_RST = 1;
    W_DS1302Byte(adr);    /* 地址,命令 */
    W_DS1302Byte(dat);    /* 写 IByte 数据*/
    DS_RST = 0;
    DS_CLK = 0;
}
/*读一字节指定地址(adr)的数据*/
uchar R_DS1302(uchar adr)
{
    uchar dat;
    DS_CLK = 0;
    DS_RST = 1;
    W_DS1302Byte(adr);    /* 地址,命令 */
    dat=R_DS1302Byte();    /* 读 IByte 数据 */
    DS_RST = 0;
    DS_CLK = 0;
    return(dat);
}
/***************** 读时钟数据 ******************/

    /*格式为:秒分时日月星期年控制*/
void R_DS1302Timer()
    {
        uchar i;
        DS_CLK = 0;
        DS_RST = 1;
        W_DS1302Byte(0xbf); /* Oxbf:时钟多字节读命令 */
        for(i = 0; i < 8; i++)
        uClock.Time[i] = R_DS1302Byte();
        DS_RST = 0;
        DS_CLK = 0;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加(I 0x80)是为了点亮该数码管的小数点*/
void display()
{
    {
        if(cSetMode > 0 )
        {
            switch(cMode)
            {

            case 0:  //显示设置年
                acLED[0] = acLedSegCode[2];
                acLED[1] = acLedSegCode[0];
                acLED[2] = acLedSegCode[uTime.sTime.Year /10];
                acLED[3] = acLedSegCode[uTime.sTime.Year %10];
                break;
            case 1: //显示设置月/设置日
                acLED[0] = acLedSegCode[uTime.sTime.Mon /10];
                acLED[1] = acLedSegCode[uTime.sTime.Mon %10]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uTime. sTime. Day / 10];
                acLED[3] = acLedSegCode[uTime. sTime. Day % 10];
                break;
            case 2:   //显示设置时/设置分
                if (cSetMode == 1 || cSetMode == 2)
                {
                    acLED[0] = acLedSegCode[uTime.sTime.Hour /10];
                    acLED[1] = acLedSegCode[uTime.sTime.Hour %10]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uTime. sTime. Min / 10];
                    acLED[3] = acLedSegCode[uTime. sTime. Min % 10];
                    break;
                }
                else if (cSetMode == 3 || cSetMode == 4)
                {
                    acLED[0] = acLedSegCode[cTimeHour /10];
                    acLED[1] = acLedSegCode[cTimeHour %10]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cTimeMin / 10];
                    acLED[3] = acLedSegCode[cTimeMin % 10];
                    break;
                }
            case 3: //显示设置秒
                acLED[0] = 0;
                acLED[1] = 0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uTime.sTime.Sec /10];
                acLED[3] = acLedSegCode[uTime.sTime.Sec %10];
                break;
            case 6:
                acLED[0] = acLedSegCode[ncountSec / 10];
                acLED[1] = acLedSegCode[ncountSec % 10]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ncountTenms / 10];
                acLED[3] = acLedSegCode[ncountTenms % 10];
                break;
            case 7: // 显示
                acLED[0] = acLedSegCode[nStopSec / 10];
                acLED[1] = acLedSegCode[nStopSec % 10]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nStopTenms / 10] ;
                acLED[3] = acLedSegCode[nStopTenms % 10];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cMode)
            {

            case 0:  //显示年
                acLED[0] = acLedSegCode[2];
                acLED[1] = acLedSegCode[0];
                acLED[2] = acLedSegCode[uClock.Time[6] >>4];
                acLED[3] = acLedSegCode[uClock.Time[6] & 0x0f];
                break;
            case 1: //显示月/日
                acLED[0] = acLedSegCode[uClock.Time[4]>>4];
                acLED[1] = acLedSegCode[uClock.Time[4] & 0x0f]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uClock.Time[3] >>4];
                acLED[3] = acLedSegCode[uClock.Time[3] & 0x0f];
                break;
            case 2:   //显示时/分

                acLED[0] = acLedSegCode[uClock.Time[2]>>4];
                acLED[1] = acLedSegCode[uClock.Time[2] & 0x0f]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uClock.Time[1] >>4];
                acLED[3] = acLedSegCode[uClock.Time[1]& 0x0f];
                break;
            case 3: //显示?
                acLED[0] = acLedSegCode[uClock.Time[1] >>4];
                acLED[1] = acLedSegCode[uClock.Time[1]& 0x0f] | 0x80;
                acLED[2] = acLedSegCode[uClock.Time[0] >>4];
                acLED[3] = acLedSegCode[uClock.Time[0] & 0x0f];
                break;
            case 4:
                acLED[0] = acLedSegCode[0];
                acLED[1] = acLedSegCode[0];
                acLED[2] = acLedSegCode[0];
                acLED[3] = acLedSegCode[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按键处理程序 ******************/
void DisposeKEY()
{
    switch(cKeyCode)
    {
    case 2:
        if(bStill == 0)
            {
                cMode++;
            if(cMode >= 5)
            {
                cMode = 0;
            }
                bStill = 1;
            }
            break;
    case 3:
        /*******设置 DS 1302 的时间*******/
    if (cMode == 0 && cSetMode == 1)/*修改年数*/
    {
        if(uTime.sTime.Year < 99)
        {
            uTime.sTime.Year++;
            nDelayKey = 2000;    /*按住键不动,可连续产生键值,相当于连续按键*/
        }
        W_DS1302(0x8e, 0);    /*控制命令,禁止写保护*/
        W_DS1302(0x8c, H_BCD(uTime.sTime.Year));
        W_DS1302(0x8e, 0x80);    /*控制命令,使能写保护*/
        break;
    }
    else if(cMode == 1 && cSetMode == 1)/*修改月数*/
    {
        if (uTime.sTime.Mon < 12)
        {
            uTime.sTime.Mon++;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8, H_BCD(uTime.sTime.Mon));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else if(cMode == 1 && cSetMode == 2) /*修改天数*/
    {
        if(uTime.sTime.Day < 31)
        {
            uTime.sTime.Day++;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6, H_BCD(uTime.sTime.Day));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1) /*修改小时数*/
    {
        if(uTime.sTime.Hour < 24)
        {
            uTime.sTime.Hour++;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4, H_BCD(uTime.sTime.Hour));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2) /*修改分钟数*/
    {
        if(uTime.sTime.Min < 59)
         {
            uTime.sTime.Min++;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2, H_BCD(uTime.sTime.Min));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设置闹铃时间*******/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3)/*设置闹铃小时数*/
    {
        if(cTimeHour < 24)
            {
                cTimeHour++;
                nDelayKey = 2000;
            }
            break;
    }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4)/*设置闹铃分钟数*/
    {
        if(cTimeMin < 59)
            {
                cTimeMin++;
                nDelayKey = 2000;
            }
            break;
    }

    else if (cMode == 3 && (cSetMode == 1)) /*修改 秒数*/
    {
        if (uTime.sTime.Sec < 59)
        {
            uTime.sTime.Sec++;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0, H_BCD(uTime.sTime.Sec));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else if (cMode == 6 && cSetMode == 3) /*修改 倒计时分 */
    {
        if( ncountSec < 91)
        {
            ncountSec++;
            nDelayKey = 2000;
        }
        ncountTenms = 0;
        if (ncountSec == 91)
            ncountSec = 0;
        break;
    }

    else
        {
            break;
        }
    case 6:    /*功能:KeySUB */
/********设置 DS1302 的时间*********/
        if (cMode == 0 && cSetMode == 1 )/*修改年数*/
        {
            if(uTime.sTime.Year > 0)
            {
                uTime.sTime.Year--;
                nDelayKey = 1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c, H_BCD(uTime.sTime.Year));
            W_DS1302(0x8e, 0x80);
            nDelayKey = 2000;
            break;
        }
        else if(cMode == 1 && cSetMode == 1)/*修改月数*/
        {
            if(uTime.sTime.Mon > 0)
            {
                uTime. sTime.Mon--;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8, H_BCD(uTime. sTime. Mon));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else if (cMode == 1 && cSetMode == 2)/*修改天数*/
        {
            if(uTime. sTime. Day > 0)
            {
                uTime.sTime.Day--;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6, H_BCD(uTime.sTime.Day));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1)/*修改小时数*/
        {
            if(uTime.sTime.Hour > 0)
            {
                uTime.sTime.Hour--;
                nDelayKey = 1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4, H_BCD(uTime.sTime.Hour));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2)/*修改分钟数*/
        {
            if(uTime.sTime.Min > 0)
            {
                uTime.sTime.Min--;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2, H_BCD(uTime.sTime.Min));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else if (cMode == 3 && (cSetMode == 1 )) /*修改 秒数*/
        {
            if(uTime.sTime.Sec > 0)
            {
                uTime.sTime.Sec--;
                nDelayKey = 2000;
            }
            W_DS1302(0x8e, 0);
            W_DS1302(0x80, H_BCD(uTime.sTime.Sec));
            W_DS1302(0x8e, 0x80);
            break;
        }
/********设置闹铃时间********/
        else if (cMode == 2 && cSetMode == 3)/*设置闹铃小时数*/
        {
            if(cTimeHour > 0)
            {
                cTimeHour--;
                nDelayKey = 2000;
            }
            break;
        }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4)/*设置闹铃分钟数*/
        {
            if(cTimeMin > 0)
            {
                cTimeMin --;
                nDelayKey = 2000;
            }
            break;
        }
        else if (cMode == 6 && cSetMode == 3) /*修改 倒计时分 */
        {
            if(ncountSec > 0)
            {
                ncountSec--;
                nDelayKey = 2000;
            }
            ncountTenms = 0;
            if (ncountSec == 0)
            ncountSec = 90;
            break;
        }
        else
        {
            break;
        }
    case 5:

            if(bStill == 0)
            {
                cSetMode++;
                bStill = 1;
            }
            if(cMode == 0 && cSetMode == 2)
        {
            cSetMode = 0;
            break;
        }
        else if(cMode == 1 && cSetMode == 3)
        {
            cSetMode = 0;
            break;
        }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5)
        {
            cSetMode = 0;
            break;
        }
        else if(cMode == 2 && cSetMode == 1&& cTimeflag == 1)
        {
            cTimeHour = 24;
            cTimeMin = 60;
            cTimeflag =0;
            break;
        }

        else if(cMode == 3 && cSetMode == 2)
        {
            cSetMode = 0;
            break;
        }
        else if(cMode == 6 && cSetMode == 6)
        {
            cSetMode = 0;
            cMode =4;
            ncountTenms = 0;
            ncountSec = 30;
            nStopTenms = 0;
            nStopSec = 0;

            break;
        }
        else if(cMode == 3 && cSetMode == 2)
        {
            cSetMode = 0;
            break;
        }
        else if(cMode == 7 && cSetMode == 3)
        {
            ncountflag = 1;
            break;
        }
        else if(cMode == 6 && cSetMode == 5)
        {
            ncountflag = 0;
            break;
        }
        else if(cMode == 4 && cSetMode == 1)
        {
            nStopflag = 1;
            break;
        }
        else if(cMode == 7 && cSetMode == 2)
        {
            nStopflag = 0;
            break;
        }
        else
        {
            break;
        }
    }

        display ();
        cKeyCode = 0;
}

void Alarm()
{
    if (cTimeHour - uClock.Time[2]  == 0&& cTimeMin - uClock.Time[1]  == 0&& cSetMode == 0 )
    {
        cTimeflag = 1;    /*启动闹铃*/
        bell = 0;
    }
    else    /*不启动闹铃*/
        bell = 1;
        cTimeflag = 0;    /*不启动闹铃*/

}
/****************** 秒表函 数 *******************/
void StopWatch()
{
    if(nStopflag == 1)
    {
        cMode = 7;
        if(nStop >= 100)
        {
            nStop = 0;
            nStopTenms++;
            if(nStopTenms >= 100) /*100*10ms=ls*/
            {
                nStopTenms = 0;
                if(nStopSec < 99)
                    nStopSec++; /*秒表秒加一*/
                else    /*最长秒表为99.99s*/
                {
                    nStopSec = 99;
                    nStopTenms = 99;
                    nStopflag = 0;
                }
            }
        }
    }

    display();
}
void CountDown(void)

{
    if (ncountflag == 1)
    {
        cMode= 6;
    }
    if(cMode == 6 && cSetMode == 4)/*开始倒计时*/

    {
        if(ncount >= 100)
        {
            ncount = 0;
            if (ncountTenms != 0)
            {
            ncountTenms--;
            }
            else if(ncountTenms==0 && ncountSec != 0)
            {
                ncountTenms =99;
                ncountSec--;
            }

            else
            {
                ncountTenms =0;
                ncountSec = 0;
                ncountflag = 0;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定时器初始化 *******************/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MOD |= 0x01;
    TL0 = 0x48;
    TH0 = 0xFF;
    TF0 = 0;
    TR0 = 1;
    ET0 = 1;
    EA = 1;        /*开总中断*/
    P0M0 = 0xff; /*定义P0 口为强推挽模式*/
    P0M1 = 0x00; /*POM1 = 00000000B*/
    InitDS1302();  /* 初始化 DS1302 */
    R_DS1302Timer();  /*读时钟数据()*/
    display();  /*显示初始界面*/
    while(1)

    {
        if(cKeyCode != 0)
        {
            DisposeKEY(); /*响应按键操作*/
        }
        R_DS1302Timer();      /*读时钟数据*/
        display() ;  /*显示函数*/
        Alarm();     /*闹铃函数*/
        StopWatch();  /*秒表函数*/
        CountDown();  /*倒计时函数*/
    }
}
/**************** 多任务时序控制时钟中断 *****************/
void IntT0() interrupt 1
{
    TL0 = 0x48;
    TH0 = 0xFF;
    nTimer1++;

    if(ncountflag == 1)
    {
            ncount++;    /*秒表计数,为中断的整数倍:100us*/
    }
    if(nStopflag == 1)
    {
            nStop++;    /*秒表计数,为中断的整数倍:100us*/
    }
     if (cTimeflag == 1)
    {
                    P0 = 0;
                    P2 = acLEDCS1[cScanIndex];
                    P0 = acLED[cScanIndex++];
                    cScanIndex &= 3;
    }
    else
        {
        if (cSetMode > 0 && cSetMode < 8)    /*此处用于闪烁时,设置时间及闹铃。闪烁是通过数码管间歇性显示有效实现的*/
        {
            if(nTimer1 <= 2500 )
            {
                if (cMode == 0 && cSetMode == 1 ) /*设置 年时,数码管闪烁*/
                                                              /*先淸显示再换位选*/
                {
                    P0 = 0;
                    P2 = acLEDCS[cScanIndex];
                    cScanIndex++;
                    P0 = 0;
                    cScanIndex &= 3;
                }
                    else if(cSetMode == 1 && cMode == 1)
                    {
                        P0 = 0;
                        P2 = acLEDCS[cScanIndex];
                        cScanIndex++;
                        if(cScanIndex >= 1 && cScanIndex <= 2)
                            P0 = 0;
                        else
                        {
                            P0 = acLED[cScanIndex - 1];
                            cScanIndex &= 3;
                        }
                    }
                    else if(cSetMode == 2 && cMode == 1) /*日时,后两位数码管闪烁*/
                    {
                        P0 = 0;
                        P2 = acLEDCS[cScanIndex];
                        cScanIndex++;
                        if(cScanIndex >= 3 && cScanIndex <= 4)
                        {
                            P0 = 0;
                            cScanIndex &= 4;    /*位选指针回位*/
                        }
                        else
                            P0 = acLED[cScanIndex - 1];    /*送显示数据,位选指针移位*/
                    }
                    else if(cSetMode == 1 && cMode == 2)    /*设置小时,前两位数码管闪烁*/

                    {
                        P0 = 0;    /*先淸显示再换位选*/
                        P2 = acLEDCS[cScanIndex];    /*送位选数据*/
                        cScanIndex++;
                        if(cScanIndex >= 1 && cScanIndex <= 2)
                            P0 = 0;
                        else
                        {
                            P0 = acLED[cScanIndex - 1];    /*送显示数据,位选指针移位*/
                            cScanIndex &= 3;    /*位选指针回位*/
                        }
                    }

                    else if(cSetMode == 2 && cMode == 2)    /*设置分钟时,后两位数码管闪烁*/
                    {
                        P0 = 0;/*先淸显示再换位选*/
                        P2 = acLEDCS[cScanIndex] ;    /* 送位选数据*/
                        cScanIndex++;
                        if(cScanIndex >= 3 && cScanIndex <= 4)
                        {
                            P0 = 0;
                            cScanIndex &= 4;    /* 位选指针回位*/
                        }
                        else
                            P0 = acLED[cScanIndex - 1];    /* 送显示数据,位选指针移位*/
                    }
                    else if (cMode == 3 && (cSetMode == 1 || cSetMode == 2))/*设置秒时,数码管闪烁*/

                    {
                        P0 = 0;    /*先清显示再换位选*/
                        P2 = acLEDCS[cScanIndex];    /*送位选数据*/
                        cScanIndex++;
                        P0 = 0;
                        cScanIndex &= 3;    /*位选指针回位*/
                    }
                    else if(cSetMode == 3 && cMode == 2)    /*设置闹铃小时时,    前两位数码管闪烁*/
                    {
                        P0 = 0;    /*先淸显示再换位选*/
                        P2 = acLEDCS[cScanIndex];    /*送位选数据*/

                        cScanIndex++;
                        if(cScanIndex >= 1 && cScanIndex <= 2)
                            P0 = 0;

                        else
                        {
                            P0 = acLED[cScanIndex -1];
                            cScanIndex &= 3;
                        }
                    }
                    else if(cSetMode == 4 && cMode == 2)
                    {
                        P0 = 0;
                        P2 = acLEDCS[cScanIndex];
                        cScanIndex++;
                        if(cScanIndex >= 3 && cScanIndex <= 4)
                        {
                            P0 = 0;
                            cScanIndex &= 4;
                        }
                        else
                            P0 = acLED[cScanIndex - 1];
                    }
                    else if(cMode == 6 && cSetMode == 3)
                    {
                        P0 = 0;    /*先淸显示再换位选*/
                        P2 = acLEDCS[cScanIndex];    /*送位选数据*/
                        cScanIndex++;
                        if(cScanIndex >= 1 && cScanIndex <= 2)
                            P0 = 0;
                        else
                        {
                            P0 = acLED[cScanIndex - 1];    /*送显示数据,位选指针移位*/
                            cScanIndex &= 3;    /*位选指针回位*/
                        }
                    }
                    else /*不闪烁*/
                    {
                        P0 = 0;
                        P2 = acLEDCS[cScanIndex];
                        P0 = acLED[cScanIndex++];
                        cScanIndex &= 3;
                    }
                }

                else

                {
                    if(nTimer1 >= 5000 )
                        nTimer1 = 0;
                    P0 = 0;
                    P2 = acLEDCS[cScanIndex];
                    P0 = acLED[cScanIndex++];
                    cScanIndex &= 3;
                }
            }
            else
            {
                P0 = 0;
                P2 = acLEDCS[cScanIndex];
                P0 = acLED[cScanIndex++];
                cScanIndex &= 3;
            }
    }
/*********************扫 描按键********************/
        if(nDelayKey == 0)
        {
            cKey = P2 & 0x07;  /* 取键值 P20、P21、P22*/
            if(cKey != 0x07)
                nDelayKey = 100;       /*设置延退时间削颤*/
            else
            {

                bStill = 0;
                cLongDelay = 0;/*松键*//*有按键利用DelayKey按键消颤*/
            }
        }
        else
        {
            nDelayKey--;
            if(nDelayKey == 0)
            {
                cKeyCode = P2 & 0x07;
                if(cKey != cKeyCode)
                {
                    cKeyCode = 0;
                }
            }
        }
}

楼主:
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里面包含了年月日,闹钟,计时,以及跳转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