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简易的gps自主导航小车,用stc12两串口芯片,小车两电机速度不一样

楼主(2020-05-13):
有什么办法可以调节小车两电机速度一致,pwm调制是通过代码控制脉冲进行调制的,用过之后,感觉不太好调,也不是很准确。
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办法,最好是不用到串口的,我用的stc12芯片,一个接wifi,一个接gps串口用完了。求指教!!!

网友A(2020-09-17):
陀螺仪可以

网友B(2021-02-14):
同楼主,我也想做一样的项目

网友C:
去掉一个电机,上差速器

网友D:
要使速度一致,需要编码器速度闭环

网友E:
我用了两个码盘,虽然不占用串口,需要占用两个终断,但可以精确控制走多远。还有,有条件调一下一致性好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