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这个单片机程序中的几行代码

楼主(2020-05-13):
void Main()
{

        init_1602();  //液晶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eepom(); //EEPROM初始化
                                  //        beep = 0;
        write_string(1, 0, "csb:           m gm:  %");
        write_string(2, 0, "   Time   :      ");
        while (1)
        {
                count++;
                if (count > 5)
                        count = 0;

                if (kjia == 0) // 时间按键 +
                {
                        delay_uint(20);
                        if (kjia == 0) // 消抖
                        {
                                if (xuexi_start == 0)
                                        szfen++;
                                if (szfen >= 99)
                                        szfen = 99;

                                fen++;
                                if (fen >= 99)
                                        fen = 99;

                                while (!kjia) //等待释放
                                        ;
                        }
                }
                if (kjian == 0) // 时间按键 -
                {
                        delay_uint(20);
                        if (kjian == 0)
                        {
                                if (xuexi_start == 0)
                                        szfen--;
                                if (szfen <= 1)
                                        szfen = 1;

                                fen--;
                                if (fen <= 1)
                                        fen = 1;
                                while (!kjian)
                                        ;
                        }
                }
                key(); //按键识别函数
                if (key_can < 10)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if (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beep(); //报警函数
                        if (menu_1 == 0) // 正常显示状态
                        {
                                send_wave(); //超声波测距离
                                write_sfm_csb(1, 4, distance);
                                guangxian = ad0832read(1, 0); //采集光线
                                guangxian = guangxian * 100 / 255;
                                write_sfm2(1, 13, guangxian); //值越大光线就越强

                                //                                write_sfm2(2,3,shi);         //显示时钟
                                write_sfm2(2, 8, fen);         //显示分钟
                                write_sfm2(2, 11, miao); //秒钟
                        }
                }
        }
}
谁能解释一下        count++;
                if (count > 5)
                        count = 0;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count 应该是全局变量而且在其他地方被调用了,你全工程搜索一下count 吧

网友B:
很简单,这是在循环里面的。count++就是count+1,加到6的时候count变为0再次循环。程序内容没仔细看,希望有用

网友C:
count++; 变量count 加 1

if (count > 5)
     count = 0;  如果 变量count  大于 5 就让 变量count=0;

一般用在不允许变量越界的情况。

楼主:
那么执行这几句,有什么作用?就是为什么要执行这几句?

网友D: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没法给你看是哪里用?有什么作用?

网友E:
程序不全,不定性:
              count++;
                if (count > 5)
                        count = 0;
有点象后边的
                                        szfen++;
                                if (szfen >= 99)
                                        szfen = 99;

                                fen++;
                                if (fen >= 99)
                                        fen = 99;
作用类似5倍99次++的延时。程序不好,不用过分纠结,按自己的思路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没法给你看是哪里用?有什么作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om52.h"

sbit SCL = P1 ^ 4; //SCL定义,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 = P1 ^ 3;  //DO定义,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 = P1 ^ 5;  //CS定义,连接ADC0832CS脚
sbit beep = P3 ^ 3;
sbit kjia = P3 ^ 0;
sbit kjian = P3 ^ 1;

sbit yyxp_busy = P2 ^ 2;
sbit yyxp_data = P2 ^ 1;
sbit yyxp_rest = P2 ^ 0;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 = P1 ^ 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 = P1 ^ 1;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 P1 ^ 2;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sbit c_send = P1 ^ 6;        //超声波发射
sbit c_recive = P1 ^ 7; //超声波接收
uchar flag_hc_value;        //超声波中间变量
long distance;                        //距离
uint set_d;                                //距离
bit flag_csb_juli;                //超声波超出量程
uint flag_time0;                //用来保存定时器0的时候的
bit flag_300ms = 1;

uchar guangxian; //光线的显示变量
uchar set_gx;         //设置光线的强弱的变量
uchar value;
uchar flag_alarm; //报警变量

static int miao = 0, fen = 45; //学习时间
static int szfen = 45;
uchar xuexi_start; //开始学习标志位
uchar menu_1; //状态机
uchar count;

void yydalay(uint x) //简单延时
{
        uint t;
        while (x--)
        {
                for (t = 0; t < 13; t++)
                        ;
        }
}
void speak(uint z)
{
        yyxp_rest = 1; // reset
        yydalay(2);
        yyxp_rest = 0;
        yydalay(2);
        while (z > 0) // 播放某一段 发出z个脉冲
        {
                yyxp_data = 1;
                yydalay(1);
                yyxp_data = 0;
                yydalay(1);
                z--;
        }
}

/******************把设置温度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om_12()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01, 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02, set_gx);
        byte_write(0x2057, value);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om12()
{
        set_d = byte_read(0x2001);
        set_d = set_d * 256 + byte_read(0x2000);
        set_gx = byte_read(0x2002);
        value = byte_read(0x2057);
}

/**************开机自检eep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om()
{
        read_eepom12(); //先读
        if (value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OM
        {
                set_d = 15;
                value = 2;
                set_gx = 4;
                write_eepom_12();
        }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5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 (q--)
                ;
}

/********************************************************************
* 名称 : bit Busy(void)
* 功能 :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函数,读出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bit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0;
        rs = 0;
        rw = 1;
        e = 1;
        delay_uint(3);
        busy_flag = (bit)(P0 & 0x80);
        e = 0;
        return busy_flag;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 (busy())
                ;
        e = 0;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_uint(3);
        e = 1;
        delay_uint(25);
        e = 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 (busy())
                ;
        e = 0;
        rs = 1;
        rw = 0;
        P0 = dat;
        delay_uint(3);
        e = 1;
        delay_uint(25);
        e = 0;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 uchar add, uchar date)
{
        if (hang == 1)
                write_com(0x80 + add);
        else
                write_com(0x80 + 0x40 + add);
        write_data(0x30 + date / 10 % 10);
        write_data(0x30 + date % 10);
}

/***********************lcd1602上显示超声波距离************************/
void write_sfm_csb(uchar hang, uchar add, uint date)
{
        if (hang == 1)
                write_com(0x80 + add);
        else
                write_com(0x80 + 0x40 + add);
        write_data(0x30 + date / 100 % 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 + date / 10 % 10);
        write_data(0x30 + date % 10);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的时候光标右移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 uchar add, uchar *p)
{
        if (hang == 1)
                write_com(0x80 + add);
        else
                write_com(0x80 + 0x40 + add);
        while (1)
        {
                if (*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uchar key_can;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if ((P3 & 0xf0) != 0xf0) // 判断四个键
        {
                delay_uint(50);
                if (((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switch (P3 & 0xf0)
                        {
                        case 0xe0:
                                key_can = 1;
                                break; //左边第1个
                        case 0xd0:
                                key_can = 2;
                                break; //左边第2个
                        case 0xb0:
                                key_can = 3;
                                break; //左边第3个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左边第4个
                        }
                        //                        write_sfm2(2,0,key_can);
                }
        }
        else
                key_new = 1;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 bit ODD)
{
        unsigned char i = 0, value = 0, value1 = 0;
        SCL = 0;
        DO = 1;
        CS = 0;         //开始
        SCL = 1; //第一个上升沿
        SCL = 0;
        DO = SGL;
        SCL = 1; //第二个上升沿
        SCL = 0;
        DO = ODD;
        SCL = 1; //第三个上升沿
        SCL = 0; //第三个下降沿
        DO = 1;
        for (i = 0; i < 8; i++)
        {
                SCL = 1;
                SCL = 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 <<= 1;
                if (DO)
                        value++;
        }
        for (i = 0; i < 8; 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 >>= 1;
                if (DO)
                        value1 += 0x80;
                SCL = 1;
                SCL = 0;
        }
        CS = 1;
        SCL = 1;
        if (value == 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就是1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超声波测距程序*****************************/
void send_wave()
{
        c_send = 1; //10us的高电平触发
        delay();
        c_send = 0;
        TH0 = 0; //给定时器0清零
        TL0 = 0;
        TR0 = 0; //关定时器0定时
        flag_hc_value = 0;
        while (!c_recive)
                ; //当c_recive为零时等待
        TR0 = 1; //打开计时
        while (c_recive) //当c_recive为1计数并等待
        {
                flag_time0 = TH0 * 256 + TL0;
                if ((flag_hc_value > 1) || (flag_time0 > 65000)) //当超声波超过测量范围时,显示3个888
                {
                        TR0 = 0;
                        flag_csb_juli = 2;
                        distance = 888;
                        flag_hc_value = 0;
                        return;
                }
                else
                {
                        flag_csb_juli = 1;
                }
        }
        if (flag_csb_juli == 1)
        {
                TR0 = 0;                //关定时器0定时
                distance = TH0;
                distance = distance * 256 + TL0; //读出定时器0的时间
                distance += (flag_hc_value * 65536); //算出超声波测距的时间         得到单位是ms
                distance *= 0.017;                                         // 0.017 = 340M / 2 = 170M = 0.017M 算出来是米
                if (distance > 350)                                         //距离 = 速度 * 时间
                {
                        distance = 888; //如果大于3.5m就超出超声波的量程
                }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按键执行函数******************/
void key_with()
{
        if (menu_1 == 0) // 正常状态 显示时间 超声波 光线
        {
                if (key_can == 1)
                {
                        xuexi_start = 1; //开始学习
                        fen = szfen;
                        miao = 0;
                }
                if (key_can == 2)
                {
                        xuexi_start = 0; //暂停学习
                        beep = 1;
                }
                if (key_can == 3)
                {
                        xuexi_start = 1; //继续学习
                }
        }
        if (key_can == 4) // 进入设置模式
        {
                menu_1++; // 设置状态
                if (menu_1 == 1) // 显示菜单 设置超声波
                {
                        write_string(1, 0, "1.xsb:    m     ");
                        write_string(2, 0, "2.gm:  %        ");
                        write_sfm_csb(1, 6, set_d);
                        write_sfm2(2, 5, set_gx); //设置光线的参数
                        write_com(0x80 + 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 (menu_1 == 2) // 光照设置
                {
                        write_com(0x80 + 0x40 + 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 (menu_1 >= 3)
                {
                        menu_1 = 0;
                        write_string(1, 0, "csb:           m gm:  %");
                        write_string(2, 0, "   Time   :      ");
                        write_com(0x0c); //关闭显示
                }
        }
        if (menu_1 == 1) //设置超声波参数
        {
                if (key_can == 3) // 加距离
                {
                        set_d++; //加超声波距离报警数据
                        write_sfm_csb(1, 6, set_d);
                        if (set_d >= 100)
                                set_d = 100;
                        write_com(0x8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 (key_can == 2) // 减距离
                {
                        set_d--; //减超声波距离报警数据
                        if (set_d <= 10)
                                set_d = 10;
                        write_sfm_csb(1, 6, set_d);
                        write_com(0x8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write_eepom_12(); //保存数据
        }
        if (menu_1 == 2)
        {
                if (key_can == 3) // 设置光线 加
                {
                        set_gx++; //加超声波距离报警数据
                        write_sfm2(2, 5, set_gx);
                        if (set_gx >= 100)
                                set_gx = 100;
                        write_com(0x80 + 0x4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 (key_can == 2) //设置光线 减
                {
                        set_gx--; //减超声波距离报警数据
                        if (set_gx <= 1)
                                set_gx = 1;
                        write_sfm2(2, 5, set_gx);
                        write_com(0x80 + 0x4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write_eepom_12(); //保存数据
        }
        key_can = 20;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beep()
{
        static uchar value1, value2, value3;
        //        static uint time_value;

        if (xuexi_start == 1) //在学习状态
        {
                if (set_gx >= guangxian) //距离光线报警
                {
                        value2++;
                        if (value2 >= 2) //循环2次都是报警  增强抗干扰
                        {
                                flag_alarm = 2;
                                if (count == 2)
                                {
                                        speak(28);
                                        while (yyxp_busy)
                                                ;
                                        speak(27);
                                        while (yyxp_busy)
                                                ;
                                }
                        }
                }
                else
                        value2 = 0;
                if (distance <= set_d) //距离报警
                {
                        value1++;
                        if (value1 >= 2) //循环2次都是报警  增强抗干扰
                        {
                                flag_alarm = 1;
                                if (count == 2)
                                {
                                        speak(29);
                                        while (yyxp_busy)
                                                ;
                                        speak(27);
                                        while (yyxp_busy)
                                                ;
                                }
                        }
                }
                else
                        value1 = 0;
                if ((miao == 0) && (fen == 0)) //时间报警
                {
                        xuexi_start = 0; //休息时间到了,停止学习
                        flag_alarm = 3;
                }
        }
        if (flag_alarm != 0)
        {
                value3++;
                beep = ~beep; //报警
                if (value3 > 6)
                {
                        value3 = 0;
                        beep = 1; //取消报警
                        flag_alarm = 0;
                }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init_1602();  //液晶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eepom(); //EEPROM初始化
                                  //        beep = 0;
        write_string(1, 0, "csb:           m gm:  %");
        write_string(2, 0, "   Time   :      ");
        while (1)
        {
                count++;
                if (count > 5)
                        count = 0;
                if (kjia == 0) // 时间按键 +
                {
                        delay_uint(20);
                        if (kjia == 0) // 消抖
                        {
                                if (xuexi_start == 0)
                                        szfen++;
                                if (szfen >= 99)
                                        szfen = 99;

                                fen++;
                                if (fen >= 99)
                                        fen = 99;

                                while (!kjia) //等待释放
                                        ;
                        }
                }
                if (kjian == 0) // 时间按键 -
                {
                        delay_uint(20);
                        if (kjian == 0)
                        {
                                if (xuexi_start == 0)
                                        szfen--;
                                if (szfen <= 1)
                                        szfen = 1;

                                fen--;
                                if (fen <= 1)
                                        fen = 1;
                                while (!kjian)
                                        ;
                        }
                }
                key(); //按键识别函数
                if (key_can < 10)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if (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beep(); //报警函数
                        if (menu_1 == 0) // 正常显示状态
                        {
                                send_wave(); //超声波测距离
                                write_sfm_csb(1, 4, distance);
                                guangxian = ad0832read(1, 0); //采集光线
                                guangxian = guangxian * 100 / 255;
                                write_sfm2(1, 13, guangxian); //值越大光线就越强

                                //                                write_sfm2(2,3,shi);         //显示时钟
                                write_sfm2(2, 8, fen);         //显示分钟
                                write_sfm2(2, 11, miao); //值越秒钟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用做超声波测距的************************/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flag_hc_value++; //        TH0 TL0 到65536后溢出中断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value; //定时50ms中断一次
        TH1 = 0x3c;
        TL1 = 0xb0; //50ms
        value++;
        if (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
        if (value >= 20)
        {
                value = 0;
                if (xuexi_start == 1)
                {
                        miao--; //加1秒钟
                        if (miao <= -1) // 秒 0
                        {
                                miao = 59;
                                fen--; //加1分钟
                                if (fen < -1)
                                {
                                        fen = 0;
                                }
                        }
                }
        }
}

网友F:
目前来看,count没有在其他地方使用的话,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仅仅是用一个小于0~5之间的数记录了while的执行次数。如果有外部全局变量引用的话,就可以作为变量控制行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执行这几句,有什么作用?就是为什么要执行这几句?

执行这几句,作用 是报警间隔

网友G:
count进行加1操作,如果count的值大于5,就把count给赋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