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避障和语音控制怎么一起用

楼主(2020-05-13):
我的小车现在只烧了一个超声波避障功能,想再加一个语音控制,在网上找到了语音控制的程序,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避障的程序和语音控制的程序合并起来啊,急急急!

楼主:
小车是STC89C52的

网友A:
和我的一样的,不过我是红外线避障的声控车,我的声控程序是烧在语音模块里面的,语音模块自带STC11L08单片机,只要用I/O口将识别到的信息并行传给52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B:
如何将两个功能融合在一起应取决于应用程序。 当车检测到障碍物时,可以使用声音来控制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