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出现 不正常情况求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2020-05-13):
  本人实训课作业, 要求做一个超声波测距并且显示到lcd中,搞了快1个星期依旧没有头绪,所以无助的我跑到论坛来求助。

main.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cmd.h>

#define Delay4us(){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LEDRed=P2^4;   //测距指示灯,亮表示正在测距,灭表示测距完成
sbit Trig=P1^7;     //HC-SR04触发信号输入
sbit Echo=P1^6;     //HC-SR04回响信号输出

float DistanceValue=0.0;    //测量的距离值
float SPEEDSOUND;               //声速

//延时函数 20微秒 @12.000MHz
void Delay20us()
{
    uchar i;
    _nop_();
    i = 7;
    while (--i);
}

//测量距离
float MeasuringDistance()
{
    //最大定时时间约65ms
    TH0=0;
    TL0=0;

    //生成20us的脉冲宽度的触发信号
    Trig=1;
    Delay20us();
    Trig=0;

    //等待回响信号变高电平
    while(!Echo);
    TR0=1;      //启动定时器0

    //等待回响信号变低电平
    while(Echo);
    TR0=0;      //关闭定时器0

    //返回距离值(mm)
    return(SPEEDSOUND*(TH0*256.0+TL0))/2000;
}

//HCSR04初始化
void HCSR04_Initialize()
{

    SPEEDSOUND=334.1+25*0.61;
    Trig=0;
    Echo=0;
    TMOD=0x01;
}

//测距的数值排序求平均
float DistanceStatistics()
{
    uchar i;
    float disData;
    for(i=0;i<7;i++)    //连续测距
    {
        disData+=MeasuringDistance();
        delay(1);
    }
    return disData/7.0;
}

void main()
{

    LcdInitiate();//1602初始化
    HCSR04_Initialize();//HC-SR04初始化
    while(1)
    {
        DistanceValue=DistanceStatistics() ;
        display_val((int)DistanceValue,0x45);//显示距离值
        delay(1000);
        LEDRed=~LEDRed;     //测距系统工作指示灯

}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8位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16位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无符号32位

/******************************************************LCD速度显示位定义*/
sbit RS=P2^6;     //RS=1 数据RS=0 命令
sbit RW=P2^5;     //RW=1 读取RW=0 写入
sbit E=P2^7;     //E 使能信号
sbit BF=P0^7;        //RW=1 读取RW=0 写入
#define Data_port P0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Temp[ ]={" Richard_M_xu "}  ;
unsigned char code Dist[ ]={"Dist:"}  ;
void LcdInitiate(void);
void WriteData(char x);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dictate);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void delay1ms();
void display_val(unsigned intdat,unsigned char adr);
void display_unit(void);
void display_sym(void);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display_sym();            //显示提示 符
    display_unit();            //显示单位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Data_port=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x)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Data_port=x;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延时1毫秒
入口参数:void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显示数值
******************************************************************************/
void display_val(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adr)
{
unsigned char i,j,k,l,m;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i=dat/10000;
    j=(dat%10000)/1000;
    k=(dat%1000)/100;   //取百位
    l=(dat%100)/10;     //取十位
    m=dat%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adr);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 i]);    //将千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m]);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单位
********************************************************/
void display_unit(void)
{
WriteAddress(0x4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c');    //将字符常量c写入LCD
    WriteData('m');    //将字符常量m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提示符
******************************************************************************/
void display_sym(void)
{
int i;
     WriteAddress(0x00);
    for(i=0;i<sizeof(Temp);i++)         //第一行显示" Richard_M_Chen "
        WriteData(Temp[ i]);

     WriteAddress(0x40);
    for(i=0;i<sizeof(Dist);i++)      //第二行显示"Dist:    "    (初始化时已显示单位cm)
        WriteData(Dist[ i]);
}

网友A:
一般不正常是你一个位置显示了两次,你看看你定义的数组和变量。自己显示程序的位置函数。

网友B:
头绪都没有,程序就已写好,你要相信你是天才或者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