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ne555怎么连接max232实现控制超声波探头测距报警

楼主(2020-05-13):
高频做不了了,那就考虑下这个,但是我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关的电路图,有哪位大哥知道吗

网友A:
NE555是模拟设备,MAX232用于数字串行RS-232通信。 它们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
你好!
如果不能用超声波模块,自己搭电路做实物的话;
建议你采用20106芯片,然后加收发探头来制作;下面给你一个自制超声波的清单,制作实物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如果不能用超声波模块,自己搭电路做实物的话;
建议你采用20106芯片,然后加收发探头来制作;下 ...

感谢!!!虽然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虽然不是我想要的

这个MAX232的也可以完成实物制作;下图这个是MAX232基本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MAX232的也可以完成实物制作;下图这个是MAX232基本接法:

感谢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MAX232的也可以完成实物制作;下图这个是MAX232基本接法:

输入5V怎么输出12V?电路图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