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中main如何调用子程序问题

楼主(2020-05-13):
自己写的一个利用GSM模块上传数据到服务器,发送短信的程序
上传数据到服务器部分不会写主函数了,就是如何在main中调用void GPRSInit();void  send_GPRSdata();这两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yp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DEVID        "" //设备id
#define APIKEY        "" //设备apikey

bit flag;
uchar model=0;  //模式

uchar temp1H=35; //上限值
uchar temp2H=35; //上限值
uchar temp3H=35; //上限值
uchar hum1H=70; //上限值
uchar hum2H=70; //上限值
uchar hum3H=70; //上限值
uchar temp_L=10;
uchar  dat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temp1=0,temp2=0,temp3=0,hum1=0,hum2=0,hum3=0;
#define SEND_MESSA_TO_YOUR "at+cmgs=\"1840**2397\"\r\n"    //填入你手上的手机号码 不是板子的

#include "LCD1602.H"
sbit set=P1^6;
sbit add=P3^5;
sbit min=P3^4;
sbit beep=P3^6;
sbit led1=P1^2;
sbit led2=P1^1;

/***********模拟开关*********************/
sbit CS_4052=P1^0;
sbit B_4052=P1^1;
sbit A_4052=P1^2;
uchar fen=0; //定时发送短信计时
bit sendFlag=0; //发送短信标志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Uart_Send(uchar dat)         //发送一字节
{
  SBUF=dat;
  while(!TI);
  TI=0;
}
//发送一串字符到串口
void Uart_Sends(char* data_at)
{
        unsigned char cnt=0;
        while(*(data_at+cnt))        //判断一串数据是否结束
        {
                Uart_Send(*(data_at+cnt));
                cnt++;
        }

}

void select(uchar num)
{
  if(num==1)         //上位机串口使能
    {
         CS_4052=0;
         B_4052=0;
         A_4052=0;
        }
else  if(num==2)         //CC2530串口使能
    {
         CS_4052=0;
         B_4052=0;
         A_4052=1;
        }

}
//发送短信函数
void Send_SMS(void)
{
        uchar yy=1;

  select(1);        //GSM模块串口使能
        delay1ms(100);
        Uart_Sends("AT+CMGF=1\r");//设置中文方式发送
        delay1ms(800);
        delay1ms(1000);
        Uart_Sends(SEND_MESSA_TO_YOUR);
        delay1ms(1000);
switch (yy)
{

  case 1 : Uart_Sends("wendu1=");
                   Uart_Send(temp1/10+0x30);
                   Uart_Send(temp1%10+0x30);
                   Uart_Sends(",wendu2=");
                   Uart_Send(temp2/10+0x30);
                   Uart_Send(temp2%10+0x30);
                   Uart_Sends(",wendu3=");
                   Uart_Send(temp3/10+0x30);
                   Uart_Send(temp3%10+0x30);
                   Uart_Sends("\r\nshidu1=");
                   Uart_Send(hum1/10+0x30);
                   Uart_Send(hum1%10+0x30);
       Uart_Sends(",shidu2=");
                   Uart_Send(hum2/10+0x30);
                   Uart_Send(hum2%10+0x30);
       Uart_Sends(",shidu3=");
                   Uart_Send(hum3/10+0x30);
                   Uart_Send(hum3%10+0x30);
                   Uart_Sends("\r\n");
                         if(temp1>temp1H)
                         {
                          Uart_Sends("wendu1 Warning!!!\r\n");
                         }
                         if(temp2>temp2H)
                         {
                          Uart_Sends("wendu2 Warning!!!\r\n");
                         }
                         if(temp3>temp3H)
                         {
                          Uart_Sends("wendu3 Warning!!!\r\n");
                         }
                         if(hum1>hum1H)
                         {
                          Uart_Sends("hum1 Warning!!!\r\n");
                         }
                         if(hum2>hum2H)
                         {
                          Uart_Sends("hum2 Warning!!!\r\n");
                         }
                         if(hum3>hum3H)
                         {
                          Uart_Sends("hum3 Warning!!!\r\n");
                         }

                    break;        //烟雾报警

}

   Uart_Send(0x1a);//以0x1a来结束,表示内容结束,发送短信

}

  void GPRSInit()
   {
       select(1); //打开GSM串口
              Uart_Sends("AT+CIPCLOSE=1\r\n");
             delay1ms(1000);
             Uart_Sends("AT+CGCLASS=\"B\"\r\n");
             delay1ms(1000);
             Uart_Sends("AT+CGDCONT=1,\"IP\",\"CMNET\"\r\n");
             delay1ms(1000);
             Uart_Sends("AT+CGATT=1\r\n");
             delay1ms(1000);
             Uart_Sends("AT+CIPCSGP=1,\"CMNET\"\r\n");
             delay1ms(1000);
             Uart_Sends("AT+CLPORT=\"TCP\",\"2000\"\r\n");        //发送指令指定本地端口
             delay1ms(1000);
             Uart_Sends("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
             delay1ms(3000);

   }
void send_GPRSdata()
   {
                 char xdata text[28];
     char xdata buf1[60];
                 select(1); //打开GPRS串口
                 //ES=0; //关闭串口接收中断
                 Uart_Sends("AT+CIPSEND\r\n");
          delay1ms(1000);
                memset(buf1, 0, sizeof(buf1));
                sprintf(buf1,"POST /devices/%s/datapoints?type=3 HTTP/1.1\r\n",DEVID);
                Uart_Sends(buf1);//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delay1ms(1000);
                memset(buf1, 0, sizeof(buf1));//初始化
                sprintf(buf1,"api-key:%s\r\n",APIKEY);
                Uart_Sends(buf1);//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delay1ms(1000);
                Uart_Sends("Host:api.heclouds点com\r\n");
          delay1ms(1000);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memset(buf1, 0, sizeof(buf1));
          strcpy(buf1, "{");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 "\"Temperature1\":%d,",temp1);
          strcat(buf1, text);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 "\"Humidity1\":%d,",hum1);
                strcat(buf1, text);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 "\"Temperature2\":%d,",temp2);
          strcat(buf1, text);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 "\"Humidity2\":%d,",hum2);
                strcat(buf1, text);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 "\"Temperature3\":%d,",temp3);
          strcat(buf1, text);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 "\"Humidity3\":%d",hum3);
          strcat(buf1, text);//字符串buf1尾加text的内容
          strcat(buf1, "}");
                memset(text, 0, sizeof(text));
                sprintf(text,"Content-Length:%d\r\n",strlen(buf1));
                Uart_Sends(text);
                delay1ms(1000);
                Uart_Sends("\r\n");
          delay1ms(1000);
                Uart_Sends(buf1);
          delay1ms(100);
                Uart_Send(0x1a);
          delay1ms(1000);
        }

void key()
  {
                uchar i=0;

   if(!set) //检测设置按键
     {
          while(!set);
          model++;
         if(model==7)
          {
             model=0;
          }
         if(model==1)//设置模式显示
         {
                  WRITE_LCD1602_COM(0x80);
            for(i=0;i<16;i++)
                        WRITE_LCD1602_DAT(DIS_TAB3[i]);
                        WRITE_LCD1602_COM(0x80+0x40);
                        for(i=0;i<16;i++)
                        WRITE_LCD1602_DAT(DIS_TAB4[i]);
                        WRITE_LCD1602_COM(0x80+0x40+9);
         }
else if(model==0)//正常模式显示
  {
                  WRITE_LCD1602_COM(0x80);
      for(i=0;i<16;i++)
                        WRITE_LCD1602_DAT(DIS_TAB1[i]);
                        WRITE_LCD1602_COM(0x80+0x40);
                        for(i=0;i<16;i++)
                        WRITE_LCD1602_DAT(DIS_TAB2[i]);
                        WRITE_LCD1602_COM(0x80+0x40+9);
        }

         }
else  if(!add)
    {
         while(!add);
         switch(model)
           {
     case 1: if(temp1H<90) temp1H++;        break;
           case 2: if(temp2H<90) temp2H++;        break;
           case 3: if(temp3H<90) temp3H++;       break;
                 case 4: if(hum1H<90)  hum1H++;        break;
                 case 5: if(hum2H<90)  hum2H++;        break;
                 case 6: if(hum3H<90)  hum3H++;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min)
    {
         while(!min);
         switch(model)
           {
           case 1: if(temp1H>0) temp1H--;        break;
           case 2: if(temp2H>0) temp2H--;        break;
           case 3: if(temp3H>0) temp3H--;        break;
                 case 4: if(hum1H>0)  hum1H--;        break;
                 case 5: if(hum2H>0)  hum2H--;        break;
                 case 6: if(hum3H>0)  hum3H--;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beeps()
          {
          static uchar count;
          count++;
          if(count<20)
          beep=0;
else if(count<40)
          beep=1;
          else
          count=0;

          }

         void control()//报警检测控制
          {
     static uchar flagsend=0;

                  if((temp1>temp1H)||(temp2>temp2H)||(temp3>temp3H)||
                                (hum1>hum1H)||(hum2>hum2H)||(hum3>hum3H))         //温度控制
                   {
                     beeps();          // 蜂鸣器报警
                          if(flagsend==0)
                                {
                       flagsend=1;
                           Send_SMS();
                                }
                   }
            else
                   {
                                flagsend=0;
                    beep=1;// 关闭蜂鸣器报警
                   }

          }

   void rec_cc2530data()
   {
            select(2);          //选通 cc2530 串口
         ES=1; //串口接收中断
        if(date[0]==0x55)
        {
             date[0]=0;
                 if((date[1]==1)&&(date[2]+date[3]==date[4]))          //第一路        数据
                 {
                  date[1]=0;
                  temp1=date[2];
                  hum1=date[3];
                 }
                  if((date[1]==2)&&(date[2]+date[3]==date[4]))  //第二路
                 {
                 date[1]=0;
                  temp2=date[2];
                  hum2=date[3];
                 }
                  if((date[1]==3)&&(date[2]+date[3]==date[4]))   //第三路
                 {
                  date[1]=0;
                  temp3=date[2];
                  hum3=date[3];
                 }

        }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

void main()
{

        init_1602();
        TMOD=0x20;         // T1定时方式2
        SCON=0x40;//串行工作 方式1
        PCON=0x00; //不加倍
        TH1=TL1=0xfd; //定时器1赋初值  保证波特率9600
        TR1=1;                  //开定时器1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ES=1;                  //打开串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imer0Init();
        //GPRSInit();
        while(1)
        {

             control(); //控制
             key();   //按键功能

         GPRSInit();
         send_GPRSdata();

                  if(sendFlag==0)
                        {
                        sendFlag=1; //代表已经发过一次,不在发了
                        Send_SMS(); //发送短信

                        }

                          rec_cc2530data();
                          delay1ms(50);
                    display();
                          delay1ms(50);

        }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static uchar j;

   if(!RI);
   RI=0;                    //清楚接收完毕标志
   date[j]=SBUF;
   if(date[0]==0x55)  //判断接收到的第一位为传感器所发数据
      j++;
  else
      j=0;

   if(j==5)                   //接收传感器所发数据字节
     j=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50ms
{
static uchar count=0,miao=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1)
                        {
                          fen=0;
                                sendFlag=0;
                        }
                }

        }

}

网友A:
目测都已经写在主函数main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都已经写在主函数main中了

但是GPRSInit();send_GPRSdata();这两个没反应

网友B:
我和问题不一样,但看看类似的程序,看看范例就可以了,看懂了,可以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