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ap55a的井盖燃气检测报警器电路

楼主:
由图1 可知,燃气传感器的采集模块一共为三个部分,分别为燃气测量、电压放大、电压转化。
(1)燃气测量
上图所示RQ_KZ连接单片机的IO口,通过其输出高电平来给传感器上电,P1为燃气浓度检测传感器NAP-55A,传感器会在内部对周边的燃气浓度进行催化燃烧,从而将燃气浓度值转化为电压值,为了让测量更加准确,R1、R2、滑动变阻器RP组成一个电桥,在进行燃气测量的时候,要通过调滑动变阻器的值来使电桥达到平衡以便确保此时的电压值为0。
(2)电压放大
由于传感器采集到的电压值范围是在0-30mv之间,不方便直接采集电压信息,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用到了低噪声可变放大器AD623B。其是一款基于改进的仪表放大器经典的三种运算放大器方式,以确保单一或双重供电即使在负电源的共模电压下工作低电压补偿,输入和输出以及绝对值增益精度,以及一个外部电阻来设置增益,输入信号被施加到用作电压的PNP晶体管缓冲并向输入提供共模信号放大器,每个电阻的绝对值为50kΩ的放大器反馈确保增益可编程性。更准确的说,由1脚和8脚之间的阻抗来决定本次电路设计需要对输入电压放大20倍,所以引脚1和引脚8之间电阻选择5.23KΩ,由公式计算可知,此时 G≈20,AD623B的输出连接至单片机ADC1,通过模数转化从而得到输出的电压值。
(3)电压转化
因为硬件终端采用的单电池供电,电压为3.6V,NAP-55A传感器的工作电压最合适的值为 2.5V,所以在电路设计中通过降压芯片TPS62205DBV将电压转化为2.5V,从而为NAP-55A传感器和AD623B供电。
四、组装与调试
1.学习原理图。了解电路工作原理,所用元件的种类、规格、数量。
2.元件识别与检测。按正确的方法检测各类原件的好坏,如有不合格原件,及时更换。
3.元件的组装。将测试完的元器件按照电路原理图安插在相应的位置上,安插顺序按照“从小到大、从低到高”原则进行。特别注意有极性元件不能插反,如电解电容、三极管和集成电路等。焊接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不相连的点连接,焊接的时候烙铁的温度不要太高,焊接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焊盘脱落和在焊接的时候就把器件烧坏。
4.电路的调试。在焊接之后要对电路进行检测,看有没有断路和短路的,要是有需要对电路进行修改。然后进行通电,此时电源指示灯LED发光,对NAP55A传感器进行释放燃气,观察一段时间,报警指示灯点亮,如果不能出现上面的现象,调节电位器RP1,若还没有反应,需要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燃气检测报警器

网友A(2021-07-15):
讲的很细,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