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我这个电路可以实现12v逻辑电平驱动P3_0口输出24v吗?

楼主(2020-05-13):
因为plc是共阴极的,所以需要使用P3_0口输出给对应plc的I点,请问此种电路可以实现吗?p0-3处连接西门子plv的i口,plc数字量是共负极的。再有就是我这个A连接的不是mcu是cd4060的分频输出

网友A:
单片机不能承受高电压,24V电压可能损坏单片机

网友A:
可以改接一下电路,光耦次级光敏三极管的C极改接到单片机的VDD

网友B:
你是不是弄反了。U5左边导通右边才导通,左边不导通右边断开。你这P0.3是被控制端啊

网友C:
要修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能承受高电压,24V电压可能损坏单片机

我没说明白,这块板上没有mcu,是用的都是逻辑器件,这个a连接是cd4060的分频输出,然后右侧p0-3那块是给的西门子plc的I口输入,plc是共负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接一下电路,光耦次级光敏三极管的C极改接到单片机的VDD

p0-3处连接西门子plv的i口,plc数字量是共负极的。再有就是我这个A连接的不是mcu是cd4060的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弄反了。U5左边导通右边才导通,左边不导通右边断开。你这P0.3是被控制端啊

p0-3处连接西门子plv的i口,plc数字量是共负极的。再有就是我这个A连接的不是mcu是cd4060的分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