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1101能测湿度吗?可以直接放到土里面吗?准不准

楼主(2020-05-14):
hs1101能测湿度吗?可以直接放到土里面吗?准不准,有没有大神用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A:
hs1101可以测量空气相对湿度。 它用于空气中,我认为它不能放在土壤中。

网友B:
有一种HS1101型号的东东是湿度传感器,仅这个东东是不可以测湿度,必须加上其他东东在一起才可以测量。通过查参数得知精度为2%如果要求过高就是很不准的。由于此宝贝设计用法是在空气中的,但法律不禁止将其埋在土里放在水中或其他,所以购买后可以依法依规自行处置。
建议先在网上找一下器件说明书,这人并不太费力气的,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再发帖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