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MQ2CC采集代码

楼主(2020-05-14):
实现通道一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仅开启通道1
void  Adc_Init(void)
{
        //先初始化IO口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GPIOA->CRL&=0XFFFFF00F;//PA1 PA2输入
        //通道10/11设置
        RCC->APB2ENR|=1<<9;    //ADC1时钟使能
        RCC->APB2RSTR|=1<<9;   //ADC1复位
        RCC->APB2RSTR&=~(1<<9);//复位结束
        RCC->CFGR&=~(3<<14);   //分频因子清零
        //SYSCLK/DIV2=12M ADC时钟设置为12M,ADC最大时钟不能超过14M!
        //否则将导致ADC准确度下降!
        RCC->CFGR|=2<<14;
        ADC1->CR1&=0XF0FFFF;   //工作模式清零
        ADC1->CR1|=0<<16;      //独立工作模式

        ADC1->CR1|=1<<13;      //间断模式通道为两个通道

        ADC1->CR1&= (1<<8);    //扫描模式
        ADC1->CR2&= (1<<1);    //连续转换模式

        ADC1->CR2&=~(7<<17);
        ADC1->CR2|=7<<17;           //软件控制转换
        ADC1->CR2|=1<<20;      //使用用外部触发(SWSTART)!!!        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
        ADC1->CR2&=~(1<<11);   //右对齐

        ADC1->SQR1&=~(0XF<<20);
        ADC1->SQR1&=1<<20;     //2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2
        ADC1->SQR3&=~(0X1F<<0);
        ADC1->SQR3&=1<<0;     //通道1第一次转换
        ADC1->SQR3&=~(0X1F<<5);
        ADC1->SQR3&=2<<5;     //通道2第二次转换

//        ADC1->JSQR &= ~(3<<20);
//        ADC1->JSQR |=          1<<20 ;  //注入通道2个转换
//
//        ADC1->JSQR &= ~(0X1F<<15);
//        ADC1->JSQR |=          2<<15 ;  //通道2第二次转换
//
//        ADC1->JSQR &= ~(0X1F<<10);
//        ADC1->JSQR |=          1<<10 ;  //通道1第1次转换

        //设置通道的采样时间
        ADC1->SMPR2&=~(7<<3);  //通道1采样时间清空
        ADC1->SMPR2|=7<<3;     //通道1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SMPR2&=~(7<<6);  //通道2采样时间清空
        ADC1->SMPR2|=7<<6;     //通道2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CR2|=1<<0;           //开启AD转换器
        ADC1->CR2|=1<<3;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1->CR2&1<<3);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
        ADC1->CR2|=1<<2;        //开启AD校准
        while(ADC1->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以开始校准,并在校准结束时由硬件清除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16
//返回值:转换结果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转换序列
        ADC1->SQR3&=0XFFFFFFE0;//规则序列1 通道ch
        ADC1->SQR3|=ch;
        ADC1->CR2|=1<<22;       //启动规则转换通道
        while(!(ADC1->SR&1<<1));//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1->DR;                //返回adc值
}
//获取通道ch的转换值,取times次,然后平均
//ch:通道编号
//times:获取次数
//返回值: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
        return temp_val/times;
}

MQ2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