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单片机电源电路中各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20-05-14):
麻烦大家  另外这个电源电路是接在图2最右边那个VCC那是吗

楼主:
就是图一的S1是电源开关按键是吗  然后P1是什么以及它的作用  麻烦大家了  拜托拜托

网友A:
P1是电源插座

网友B:
p1是输入直流电源的DC插座

网友C:
s1是自锁开关,电路中起到电源的开关作用,常开的其中一脚接DC电源插口电源脚,常开的另一脚接电路的VCC。

网友C:
p1是dc电源插座,2、3脚接地,1脚实际是VCC

网友C:
p1是dc电源插座,2、3脚接地,1脚实际是VCC
s1自锁开关,电路中起到电源的开关作用,常开的其中一脚接DC电源插口电源脚,常开的另一脚接电路的VCC。

楼主:
好的 谢谢  随便问下  那个S1是电源的开关按键部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是输入直流电源的DC插座

好的 谢谢  另外想问下那个S1是按键开关对吧

网友D:
S1是自锁开关,左右两边的三个引脚独立,一般只用一边,接1、3或者5、3是常开,按键按下时5、3导通。单片机及其他元件的VCC接在5脚。电源接在3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1是自锁开关,电路中起到电源的开关作用,常开的其中一脚接DC电源插口电源脚,常开的另一脚接电路的VCC。

好的  非常感谢你 谢谢   另外我想问下 这个电源电路该如何接到图二的单片机上呢  麻烦了

网友B:
就是那种6脚的自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