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幻彩LED驱动程序怎么修改才能行运?

楼主:
以一下一个网上看到的幻彩LED驱动程序,我在51开发板上编译通过了,可是
灯圈一直亮,按K1,K2都没反应,求帮助!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写入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nd_Dat=P3^7;               //数据输出,接IN脚
sbit key3=P2^1;
sbit key2=P2^4;
sbit key1=P2^7;
uchar show[720]; // 8*3*10
uchar xdata color[10][3]={
        0xff,0x01,0x00,    //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1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2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0xff,0x01,0x00,  //29

};  //G   R   B
uchar code GRB[7][3]={
        0XFF,0X00,0X00,//绿
        0XFF,0XFF,0X00,//黄
        0X00,0XFF,0X00,//红
        0X00,0XFF,0XFF,//品红
        0X00,0X00,0XFF,//蓝
        0XFF,0X00,0XFF,//青
        0XFF,0XFF,0XFF,//白
};
void delay();
void delays();

/*写入数据时序*/
void Send_A_bit(uchar VAL)
{
       if (VAL==1)
       {

              Send_Dat=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Send_Dat=0;
                                                        _nop_();_nop_();
       }
       else
       {
              Send_Dat=1;
                                                        _nop_();_nop_();_nop_();_nop_();

              Send_Dat=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endAll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i<720;i++)
                Send_A_bit(show[i]);

}
void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
                for(j=0;j<3;j++)
                {
                show[24*i+8*j+0]=color[i][j]/128%2;
                show[24*i+8*j+1]=color[i][j]/64%2;
                show[24*i+8*j+2]=color[i][j]/32%2;
                show[24*i+8*j+3]=color[i][j]/16%2;
                show[24*i+8*j+4]=color[i][j]/8%2;
                show[24*i+8*j+5]=color[i][j]/4%2;
                show[24*i+8*j+6]=color[i][j]/2%2;
                show[24*i+8*j+7]=color[i][j]%2;
                }
        }
}

void change1(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
                for(j=0;j<3;j++)
                color[i][j]=GRB[k][j];

        }

}

void change2()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if(color[i][0]>0&&color[i][2]==0)
                {
                                color[i][0]--;color[i][1]++;
                }
                if(color[i][1]>0&&color[i][0]==0)
                {
                                color[i][1]--;color[i][2]++;
                }
                if(color[i][2]>0&&color[i][1]==0)
                {
                                color[i][2]--;color[i][0]++;
                }
        }
}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main()
{

       uchar k=0;
             P2=0XFF;
                         change1(0);
       while(1)
       {
                                        change1(k);
                                        Send_Dat=0;
                                        WriteData();SendAllData();
                                        Send_Dat=0;
                                        delays();
                                        k++;if(k>=7)k=0;
                                        if(key1==0) return 0;
                                        if(key2==0)
                                        {
                                                change1(0);
                                                while(key3==1)
                                                {
                                                        change2();

                                                        Send_Dat=0;
                                                        WriteData();SendAllData();
                                                        Send_Dat=0; //发送数据

  150.                                                 }
  151.                                         }
  152.        }
  153. }

/*小延时函数*/
/*大概1S吧,随便写的*/
void delay()  //10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10;
//        k = 147;
        k=14;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大延时函数*/
/*十几秒*/
void delays()
{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

灯圈是24颗幻彩LED灯珠

灯圈是24颗幻彩LED灯珠

网友A(2020-05-14):
这个是开发板芯片  晶振用24MHZ

这个是开发板芯片

这个是开发板芯片

网友B:
你的这个需要确认的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你的原理图没有画出来,没办法判断是哪儿有问题;灯板接到主板的三个脚是否与程序对应? 单片机下载是否成功等等都需要确认好?目前单片机的端口是否有输出?你的灯板驱动电压是否够?这些都需要您自己确认好,否则别人只有无法判断你的问题!

网友C:
把 xdata改成 pdata就可以了,数据是放在516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 xdata改成 pdata就可以了,数据是放在516内的。

谢谢大师!
我试过的。有人建议过让我修改这个语句改成pdata  还说我RAM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需要确认的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你的原理图没有画出来,没办法判断是哪儿有问题;灯板接到主板的三 ...

先谢谢热心的大师!
接线没错的,我按照你的恩路用视波器测了P0口3脚,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需要确认的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你的原理图没有画出来,没办法判断是哪儿有问题;灯板接到主板的三 ...

硬件没有错的

网友A(2021-05-12):
还没有搞好~!谁来帮助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D:
直接买核心板,想学什么外设就买什么,讲真开发板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核心板,想学什么外设就买什么,讲真开发板一点用都没有

大师
你推荐一下,什么核心板

网友E:
我觉得你这个板子不行啊,WS2812B通信协议要求的高低电平持续低于1us,要有(0.4|0.85)微秒,要用15W系列的1T单片机才行,你的板子充其量达到0.5微秒。想要再试试,就改void Send_A_bit(uchar VAL)函数:VAL==1时 ,{Send_Dat=1;   _nop_();_nop_(); Send_Dat=0;_nop_();} VAL==0时{Send_Dat=1;   _nop_(); Send_Dat=0;_nop_();_nop_();} ,不过误差太大了,我没试过,觉得够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师
你推荐一下,什么核心板

你用什么芯片就去买什么芯片的核心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芯片就去买什么芯片的核心板

哦~看样子要换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这个板子不行啊,WS2812B通信协议要求的高低电平持续低于1us,要有(0.4|0.85)微秒,要用15W系列的 ...

谢谢,指导,得换芯片了,这个开发板玩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