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pcf8574+4x4矩阵按键实现1602光标控制程序

楼主(2020-05-14):
仿真

仿真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ey_8574.h"
#include"1602.h"
uchar key; //定于全局变量key,用于按键扫描后的码值存放
//#define LED P2        //用于事例
uchar i;
int temp=0;         //1602的列
int temp1=0; //1602的行
/*4*4键盘对应的值*/
uchar zi[]={' ',
                        '1','2','3','A',
                        '4','5','6','B',
                        '7','8','9','C',
                        '*','0','#','D', };
/*********************************************
    函数名称:delay_ms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单位为1ms
        入口参数:uint a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delay_ms(uint a)
{
        uchar b;
        for(;a>0;a--)
                for(b=110;b>0;b--);
}
/*********************************************
    函数名称:shuru
        函数功能:实现4*4矩阵按键在1602上的输出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实现输出0~9,光标的移位
*********************************************/
void shuru()
{
        if(key!=0)
        {
                delay_ms(10); //按键消抖
                if(key!=0)
                {
                        i=key;
                        switch(i)
                        {
                                case 4:
                                        write_com_1602(0x14);        //光标右移一位         (0x14)~(0x17)光标右移一位
                                        temp++;        //列加1                                    //(0x18)~(0x1b)屏幕左移
                                break;                                                                //(0x1c)~(0x1f)屏幕右移
                                case 8:
                                        write_com_1602(0x10);        //光标左移一位         (0x10)~(0x13)光标左移一位
                                        temp--; //列减1
                                break;
                                case 16:
                                        switch(temp1)                        //查询当前光标在哪一行
                                        {
                                                case 1:
                                                        temp1=0;                //改变光标的行
                                                        write_com_1602(0x80+temp);//改变光标的行,列不变
                                                break;
                                                case 0:
                                                        temp1=1;                //改变光标的行
                                                        write_com_1602(0xc0+temp);//改变光标的行,列不变
                                                break;
                                        }
                                break;
                                case 12:
                                        write_com_1602(0x01);        //显示清屏
                                        temp=0;                                        //回到第一列
                                        temp1=0;                                //回到第一行
                                break;
                                case 15:
                                        temp++;                                        //向后移动一位
                                        if(temp1==0)                                //如果在第一行
                                        {
                                                write_com_1602(0x80+temp);//光标显示在第一行
                                        }
                                        else                                                  //否则
                                        {
                                                write_com_1602(0xc0+temp);//光标显示在第二行
                                        }
                                        break;
                                default:
                                        write_char_1602(temp1,temp,zi[ i]); //在当前位置输出数字[ i]
                                        if(temp1==0)                                                 //如果在第一行
                                        {
                                                write_com_1602(0x80+temp);         //光标显示在第一行
                                        }
                                        else                                                         //否则
                                        {
                                                write_com_1602(0xc0+temp);         //光标显示在第二行
                                        }
                                break;

                        }
                        if(temp==16)//如果到了最后一列
                        {
                                temp=0;        //回到第一列
                                temp1++;//到下一行
                        }
                        if(temp1==2)//如果到了最后一行
                        {
                                temp1=0;//回到第一行
                        }
                        if(temp<0)        //如果向左移,移过了第一列
                        {
                                temp=16;//到最后一列
                                temp1--;//回到上一行
                        }
                        if(temp1<0)        //如果向上移,移过了第一行
                        {
                                temp1=1;//到第二行
                                temp=15;//到最后一列
                        }
                }
                        while(key!=0);          //等待按键释放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8574();//初始化函数
        init_1602();
        /*外部中断0被pcf8574占用*/
        IT0 = 1;        //令INT0下降沿触发
        EX0 = 1;        //开INT0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write_com_1602(0x01);//显示清屏
        while(1)
        {
                shuru();
        }
}

/*---------------------------------------------
**函数名称:int0()
**函数功能:中断系统
**入口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说明:当pcf8574P口变化时会产生中断变化,单片机
                根据中断进行按键扫描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X0 = 0;//为了防止多次进入中断造成干扰,先关闭中断
        key = key_scan();//读取按键值
        EX0 = 1;//开启中断
}

网友A(2023-05-28):
原来如此,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