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画跳线帽和排针原理图?

楼主:
求大神指导在怎么在AD18中绘画跳线帽的原理图和排针及插孔的原理图,包括pcb原理图?

网友A(2020-05-14):
可以选择自带库中的header,都是标准的2.54mm间距,想要哪种的都有,单排的双排的

网友B:
原理图跳线画法:

PCB跳线画法:
有的直接用贴片电阻或者插件电阻,有的直接用跳线2.54mm间距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