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答关于51单片机的编程思路

楼主(2020-05-14):
做了一个基于51的控制系统,51先通过串口接收物体相关数据,再经过一段时间根据接近开关判断物体位置信息,只有数据和信号一致才能发出控制指令(有多个接近开关和控制器)。而且在这个接近开关信号接收之前可能会有别的物体数据通过串口传送到51上面,这个程序该怎么写?谢谢大佬指导

网友A:
都做了一个基于51的控制系统还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这样没头没脑的话只有某宝店家喜欢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做了一个基于51的控制系统还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这样没头没脑的话只有某宝店家喜欢听

不好意思,没太注意表达,我现在这个程序只能根据串口的信号进行控制,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把他俩都加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太注意表达,我现在这个程序只能根据串口的信号进行控制,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把他俩都加进去

猜你接近開關應是通過光耦後直接接入IO,如是,直接讀取IO電平即可

网友C:
统一制定一个好的通讯协议。
简单的比如 消息起始符+物体编号+消息类型+消息长度+消息内容+结束符
消息起始符
物体编号:可根据实际情况再细分物体类型、物体序号等  统称物体编号,可以代表系统中唯一物体。
消息类型 01:物体相关数据   02:位置信息 03.。。。。根据需要定义
消息内容长度:消息内容长度
消息内容:物体1的数据内容,具体是相关数据还是位置信息由消息类型决定
消息校验:根据需要决定要不要,简单还是复杂
消息结束符
把通讯协议根据你的需求定义好之后,实现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