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插上电脑之后,电源指示灯就点亮

楼主(2020-05-14):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单片机插上电脑之后,电源指示灯就点亮,指示灯与一个电阻串联,此时测量电阻与指示灯两端电压3.5V;在按下开关键之后,指示灯亮度增加,电阻与指示灯两端电压5V。我在将CH340G芯片的TXD端与接地端连接之后,可以恢复正常,即:电源指示灯只有在按下开关之后才亮。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太笼统了,没有原理图,没有实物图;完全无法具体分析你现在描述的问题;建议你不要通电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损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怎么插上电脑的?之后电源指示灯就点亮得不正常?指示灯与一个电阻串联从哪里到哪里.....

USB接口与电脑相连,但是电源按键开关还没有按下,电源指示灯就亮

网友B:
单片机怎么插上电脑的?之后电源指示灯就点亮得不正常?指示灯与一个电阻串联从哪里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