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com avr 数字电位器控制仿真

楼主(2020-05-14):
rem Main.bas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rem
rem Created:   周二 5月 12 2020     TAOTIE
rem Processor: ATmega8
rem Compiler:  BASCOM-AVR控制数字电位器AD5206仿真
rem Write your code here
$regfile = "m8def.dat"
  $crystal = 8000000
  Dim c As Byte          '通道变量
  Dim X As Byte          '电阻变量
  Config Pinb.2 = Output   '写入控制
  Config Spi = Hard , Interrupt = Off , Data Order = Msb , Master = Yes , Polarity = Low , Phase = 0 , Clockrate = 128 , Noss = 1
  Spiinit
c=0
'频道0--5循环,上臂A--W电阻值由大变小
  Do
  'For C = 0 To 5
  For x= 0 To 255 Step 1
  Portb.2 = 0        '写入
Spiout c, 1          '写入通道
Spiout X , 1        '写入电阻值
  Portb.2 = 1       '写入停止
Waitms 5
Next x

'Next C
'频道0--5循环,上臂A--W电阻值由小变大
'For C = 0 To 5
  For x= 255 To 0  Step -1
  Portb.2 = 0
Spiout c, 1
Spiout X , 1
  Portb.2 = 1
Waitms 5
Next x

'Next C
  Loop
  End
'*******************************************************************************
'数字电位器控制

'   本示例控制了Analog Devices AD5206数字电位器。
'  AD5206具有6个电位器通道。 每个通道的引脚都标有标签A,W,B
'   A-将其连接到电压
'   W-这是电阻的滑动触点,设置后会改变
'  B-将其接地。

'  AD5206与SPI兼容,要发送命令,请发送两个字节,
' 一个带有通道号(0-5),另一个带有电阻值 (0-255)。

' 电路:
'   AD5206的所有A引脚都连接到+ 5V(本演示只用一的A脚,并且VSS脚悬空以接收正弦信号)
'   AD5206的所有B引脚都接地
'  每个W引脚与地串联一个LED和一个220欧姆电阻(本演示使用电压表)
'   CS--------(SS引脚)
'   SDI--------(MOSI引脚)
'  CLK-------(SCK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