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汇编用头文件

楼主(2020-05-14):
/**************************************************************************
* 文件名称:STC8F.inc
* 修订历史:
* 修订日期:
**************************************************************************/
$SAVE
$NOLIST
/////////////////////////////////////////////////
//STC8系列单片机:-1T8051/8K RAM/64K ROM/12位ADC/8组PWM/I2C/SPI/4串口
//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
                                          ACC         DATA    0E0H;  //累加器
                                  B           DATA    0F0H;  //B寄存器
;------------------------------------------------------------------------
                                  PSW         DATA    0D0H;  //程序状态字寄存器
                                  CY          BIT    PSW.7;
                                  AC          BIT    PSW.6;
                                  F0          BIT    PSW.5;
                                  RS1         BIT    PSW.4;  //-工作寄存器选择位1
                                  RS0         BIT    PSW.3;  //-工作寄存器选择位0
                                          OV          BIT    PSW.2;
                                  P           BIT    PSW.0;
;------------------------------------------------------------------------
                                  SP          DATA     81H;  //堆栈指针
                                          DPL         DATA     82H;  //数据指针(低字节)
                                  DPH         DATA     83H;  //数据指针(高字节)
                                  TA          DATA    0AEH;  //DPTR时序控制寄存器
                                  DPS         DATA    0E3H;  //DPTR指针选择器
                                  DPL1        DATA    0E4H;  //第二组数据指针(低字节)
                                  DPH1        DATA    0E5H;  //第二组数据指针(高字节)
;-------------------I/O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P0          DATA     80H;  //P0端口
                                  P1          DATA     90H;  //P1端口
                                  P2          DATA    0A0H;  //P2端口
                                  P3          DATA    0B0H;  //P3端口
                                  P4          DATA    0C0H;  //P4端口
                                  P5          DATA    0C8H;  //P5端口
                                  P6          DATA    0E8H;  //P6端口
                                  P7          DATA    0F8H;  //P7端口
;------------------------------------------------------------------------
                                  P0M0        DATA     94H;  //P0口配置寄存器0
                                  P0M1        DATA     93H;  //P0口配置寄存器1
                                  P1M0        DATA     92H;  //P1口配置寄存器0
                                  P1M1        DATA     91H;  //P1口配置寄存器1
                                  P2M0        DATA     96H;  //P2口配置寄存器0
                                  P2M1        DATA     95H;  //P2口配置寄存器1
                                  P3M0        DATA    0B2H;  //P3口配置寄存器0
                                  P3M1        DATA    0B1H;  //P3口配置寄存器1
                                  P4M0        DATA    0B4H;  //P4口配置寄存器0
                                  P4M1        DATA    0B3H;  //P4口配置寄存器1
                                  P5M0        DATA    0CAH;  //P5口配置寄存器0
                                  P5M1        DATA    0C9H;  //P5口配置寄存器1
                                  P6M0        DATA    0CCH;  //P6口配置寄存器0
                                  P6M1        DATA    0CBH;  //P6口配置寄存器1
                                  P7M0        DATA    0E2H;  //P7口配置寄存器0
                                  P7M1        DATA    0E1H;  //P7口配置寄存器1
;-----------------------如下特殊功能寄存器位于扩展RAM区域----------------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P0PU        XDATA 0FE10H   //P0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P1PU        XDATA 0FE11H   //P1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P2PU        XDATA 0FE12H   //P2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P3PU        XDATA 0FE13H   //P3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P4PU        XDATA 0FE14H   //P4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P5PU        XDATA 0FE15H   //P5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P6PU        XDATA 0FE16H   //P6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P7PU        XDATA 0FE17H   //P7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
;------------------------------------------------------------------------
                                  P0NCS       XDATA 0FE18H   //P0口施密特触发控制寄存器
                                  P1NCS       XDATA 0FE19H   //P1口施密特触发控制寄存器
                                  P2NCS       XDATA 0FE1AH   //P2口施密特触发控制寄存器
                                         P3NCS       XDATA 0FE1BH   //P3口施密特触发控制寄存器
                                  P4NCS       XDATA 0FE1CH   //P4口施密特触发控制寄存器
                                  P5NCS       XDATA 0FE1DH   //P5口施密特触发控制寄存器
                                  P6NCS       XDATA 0FE1EH   //P6口施密特触发控制寄存器
                                  P7NCS       XDATA 0FE1FH   //P7口施密特触发控制寄存器
;------------------------------------------------------------------------
                                //系统管理特殊功能寄存器
                                  PCON        DATA     87H;  //电源控制寄存器
                                  SMOD        EQU      80H   //-串口1波特率控制位
                                  SMOD0       EQU      40H   //-帧错误检测控制位
                                  LVDF        EQU      20H   //-低压检测标志位
                                  POF         EQU      10H   //-上电标志位
                                  GF1         EQU      08H
                                  GF0         EQU      04H
                                  PD          EQU      02H   //-掉电模式控制位
                                  IDL         EQU      01H   //-IDLE(空闲)模式控制位
;------------------------------------------------------------------------
                                         AUXR        DATA     8EH    //辅助寄存器
                                 T0x12        EQU     80H    //-定时器0速度控制位
                                 T1x12        EQU     40H    //定时器1速度控制位
                                 UART_M0x6    EQU     20H    //-串口1模式0的通讯速度控制位
                                 T2R          EQU     10H    //-定时器2的运行控制位
                                 T2_CT        EQU     08H    //-定时器0用作定时器或计数器控制位
                                 T2x12        EQU     04H    //-定时器2速度控制位
                                 EXTRAM       EQU     02H    //-扩展RAM访问控制位
                                 S1ST2        EQU     01H    //-串口1波特率发射器选择位
;------------------------------------------------------------------------
                                 AUXR2        DATA    97H;   //辅助寄存器2
                                 TXLNRX       EQU     10H   //-串口1中继广播方式控制位
;------------------------------------------------------------------------
                                 BUS_SPEED    DATA    0A1H;  //总线速度控制寄存器
                                 P_SW1        DATA    0A2H;  //外设端口切换寄存器1
;------------------------------------------------------------------------
                                 P_SW2        DATA    0BAH;  //外设端口切换寄存器2
                                 EAXFR        EQU      80H
;------------------------------------------------------------------------
                                 VOCTRL       DATA    0BBH;  //电压控制寄存器
                                 RSTCFG       DATA    0FFH;  //复位配置寄存器
                                 LVD2V0       EQU     00H      ;LVD@2.0V
                                 LVD2V4       EQU     01H      ;LVD@2.4V
                                 LVD2V7       EQU     02H      ;LVD@2.7V
                                 LVD3V0       EQU     03H      ;LVD@3.0V
;------------------------------------------------------------------------
;如下特殊功能寄存器位于扩展RAM区域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CKSEL        XDATA 0FE00H  //时钟选择寄存器
                                 CKDIV        XDATA 0FE01H  //时钟分频寄存器
                                 IRC24MCR     XDATA 0FE02H  //内部24M振荡器控制寄存器
                                 XOSCCR       XDATA 0FE03H  //外部晶振控制寄存器
                                 IRC32KCR     XDATA 0FE04H  //内部32K振荡器控制寄存器
;------------------------------------------------------------------------
                                //中断特殊功能寄存器
                                 IE            DATA    0A8H  //中断允许寄存器
                                 EA            BIT     IE.7  //-总中断允许控制位
                                 ELVD          BIT     IE.6  //-低压检测中断允许位
                                 EADC          BIT     IE.5  //-A/D转换中断允许位
                                 ES            BIT     IE.4  //-串行口1中断允许位
                                 ET1           BIT     IE.3  //-定时/计数器T1的溢出中断允许位
                                 EX1           BIT     IE.2  //-外部中断1中断允许位
                                 ET0           BIT     IE.1  //-定时/计数器T0的溢出中断允许位
                                 EX0           BIT     IE.0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
                                 IE2           DATA    0AFH  //中断允许寄存器2
                                 ET4           EQU      40H  //-定时/计数器T4的溢出中断允许位
                                 ET3           EQU      20H  //-定时/计数器T3的溢出中断允许位
                                 ES4           EQU      10H  //-串行口4中断允许位
                                 ES3           EQU      08H  //-串行口3中断允许位
                                         ET2           EQU      04H  //定时/计数器T2的溢出中断允许位
                                 ESPI          EQU      02H  //SPI中断允许位
                                 ES2           EQU      01H  //串行口2中断允许位
;------------------------------------------------------------------------
                                 IP            DATA    0B8H;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PPCA          BIT     IP.7; //-CCP/PCA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LVD          BIT     IP.6; //-低压检测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ADC          BIT     IP.5; //-ADC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S            BIT     IP.4; //-串口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T1           BIT     IP.3; //-定时器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1           BIT     IP.2; //-外部中断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T0           BIT     IP.1; //-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0           BIT     IP.0; //-外部中断0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
                                         IP2           DATA    0B5H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2
                                 PI2C          EQU     40H   //-I2C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CMP        EQU     20H   //-比较器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4           EQU     10H   //-外部中断4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PWMFD  EQU     08H   //-强型PWM异常检测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PWM      EQU     04H   //-增强型PWM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SPI          EQU     02H   //-SPI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S2           EQU     01H   //-串口2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
                                 IPH           DATA    0B7H  //高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PPCAH      EQU     80H   //-CCP/PCA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LVDH      EQU     40H   //-低压检测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ADCH      EQU     20H   //-ADC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SH           EQU     10H   //-串口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T1H         EQU     08H   //-定时器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1H         EQU     04H   //-外部中断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T0H         EQU     02H   //-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0H         EQU     01H   //-外部中断0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
                                 IP2H             DATA    0B6H; //高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2
                                 PI2CH           EQU     40H   //-I2C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CMPH         EQU     20H   //-比较器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4H            EQU     10H   //-外部中断4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PWMFDH   EQU     08H   //-增强型PWM异常检测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PWMH        EQU     04H   //-增强型PWM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SPIH           EQU     02H   //-SPI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S2H            EQU     01H   //-串口2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INT_CLKO:  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   EX4  EX3  EX2   -   T2CLKO  T1CLKO  T0CLKO    0000,0000
                                 INTCLKO       DATA    8FH; //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EX4              EQU     40H  //-外部中断4中断允许位
                                 EX3              EQU     20H  //-外部中断3中断允许位
                                 EX2              EQU     10H  //-外部中断2中断允许位
                                 T2CLKO        EQU     04H  //-定时器2时钟输出控制
                                 T1CLKO        EQU     02H  //-定时器1时钟输出控制
                                 T0CLKO        EQU     01H  //-定时器0时钟输出控制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AUXINTIF:  辅助中断标志寄存器  -  INT4IF  INT3IF  INT2IF   -   T4IF  T3IF  T2IF    0000,0000
                                 AUXINTIF      DATA    0EFH; //扩展外部中断标志寄存器
                                 INT4IF           EQU     40H  //-外部中断4中断请求标志
                                 INT3IF           EQU     20H  //外部中断3中断请求标志
                                 INT2IF           EQU     10H  //外部中断2中断请求标志
                                 T4IF              EQU     04H  //-定时器4溢出中断标志
                                 T3IF              EQU     02H  //-定时器3溢出中断标志
                                 T2IF              EQU     01H  //-定时器2溢出中断标志
;-----------------------------------------------------------------------------
                                //定时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TCON          DATA     88H;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TF1           BIT   TCON.7; //-T1溢出中断标志
                                 TR1           BIT   TCON.6; //-定时器T1的运行控制位
                                         TF0           BIT   TCON.5; //-T0溢出中断标志
                                 TR0           BIT   TCON.4; //-定时器T0的运行控制位
                                 IE1            BIT   TCON.3; //-外部中断1请求源(INT1/P3.3)标志
                                 IT1            BIT   TCON.2; //-外部中断源1触发控制位
                                 IE0            BIT   TCON.1; //-外部中断0请求源(INT0/P3.2)标志
                                 IT0            BIT   TCON.0; //-外部中断源0触发控制位
;-----------------------------------------------------------------------------
                                 TMOD          DATA     89H; //定时器模式寄存器
                                 T1_GATE       EQU      80H  //-控制定时器
                                 T1_CT           EQU      40H  //-控制定时器1用作定时器或计数器
                                 T1_M1          EQU      20H  //定时器定时器/计数器1模式选择1
                                 T1_M0          EQU      10H  //定时器定时器/计数器1模式选择0
                                 T0_GATE       EQU      08H  //-控制定时器0
                                 T0_CT           EQU      04H  //-控制定时器0用作定时器或计数器
                                 T0_M1          EQU      02H  //定时器定时器/计数器0模式选择1
                                 T0_M0          EQU      01H  //定时器定时器/计数器0模式选择0
;-----------------------------------------------------------------------------
                                 TL0           DATA     8AH; //定时器0低8位寄存器
                                 TL1           DATA     8BH; //定时器1低8位寄存器
                                 TH0           DATA     8CH; //定时器0高8位寄存器
                                 TH1           DATA     8DH; //定时器1高8位寄存器
;------------------------------------------------------------------------------
                                 T4T3M         DATA    0D1H; //定时器4/3控制寄存器
                                 T4R                EQU      80H  //-定时器4的运行控制位
                                 T4_CT             EQU      40H  //-控制定时器4用作定时器或计数器
                                 T4x12             EQU      20H  //-定时器4速度控制位
                                 T4CLKO          EQU      10H  //-定时器4时钟输出控制
                                 T3R                 EQU      08H  //-定时器3的运行控制位
                                 T3_CT             EQU      04H  //-控制定时器3用作定时器或计数器
                                 T3x12             EQU      02H  //-定时器3速度控制位
                                 T3CLKO          EQU      01H  //-定时器3时钟输出控制
;-----------------------------------------------------------------------------
                                 T4H           DATA    0D2H; //定时器4高字节
                                 T4L            DATA    0D3H; //定时器4低字节
                                 T3H           DATA    0D4H; //定时器3高字节
                                 T3L            DATA    0D5H; //定时器3低字节
                                 T2H           DATA    0D6H; //定时器2高字节
                                 T2L            DATA    0D7H; //定时器2低字节
                                 TH4           DATA    0D2H;
                                 TL4            DATA    0D3H;
                                 TH3           DATA    0D4H;
                                 TL3            DATA    0D5H;
                                 TH2           DATA    0D6H;
                                 TL2            DATA    0D7H;
;------------------------------------------------------------------------------
                                 WKTCL         DATA    0AAH; //掉电唤醒定时器低字节
                                 WKTCH         DATA    0ABH; //掉电唤醒定时器高字节
                                         WKTEN         EQU     80H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使能控制位
;------------------------------------------------------------------------
                                       WDT_CONTR     DATA    0C1H; //看门狗控制寄存器
                                 WDT_FLAG      EQU      80H  //-看门狗溢出标志
                                           EN_WDT        EQU      20H  //-看门狗使能位
                                  CLR_WDT       EQU      10H  //-看门狗定时器清零
                                   IDL_WDT       EQU      08H  //-IDLE模式时的看门狗控制位
;-------------------------------------------------------------------------------
                                //串行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SCON          DATA     98H; //串口1控制寄存器
                                 SM0           BIT   SCON.7; //-串口1的通信工作模式控制0
                                 SM1           BIT   SCON.6; //-串口1的通信工作模式控制1
                                 SM2           BIT   SCON.5; //-允许模式2或模式3多机通信控制位
                                 REN            BIT   SCON.4; //-允许/禁止串口接收控制位
                                 TB8            BIT   SCON.3; //-当串口1使用模式2或模式3时,TB8为要发送的第9位数据
                                 RB8            BIT   SCON.2; //-当串口1使用模式2或模式3时,RB8为接收到的第9位数据
                                 TI               BIT   SCON.1; //-串口1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RI              BIT   SCON.0; //-串口1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
                                      SBUF          DATA     99H; //串口1数据寄存器
;-------------------------------------------------------------------------------
                                        S2CON          DATA     9AH; //串口2控制寄存器
                                        S2SM0          EQU      80H  //-串口2的通信工作模式控制位
                                 S2ST4           EQU      40H
                                 S2SM2         EQU      20H  //-允许串口2在模式1时允许多机通信控制位
                                 S2REN          EQU      10H  //-串口2允许/禁止串口接收控制位
                                 S2TB8           EQU      08H  //-当串口2使用模式1时,S2TB8为要发送的第9位数据
                                 S2RB8          EQU      04H  //-当串口2使用模式1时,S2RB8为接收到的第9位数据
                                 S2TI              EQU      02H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S2RI             EQU      01H  //-串口2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
                                S2BUF         DATA     9BH; //串口2数据寄存器
;-------------------------------------------------------------------------------
                                         S3CON         DATA    0ACH; //串口3控制寄存器
                                 S3SM0         EQU      80H  //-串口3的通信工作模式控制位
                                 S3ST4          EQU      40H
                                 S3SM2         EQU      20H  //-允许串口3在模式1时允许多机通信控制位
                                 S3REN         EQU      10H  //-串口3允许/禁止串口接收控制位
                                          S3TB8         EQU      08H  //-当串口3使用模式1时,S3TB8为要发送的第9位数据
                                 S3RB8         EQU      04H  //-当串口3使用模式1时,S3RB8为接收到的第9位数据
                                 S3TI            EQU      02H  //-串口3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S3RI            EQU      01H  //-串口3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
                                 S3BUF         DATA    0ADH; //串口3数据寄存器
;--------------------------------------------------------------------------------
                                 S4CON         DATA     84H; //串口4控制寄存器
                                 S4SM0          EQU      80H  //-串口4的通信工作模式控制位
                                 S4ST4           EQU      40H  //-选择串口4的波特率发生器
                                 S4SM2         EQU      20H  //-允许串口4在模式1时允许多机通信控制位
                                 S4REN          EQU      10H  //-串口4允许/禁止串口接收控制位
                                 S4TB8          EQU      08H  //-当串口4使用模式1时,S3TB8为要发送的第9位数据
                                 S4RB8         EQU      04H  //-当串口4使用模式1时,S3RB8为接收到的第9位数据
                                 S4TI            EQU      02H  //-串口4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S4RI            EQU      01H  //-串口4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
                                 S4BUF         DATA     85H; //串口4数据寄存器
                                 SADDR         DATA    0A9H; //串口1从机地址寄存器
                                 SADEN         DATA    0B9H; //串口1从机地址屏蔽寄存器
;--------------------------------------------------------------------------------
                                //ADC 特殊功能寄存器
                                 ADC_CONTR     DATA    0BCH; //ADC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     EQU      80H  //-ADC电源控制位
                                 ADC_START       EQU      40H  //-ADC转换启动控制位
                                 ADC_FLAG        EQU      20H  //-ADC转换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
                                 ADC_RES           DATA    0BDH  //ADC转换结果高位寄存器
                                 ADC_RESL         DATA    0BEH  //ADC转换结果低位寄存器
                                 ADCCFG            DATA    0DEH  //ADC配置寄存器
                                 ADC_RESFMT    EQU     20H   //-ADC转换结果格式控制位
;--------------------------------------------------------------------------------
                                //SPI 特殊功能寄存器
                                 SPSTAT        DATA    0CDH; //SPI状态寄存器
                                 SPIF             EQU      80H  //-SPI中断标志位
                                 WCOL          EQU      40H  //-SPI写冲突标志位
                                 SPCTL          DATA     0CEH; //SPI控制寄存器
                                 SSIG            EQU      80H  //-SS引脚功能控制位
                                 SPEN           EQU      40H  //-SPI使能控制位
                                 DORD          EQU      20H  //-SPI数据位发送/接收的顺序
                                 MSTR          EQU      10H  //-器件主/从模式选择位
                                 CPOL          EQU      08H  //-SPI时钟极性控制
                                 CPHA          EQU      04H  //-SPI时钟相位控制
                                 SPDAT         DATA    0CFH; //数据寄存器
;--------------------------------------------------------------------------------
                                //IAP/ISP 特殊功能寄存器
                                 IAP_DATA        DATA    0C2H; //IAP数据寄存器
                                 IAP_ADDRH     DATA    0C3H; //IAP高地址寄存器
                                 IAP_ADDRL     DATA    0C4H; //IAP低地址寄存器
;------------------------------------------------------------------------
                                 IAP_CMD       DATA    0C5H; //IAP命令寄存器
                                 IAP_IDL         EQU      00H  //IAP_空操作
                                 IAP_READ      EQU      01H  //IAP_读
                                 IAP_WRITE     EQU      02H  //IAP_写
                                 IAP_ERASE     EQU      03H  //IAP_擦除
;------------------------------------------------------------------------
                                 IAP_TRIG         DATA    0C6H; //IAP触发寄存器
                                 IAP_CONTR     DATA    0C7H; //IAP控制寄存器
                                 IAPEN              EQU      80H  //-EEPROM操作使能控制位
                                 SWBS              EQU      40H  //-软件复位选择控制位
                                 SWRST            EQU      20H  //-软件复位控制位
                                 CMD_FAIL       EQU      10H  //-EEPROM操作失败状态位
                                 ISP_DATA        DATA    0C2H; //ISP数据寄存器
                                 ISP_ADDRH     DATA    0C3H; //ISP高地址寄存器
                                 ISP_ADDRL      DATA    0C4H; //ISP低地址寄存器
                                 ISP_CMD         DATA    0C5H; //ISP命令寄存器
                                 ISP_TRIG         DATA    0C6H; //ISP触发寄存器
                                 ISP_CONTR     DATA    0C7H; //ISP控制寄存器
;------------------------------------------------------------------------------
                                //比较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CMPCR1          DATA    0E6H; //比较器控制寄存器1
                                 CMPEN           EQU      80H  //-比较器模块使能位
                                 CMPIF             EQU      40H  //-比较器中断标志位
                                 PIE                  EQU      20H  //-比较器上升沿中断使能位
                                 NIE                 EQU      10H  //-比较器下降沿中断使能位
                                 PIS                 EQU      08H  //-比较器的正极选择位
                                 NIS                EQU      04H  //-比较器的负极选择位
                                 CMPOE          EQU      02H  //-比较器结果输出控制位
                                 CMPRES        EQU      01H  //-比较器的比较结果
;------------------------------------------------------------------------
                                 CMPCR2         DATA     0E7H; //比较器控制寄存器2
                                 INVCMPO       EQU      80H  //-比较器结果输出控制
                                 DISFLT            EQU      40H  //-模拟滤波功能控制
;-------------------------------------------------------------------------------
                                //PCA/PWM 特殊功能寄存器
                                 CCON          DATA    0D8H  //PCA控制寄存器
                                 CF               BIT   CCON.7  //-PCA计数器溢出中断标志
                                 CR               BIT   CCON.6  //-PCA计数器允许控制位
                                 CCF3           BIT   CCON.3  //-PCA模块3中断请求标志
                                 CCF2           BIT   CCON.2  //-PCA模块2中断请求标志
                                 CCF1           BIT   CCON.1  //-PCA模块1中断请求标志
                                 CCF0           BIT   CCON.0  //-PCA模块0中断请求标志
;-------------------------------------------------------------------------------
                                      CMOD          DATA    0D9H  //PCA模式寄存器
                                 CIDL          EQU      80H  //-空闲模式下是否停止PCA计数
                                 ECF           EQU      01H  //PCA计数器溢出中断允许位
;------------------------------------------------------------------------
                                          CL            DATA    0E9H; //PCA计数器低字节
                                 CH            DATA    0F9H; //PCA计数器高字节
;-------------------------------------------------------------------------------
                                 CCAPM0        DATA    0DAH; //PCA模块0模式控制寄存器
                                 ECOM0          EQU      40H  //允许PCA模块0的比较功能
                                 CCAPP0         EQU      20H  //允许PCA模块0进行上升沿捕获
                                 CCAPN0        EQU      10H  //允许PCA模块0进行下降沿捕获
                                 MAT0           EQU      08H  //允许PCA模块0的匹配功能
                                 TOG0           EQU      04H  //允许PCA模块0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PWM0          EQU      02H  //允许PCA模块0的脉宽调制输出功能
                                 ECCF0          EQU      01H  //允许PCA模块0的匹配/捕获中断
;------------------------------------------------------------------------
                                       CCAPM1        DATA    0DBH; //PCA模块1模式控制寄存器
                                 ECOM1         EQU      40H  //允许PCA模块1的比较功能
                                 CCAPP1        EQU      20H  //允许PCA模块1进行上升沿捕获
                                 CCAPN1        EQU      10H  //允许PCA模块1进行下降沿捕获
                                 MAT1           EQU      08H  //允许PCA模块1的匹配功能
                                 TOG1           EQU      04H  //允许PCA模块1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PWM1          EQU      02H  //允许PCA模块1的脉宽调制输出功能
                                 ECCF1          EQU      01H  //允许PCA模块1的匹配/捕获中断
;------------------------------------------------------------------------
                                       CCAPM2        DATA    0DCH; //PCA模块2模式控制寄存器
                                 ECOM2         EQU      40H  //允许PCA模块2的比较功能
                                 CCAPP2        EQU      20H  //允许PCA模块2进行上升沿捕获
                                 CCAPN2        EQU      10H  //允许PCA模块2进行下降沿捕获
                                 MAT2           EQU      08H  //允许PCA模块2的匹配功能
                                 TOG2            EQU      04H  //允许PCA模块2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PWM2          EQU      02H  //允许PCA模块2的脉宽调制输出功能
                                 ECCF2          EQU      01H  //允许PCA模块2的匹配/捕获中断
;------------------------------------------------------------------------
                                 CCAPM3        DATA    0DDH; //PCA模块3模式控制寄存器
                                 ECOM3         EQU      40H  //-允许PCA模块3的比较功能
                                 CCAPP3        EQU      20H  //-允许PCA模块3进行上升沿捕获
                                 CCAPN3        EQU      10H  //-允许PCA模块3进行下降沿捕获
                                 MAT3          EQU      08H  //-允许PCA模块3的匹配功能
                                 TOG3          EQU      04H  //-允许PCA模块3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PWM3          EQU      02H  //-允许PCA模块3的脉宽调制输出功能
                                 ECCF3         EQU      01H  //-允许PCA模块3的匹配/捕获中断
;------------------------------------------------------------------------
                                 CCAP0L        DATA    0EAH  //PCA模块0低字节
                                 CCAP1L        DATA    0EBH  //PCA模块1低字节
                                 CCAP2L        DATA    0ECH  //PCA模块2低字节
                                 CCAP3L        DATA    0EDH  //PCA模块3低字节
                                 CCAP0H        DATA    0FAH  //PCA模块0高字节
                                 CCAP1H        DATA    0FBH  //PCA模块1高字节
                                 CCAP2H        DATA    0FCH  //PCA模块2高字节
                                 CCAP3H        DATA    0FDH  //PCA模块3高字节
                                 PCA_PWM0      DATA    0F2H  //PCA0的PWM模式寄存器
                                 PCA_PWM1      DATA    0F3H  //PCA1的PWM模式寄存器
                                 PCA_PWM2      DATA    0F4H  //PCA2的PWM模式寄存器
                                 PCA_PWM3      DATA    0F5H  //PCA3的PWM模式寄存器

;--------------------增强型PWM波形发生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PWMCFG        DATA    0F1H; //PWM计数器
                                 CBIF          EQU      80H  //-增强型PWM计数器中断请求标志
                                 ETADC         EQU      40H  //-PWM是否与ADC关联
;------------------------------------------------------------------------
                                 PWMIF         DATA    0F6H; //增强型PWM中断标志寄存器
                                 C7IF          EQU      80H  //增强型PWM通道7中断请求标志(需要软件清零)
                                 C6IF          EQU      40H  //增强型PWM通道6中断请求标志(需要软件清零)
                                 C5IF          EQU      20H  //增强型PWM通道5中断请求标志(需要软件清零)
                                 C4IF          EQU      10H  //增强型PWM通道4中断请求标志(需要软件清零)
                             C3IF          EQU      08H  //增强型PWM通道3中断请求标志(需要软件清零)
                                 C2IF          EQU      04H  //增强型PWM通道2中断请求标志(需要软件清零)
                                 C1IF          EQU      02H  //增强型PWM通道1中断请求标志(需要软件清零)
                                 C0IF          EQU      01H  //增强型PWM通道0中断请求标志(需要软件清零)
;------------------------------------------------------------------------
                                 PWMFDCR       DATA    0F7H; //PWM异常检测控制寄存器
                                 INVCMP        EQU      80H  //-比较器器结果异常信号处理
                                 INVIO         EQU      40H  //-外部端口P3.5异常信号处理
                                 ENFD          EQU      20H  //-PWM外部异常检测控制位
                                 FLTFLIO       EQU      10H  //-发生PWM外部异常时对PWM输出口控制位
                                 EFDI          EQU      08H  //-PWM异常检测中断使能位
                                 FDCMP         EQU      04H  //-比较器输出异常检测使能位
                                 FDIO          EQU      02H  //-P3.5口电平异常检测使能位
                                 FDIF          EQU      01H  //-增强型PWM异常检测中断请求标志
;------------------------------------------------------------------------
                             PWMCR         DATA    0FEH  //PWM控制寄存器
                                 ENPWM         EQU      80H  //-增强型PWM波形发生器使能位
                                 ECBI          EQU      40H  //-PWM计数器归零中断使能位
;-----------------------------------------------------------------------------------------
;如下特殊功能寄存器位于扩展RAM区域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PWMC          XDATA 0FFF0H  //PWM计数器
                                 PWMCH         XDATA 0FFF0H  //PWM计数器高字节
                                 PWMCL         XDATA 0FFF1H  //PWM计数器低字节
                                 PWMCKS        XDATA 0FFF2H  //PWM时钟选择
                                 TADCP         XDATA 0FFF3H  //触发ADC计数值
                                 TADCPH        XDATA 0FFF3H  //触发ADC计数值高字节
                                 TADCPL        XDATA 0FFF4H  //触发ADC计数值低字节
                                 PWM0T1        XDATA 0FF00H  //PWM0T1计数值
                                 PWM0T1H       XDATA 0FF00H  //PWM0T1计数值高字节
                                 PWM0T1L       XDATA 0FF01H  //PWM0T1计数值低字节
                                 PWM0T2        XDATA 0FF02H  //PWM0T2数值
                                 PWM0T2H       XDATA 0FF02H  //PWM0T2数值高字节
                                 PWM0T2L       XDATA 0FF03H  //PWM0T2数值低字节
                                 PWM0CR        XDATA 0FF04H  //PWM0控制寄存器
                                 PWM0HLD       XDATA 0FF05H  //PWM0电平保持控制寄存器
                                 PWM1T1        XDATA 0FF10H  //PWM1T1计数值
                                 PWM1T1H       XDATA 0FF10H  //PWM1T1计数值高字节
                                 PWM1T1L       XDATA 0FF11H  //PWM1T1计数值低字节
                                 PWM1T2        XDATA 0FF12H  //PWM1T2数值
                                 PWM1T2H       XDATA 0FF12H  //PWM1T2数值高字节
                                 PWM1T2L       XDATA 0FF13H  //PWM1T2数值低字节
                                 PWM1CR        XDATA 0FF14H  //PWM1控制寄存器
                                 PWM1HLD       XDATA 0FF15H  //PWM1电平保持控制寄存器
                                 PWM2T1        XDATA 0FF20H  //PWM2T1计数值
                                 PWM2T1H       XDATA 0FF20H  //PWM2T1计数值高字节
                                 PWM2T1L       XDATA 0FF21H  //PWM2T1计数值低字节
                                 PWM2T2        XDATA 0FF22H  //PWM2T2数值
                                 PWM2T2H       XDATA 0FF22H  //PWM2T2数值高字节
                                 PWM2T2L       XDATA 0FF23H  //PWM2T2数值低字节
                             PWM2CR        XDATA 0FF24H  //PWM2控制寄存器
                                 PWM2HLD       XDATA 0FF25H  //PWM2电平保持控制寄存器
                                 PWM3T1        XDATA 0FF30H  //PWM3T1计数值
                                 PWM3T1H       XDATA 0FF30H  //PWM3T1计数值高字节
                                 PWM3T1L       XDATA 0FF31H  //PWM3T1计数值低字节
                                 PWM3T2        XDATA 0FF32H  //PWM3T2数值
                                 PWM3T2H       XDATA 0FF32H  //PWM3T2数值高字节
                                 PWM3T2L       XDATA 0FF33H  //PWM3T2数值低字节
                                 PWM3CR        XDATA 0FF34H  //PWM3控制寄存器
                                 PWM3HLD       XDATA 0FF35H  //PWM3电平保持控制寄存器
                                 PWM4T1        XDATA 0FF40H  //PWM4T1计数值
                                 PWM4T1H       XDATA 0FF40H  //PWM4T1计数值高字节
                                 PWM4T1L       XDATA 0FF41H  //PWM4T1计数值低字节
                                 PWM4T2        XDATA 0FF42H  //PWM4T2数值
                                 PWM4T2H       XDATA 0FF42H  //PWM4T2数值高字节
                                 PWM4T2L       XDATA 0FF43H  //PWM4T2数值低字节
                                 PWM4CR        XDATA 0FF44H  //PWM4控制寄存器
                                 PWM4HLD       XDATA 0FF45H  //PWM4电平保持控制寄存器
                                 PWM5T1        XDATA 0FF50H  //PWM5T1计数值
                                 PWM5T1H       XDATA 0FF50H  //PWM5T1计数值高字节
                                 PWM5T1L       XDATA 0FF51H  //PWM5T1计数值低字节
……………………

ST8H汇编头文件

网友A(2026-02-09):
  • CKDIV        XDATA 0FE01H  //时钟分频寄存器
  •         我这样写:MOV CLKDIV,#00001000B;1/8分频,
  • 缺报错,该如何写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