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不显示 摇动不稳定接电源的USB插口会慢慢显示正确

楼主(2020-05-14):
LCD12864代码正确,串行显示,摇动不稳定接电源的USB插口会慢慢显示正确【不是摇动接入LCD的插口,不是摇动杜邦线】,但接稳定5v电压时,无法显示。测试过LCD12864电压,均为5v
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可能是USB 接口供电电流不足

网友B:
可能有虚焊或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现在又变成开关按下快就能显示一瞬间,之后变成乱码,晃动rst的杜邦线乱码会变

网友C:
串行传输PSB引脚要接地,不然会随缘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