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09设置原点的时候怎么设置可以自动选取中点?

楼主:
如题,有时候设置原点可以自动选中最近的某个中心点,比如焊盘的中点,过孔的中点,线的端点、交点。。。,有时候就无法选中,请问这是哪里有问题吗?规则有问题?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呢?栅格我设置的是0.025MM,有没有大佬来解惑。

网友A(2020-05-15):
你需要设置电器网格,这样子鼠标就会捕获元件点了!下图是我设置的原点:

快捷键:D+O   设置电器网格打勾,就可以随意抓取电器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