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器电源适配器选择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14):
最近购买了个ccm2直流电机调速器,但是出现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用电源适配器给调速器供电,电路板的指示灯就不亮也就是说无法给调速器供电,但是如果我用几节5号电池给调速器供电,指示灯就亮就能给调速器供电。我用的电源适配器是12v 3a和12v 10a的(之所以选择12v是因为连接的电机是12v的),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那我应该如何选择电源适配器,谢谢。
用DC插头连接电源适配器指示灯就不亮
用5号电池连接,指示灯就亮

这个是调速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