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和Proteus的PWM输出程序

楼主(2020-05-14):
共有10个级别的脉冲宽度波形,可以通过观察LED的亮暗时间的变化,或者通过虚拟示波器观察P0.0脚输出脉冲宽度不断变化的十个级别。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WM_T=0;         //占空比控制变量
sbit PWM_OUT=P0^0;

void main()
{
        bit flag=1;                //控制LED灯渐亮渐熄方式
        uint n;
        TMOD=0x02;                  //定时器T0,8位方式2定时模式
        TH0=241;                  //15μs溢出一次(11.0592M)
        TL0=241;
        TR0=1;
        ET0=1;
        EA=1;
        PWM_OUT=1;
        while(1)
        {
                for (n=0;n<30000;n++);                 //延时,将响应定时器T0中断
                if (flag==1)
                PWM_T++;
                else
                PWM_T--;
                if (PWM_T>=10)
                flag=0;
                if (PWM_T==0)
                flag=1;
        }
}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t;                  //用t保存当前时间在1s的比例位置
        t++;                                  //每15μs增1
        if (t==10)                          //1.5ms的周期
        {
                t=0;
                PWM_OUT=0;
        }
        if (PWM_T==t)
        PWM_OU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