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reertos有什么作用,植入keil到底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0-05-14):
看了很多资料都介绍的不清楚,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据说FreeRTOS是一个迷你操作系统内核的小型嵌入式系统,请问如何植入keil ?

网友B(2024-09-13):
现代单片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用裸机程序while(1) {} 来做一些功能复杂的程序时, 无法应对多任务并行执行的时候. 用FreeRTOS软件就能轻松实现. 网上有很多keil的STM32的移植教程, 很轻松就能找到.

网友C(2025-01-22):
可以多任务同时跑,不像跑裸机程序,只有单线程跑,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