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用几根线

楼主(2020-05-14):
我最近要用DS3231芯片,画板时引脚太多,既然是IIC总线接口,只用这两个IO口行不行,
电源两根,数据总线两根,总共4根线连接单片机行不行?

网友A:
电源两根,数据总线两根,总共4根线连接单片机不行,数据总线两根连接单片机,电源两根连接电源系统。

网友B:
当然可以。其他的都是辅助的,比如防断电抗干扰之类没多少用的,对于人品爆棚的楼主真的没必要

网友C:
给个图自己看吧  不好说几根线的问题  要看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