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四位一体数码管显示DS18B20测温的项目工程

楼主(2020-05-14):
#include<reg52.h>//包含51单片机内部寄存器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自定义uchar为unsigned char(即无符号字符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自定义uint为unsigned int(即无符号字符整数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6355。)
uchar code table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 //共阴数码管字码表
u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个位带数点字码表
uchar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数码管位数码表
//uchar Display_data[4];//显示数据数组
uint  Temperature_value;//温度值
uint bai,shi,ge,xiaoshu;
uchar Temperature_flag;//温度负标志
sbit DQ=P1^6;//DS18B20数据信号端口
/*DS18B20的延时函数*/
  void DS18B20_Delay(uint i)
{
  while(i--);
}
/*DS18B20的初始化函数*/
  void DS18B20_Init()
{
   uchar x=0;
   DQ = 1;//DS18B20数据信号端口DQ复位
   DS18B20_Delay(4);
   DQ = 0;//DS18B20数据信号端口DQ拉低
   DS18B20_Delay(100);//精确延于480us
   DQ = 1;//DS18B20数据信号端口拉高
   DS18B20_Delay(4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函数*/
  uchar DS18B20_ReadOneByte()
{
   uchar i=0;
   uchar j=0;
   for (i=8;i>0;i--)
{
    DQ = 0;//给脉冲信号
    j>>=1;
    DQ = 1;//给脉冲信号
    if(DQ)
    j|=0x80;
    DS18B20_Delay(10);
   }
   return(j);
  }
/*DS18B20写一个字节函数*/
  void DS18B20_WriteOneByte(uchar k)
{
   uchar i=0;
   for (i=8; i>0; i--)//向DS18B20数据信号端口DQ写入数据8次
{
    DQ = 0;//DS18B20数据信号端口DQ置低电平
    DQ = k&0x01;//按从低位到高位的顺序向DS18B20数据信号端口DQ发送字节(一次只发送一位)
    DS18B20_Delay(10);
    DQ = 1;//DS18B20数据信号端口DQ置高电平
    k>>=1;//重复以上的操作,直到所有的字节全部发送完为止。
   }
}
/*单片机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的函数*/
  DS18B20_ReadTemperature()
{
   uchar a,b;
   DS18B20_Init();//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OneByte(0xcc);//跳读序列号
   DS18B20_WriteOneByte(0x44);//启温度转换
   DS18B20_Init();//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OneByte(0xcc);//跳读序列号
   DS18B20_WriteOneByte(0xbe);//读取温度
   a=DS18B20_ReadOneByte();//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 BYTE
   b=DS18B20_ReadOneByte();//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 BYTE
   Temperature_value=b;//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erature
   Temperature_value<<=8;
   Temperature_value=Temperature_value|a;
   if(Temperature_value<0x0fff)
   Temperature_flag=0;
   else
{
    Temperature_value=~Temperature_value+2;
    Temperature_flag=1;//负温度
   }
   Temperature_value=Temperature_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并精确到1位数。
   return(Temperature_value);
  }
/*DS18B20所测温度值显示函数*/
  void DS18B20_Display()
{
   uchar i;
   bai=Temperature_value/1000;//百位数
   shi=Temperature_value%1000/100;//十位数
   ge=Temperature_value%100/10;//个位数
   xiaoshu=Temperature_value%10;//小数位
   if(Temperature_flag==0)
{
    if(bai==0x00)
  {
     bai=0x00;//百位数的0显示
     if(shi==0x00)
     shi=0x00;//十位数的0显示
    }
  }
   else //负温度
{
    bai=0x0b;//负温度百位显示负号:-
    if(shi==0x00)
    shi=0x00;//十位数的0显示
  }
   for(i=0;i<10;i++)
{
    P2=Wei[0];
    P0=table0[bai];//百位
    DS18B20_Delay(20);
    P2=Wei[1];
    P0=table0[shi];//十位
    DS18B20_Delay(20);
    P2=Wei[2];
    P0=table1[ge];//个位
    DS18B20_Delay(20);
    P2=Wei[3];
    P0=table0[xiaoshu];//小数位
    DS18B20_Delay(2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DS18B20_Init();//DS18B20初始化显示
   while(1)
{
    DS18B20_ReadTemperature();//单片机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DS18B20_Display();//共阴数码管显示DS18B20所测温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