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器件 求帮助

楼主(2020-05-14):
这俩到底是什么,有哪位大神知道吗,求告知,十万火急

网友A:
左边的:就是DC电源插头,右边的估计是一个2.54mm插线端子

网友B:
一个是DC座,一个是3pin排针座。

网友C:
DC电源座和插针!!!!!

网友D:
是电源插座,插入电源的

网友E:
左边那个是DC插座,右边那个是3P端子

网友F:
左面的是那种圆形DC插座,右面的是3pin插针

网友G:
确定元件的信息不明确,信息有限,最可能的组件可能是三端元件,例如DC电源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