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八路抢答器+查看分数+加减分源程序

楼主(2020-05-14):
基于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
一、主要内容
通过利用数码管显示,并自动复位的思路,运用单片机的运行产生输出信号,通过数码管显示对应的通道,实现了一个以单片机为核心的8路抢答器,
并且具有查看选手分数和进行加减分的功能。

二、具体操作
2、主持人按下开始键选手等待时间计完听到滴声后才可以抢答,若提前抢到则
视为犯规。
3、抢答成功后别的选手再抢到也是没有用的。
4、显示屏上显示哪位选手抢到,并开始对答题时间进行倒计时。
5、显示答题时间,在答题时间小于 5S 时报警电路会发生作用。
7、当主持人按下 RESET 键则进行下一轮的比赛。

二、程序用什么软件查看?

打开程序的软件是Keil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mg1=P2^0;                //定义数码管第一位
sbit smg3=P2^2;                //定义数码管第三位
sbit smg4=P2^3;                //定义数码管第四位
sbit keyks=P3^5;               //定义开始按键
sbit keytz=P3^4;               //定义停止按键
sbit keyqc=P3^3;               //定义清除按键

sbit beep=P3^6;                //定义蜂鸣器
uchar k;
uchar keyvalue=0;
uint a;
int djs=20,js=0;                   //djs和bt是初始倒计时时间,可修改
int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zhunbei[] = {0x92,0x99,0xb0,0xa4,0xf9,0xc0};//准备抢答
int fenshu[]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har fs[8];

uchar mode=0;              //主持人的按键模式
//  mode=0:显示选手1的分数  mode=1:显示选手2的分数....../////////

void delayzb(uint z)//准备抢答延时
{
         uint x,y;//局部变量定义
         for(x = z;x>0;x--)//此for循环100次
         for(y = 144;y>0;y--);//此for循环144次,100*144次循环正好是100ms.
}

void delay()
{
        uchar m,n,s;
        for(m = 20;m>0;m--);
        for(n = 20;n>0;n--);
        for(s = 248;s>0;s--);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Getch ()        //取键值函数
{
        //keyvalue=0;
   P1=0xf0; //先对P3 置数 列扫描
  if(P1!=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1!=0xf0) //确认按键按下
          {
                        switch (P1) //判断键值(哪一列被按下)
                        {
                                        case 0xe0: keyvalue=1; break; //第一列被按下
                                        case 0xd0: keyvalue=2; break; //第二列被按下
                                        case 0xb0: keyvalue=3; break; //被三列被按下
          case 0x70: keyvalue=4; break; //被四列被按下
                        }
                        P1 = 0x0f;   //行扫描
                        switch (P1)  //判断哪一行被按下
                        {
                                        case 0x0e: keyvalue=keyvalue; break; //第一行被按下
                                        case 0x0d: keyvalue=keyvalue + 4; break; //第二行被按下
                                        case 0x0b: keyvalue=keyvalue + 8; break; //第三行被按下
                                  case 0x07: keyvalue=keyvalue + 12; break; //第四行被按下
                        }
                        while (P1 != 0x0f);  //松手检测
                 }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js=0;
                TMOD=0x01;                   //TR0=1;//IT1=1;   //T0为定时器方式1   //EX1=1;
                TH0=0x4c;             //每50ms溢出一次
                TL0=0x00;
                ET0=1;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F0=0;
        TH0=0x4c;                                        //每50ms溢出一次
        TL0=0x00;                                        //赋初值
        js++;
         if(js==20)                                      //20*50=1000ms=1s
        {
                js=0;
                djs--;                                        //产生1s的倒计时
  }
        if(djs==5)
        {
                beep = 0;                          //倒计时后5s报警
                delay();
                beep = 1;
                delay();
        }
  if(djs==0)
        {
                P2 = 0xff;
                TR0=0;                            //倒计时结束,关闭定时器

  }
}

void djsxs()                                   //显示倒计时函数
{
                int shi,ge;
                shi=djs/10;
                ge=djs%10;                                  // 将倒计时时间分成高低位

                P2=0XFF;
                smg4 = 0;
                P0=table[ge];
                smg4 = 0;
                delayms(2);
                P2=0XFF;

                smg3 = 0;
                P0=table[shi];
                smg3 = 0;
                delayms(2);
                P2=0XFF;
}

void djsxs22()   //显示- --
{
                P2=0XFF;
                P0=0xbf;
                smg1 = 0;
                delayms(3);
                P2=0XFF;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

                P0=0xbf;
                smg3 = 0;
                delayms(3);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P2=0XFF;

                P0=0xbf;
                smg4 = 0;
                delayms(3);
                P2=0XFF;                                //第四位数码管显示-
}

void playerxs()
{
    P0=table[keyvalue];
    smg1=0;
    delayms(3);
    smg1=1;
}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

void main()
{
                int djs1=20;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
                beep=1;                //蜂鸣器不响
                djs=20;                     //倒计时赋值

         while(1)
        {
                LOOP1:
    Getch();
                djs=djs1;
                djsxs22();        //LOOP1是标号,显示 -  --
                keyvalue = 0;
//                beep=1;                //蜂鸣器不响
                djs=20;                     //倒计时赋值
                TR0 = 0;

                 if(keyks==0)//开始按键
           {
                         beep=0;//蜂鸣器响
                         delayms(3);          //去除按键抖动
                     if(keyks==0)   //确定开始按下
                         {

                                         while(!keyks);       //松手检测
                                        {
                                                beep=1;
                                                for(a = 0;a<6;a++) //5s倒计时准备抢答
                                                {
                                                        P2 = 0xf7;//1111 0111       //第四位数码管显示5s倒计时
                                                        P0 = zhunbei[a];
                                                        delayzb(800);
                                                        P2 = 0xff;
                                                }
                                        }

                                         while(1)
                                  {
                                                           Getch();

                                               if(keyqc == 0)
                                                           {
                                                                         delayms(3);                   //去除抖动
                                           if(keyqc == 0)
                                                                        {
                                                                                 while(!keyqc); //如果按下清除键,则回到- --状态
                                                                                 goto LOOP1;                  //goto语句,回到loop1表号处
                                                                        }
                                                          }

                                /*以下是八个选手抢答,key1表示1号选手,依次类推,注释只写第一位选手,其他和第一个完全一致*/

                                                                 if((keyvalue>=1)&&(keyvalue<=8)&&(TR0==0))        //在定时器关闭状态下,key1==0 则说明1号选手按下按
                                                                {
                                                                         beep=0;                 //蜂鸣器响

                                                                                        //while(!key1);          //去除按键抖动后,重新在判断,是否确实按下
                                                                                        beep=1;                  //蜂鸣器不响
                                                                                        TR0=1;                   //定时器开始
                                                                                        while(1)
                                                                                        {
                                                                                                mode = keyvalue;
                                                                                                playerxs();            //显示选手编号
                                                                                                djsxs();                //显示剩余倒计时时间
                                                                                                //keyvalue = 1;

                                                                                                 if(keyqc == 0)
                                                                                                 {
                                                                                                   delayms(3);                   //去除抖动
                                                                                                   if(keyqc == 0)
                                                                                                   {
                                                                                                   while(!keyqc); //如果按下清除键,则回到- --状态
                                                                                                   goto LOOP1;                  //goto语句,回到loop1表号处
                                                                                                   }
                                                                                                 }
                                                                                                   if(keytz == 0)          //暂停按下按下
                                                                                                   {
                                                                                                   delayms(3);                   //去除抖动
                                                                                                   if(keytz == 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复位按键
                                                                                                   {
                                                                                                   while(!keytz) //如果按下复位键,则回到- --状态
                                                                                                   TR0=0;
                                                                                                   }
                                                                                                   }
                                                                                                   if(keyks == 0)//开始按键
                                                                                                   {

                                                                                                   beep=0;//蜂鸣器响
                                                                                                   delayms(30);          //去除按键抖动
                                                                                                   if(keyks == 0)   //确定开始按下
                                                                                                   {
                                                                                                   while(!keyks);       //松手检测
                                                                                                   {
                                                                                                   beep=1;                                                                                                    //蜂鸣器不响
                                delay();

                                                                                                   TR0 = 1;
                                                                                                   }
                                                                                                   }
                                                                                                   }
                                                                                                   if(djs == 0)

                                                                                                   break;

                                                                                                 }
                                                                                        }

                                                        if (mode!=0)
                                                        {
                                              TR0 = 0;

                                                                                while(1)
                                                                                {
                                                                                                P0=table[mode];
                                                                                                smg1=0;
                                                                                                delayms(3);
                                                                                                smg1=1;              //显示选手编号
                                                                                    P0=table[fs[mode]];
                                                                                    smg4=0;
                        delayms(3);
                                                                                    smg4=1;

                                                                                                Getch();
                                                                                                if(keyvalue == 9)
                                                                                                {
                                                                                                   keyvalue = 0;
                                                                                                   mode++;
                                                                                                   if(mode>8)
                                                                                                   {
                                                                                                   mode=0;
                                                                                                   }
                                                                                                }
                                                                                                else if(keyvalue == 10)   //加分
                                                                                                {
                          keyvalue = 0;
                                                                                                   fs[mode]++;
                                                                                                   if(fs[mode] == 10)
                                                                                                   fs[mode] = 9;
                                                                                                }

网友A(2020-06-15):
那个能把原理图发一下吗

网友B:
程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