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实现FPGA模拟4层楼电梯控制程序

楼主(2020-05-14):
以代码的形式进行楼梯运行控制系统的模拟
点亮led表示开门
library ieee;                                               -- 库的说明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程序包的说明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SDC is                                                                         -- 实体
port(buttonclk:in std_logic;                                -- 按键时钟信号
        liftclk:in std_logic;                                        -- 电梯时钟信号
        reset:in std_logic;                                                -- 异步复位端口
        f1upbutton:in std_logic;                                -- 一层上升请求端口
        f2upbutton:in std_logic;                                -- 二层上升请求端口
        f2dnbutton:in std_logic;                                -- 二层下降请求端口
        f3dnbutton:in std_logic;                                -- 三层下降请求端口
        fuplight:buff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1);    -- 上升请求寄存信号
        fdnlight:buff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1);    -- 下降请求寄存信号
        stop1button,stop2button,stop3button:in std_logic;-- 停站请求端口
        stoplight:buff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1);         -- 停站请求寄存信号
        position:buffer integer range 1 to 3;-- 电梯位置信号
        doorlight:out std_logic;                                 -- 开关门信号
        udsig:buffer std_logic);                                 -- 电梯模式(上升或下降)信号
end SDC;architecture art of SDC is                 -- 结构体
type lift_state is                                                         -- 定义十个状态
        (stopon1,dooropen,doorclose,doorwait1,doorwait2,doorwait3,doorwait4,up,down,stop);
        signal mylift:lift_state;
        signal clearup:std_logic;                                 -- 上升和停站请求清除信号
        signal cleardn:std_logic;                                 -- 下降和停站请求清除信号
begin
        controlift:process(reset,liftclk)         -- 状态机进程
        variable pos:integer range 3 downto 1;
        --******************************--
        --**********电梯运行控制*********--
        --******************************--
begin
        if reset='1' then
                mylift <= stopon1;                                         -- 异步复位,电梯的初始状态为一层开门状态
                clearup <= '0';
                cleardn <= '0';
                pos:=1;
                position<=1;
        else if liftclk'event and liftclk='1'
        then
        case mylift is
                when stopon1 => doorlight <= '0';position <= 1;pos:=1;
                          mylift <= doorwait1;                                 -- 电梯等待 4s
                when doorwait1 => mylift <=doorwait2;
                when doorwait2 =>clearup<='0';cleardn<='0';mylift <=doorwait3;
      when doorwait3 => mylift <=doorwait4;
      when doorwait4 => mylift <= doorclose;
      when doorclose => doorlight <= '1';-- 关门,判定电梯下一个运行方式
        if udsig='0' then                                                          -- 如果电梯处在上升模式
                if position=3 then
                        if stoplight="111" and fuplight="111" and fdnlight="111" then-- 没有请求信号时,电梯停在当前层
                                        udsig <= '1';
                                        mylift <= doorclose;
                        elsif fdnlight(3)='0' or stoplight(3)='0' then-- 如果本层有请求信号时,电梯开门
                                        udsig<='1';
                                        mylift<=dooropen;
                   else --否则下降udsig<='1';
                                        mylift<=down;
                        end if;
                elsif position=2 then
                        if stoplight="111" and fuplight="111" and fdnlight="111" then
                                udsig<='0';
                                mylift<=doorclose;
                        elsif fuplight(2)='0' or stoplight(2)='0' then-- 本层有上升或停站请求时时,电梯开门
                                udsig<='0';
                                mylift<=dooropen;
                        elsif fuplight="111" and stoplight="111" and fdnlight="101" then--只有二层有下降请求时,电梯开门
                                udsig<='1';
                                mylift<=dooropen;
                        elsif stoplight(3)='0' or fdnlight(3)='0' then-- 三层有停站请求或下降请求,则上升
                                udsig<='0';
                                mylift<=up;
                        else udsig<='1';
                                mylift<=down;
                        end if;
                elsif position=1 then
                        if stoplight="111" and fuplight="111" and fdnlight="111" then
                                udsig<='0';
                                mylift<=doorclose;
                        elsif stoplight(1)='0' or fuplight(1)='0' then
                                udsig<='0';
                                mylift<=dooropen;
                        else
                                udsig<='0';
                                mylift<=up;
                        end if;
                end if;

        elsif udsig='1' then-- 如果电梯处在下降模式
        if position=1 then
        if stoplight="111" and fuplight="111" and fdnlight="111" then
                udsig<='0';
                mylift<=doorclose;
        elsif stoplight(1)='0' or fuplight(1)='0' then
                udsig<='0';
                mylift<=dooropen;
        else udsig<='0';
                mylift<=up;
                end if;
        elsif position=2 then
        if stoplight="111" and fuplight="111" and fdnlight="111" then
                udsig<='1';
                mylift<=doorclose;
        elsif fdnlight(2)='0' or stoplight(2)='0' then
                udsig<='1';
                mylift<=dooropen;
        elsif fdnlight="111" and stoplight="111" and fuplight="101" then
                udsig<='0';
                mylift<=dooropen;
        elsif stoplight(1)='0' or fuplight(1)='0' then
                udsig<='1';
                mylift<=down;
        else udsig<='0';
                mylift<=up;
        end if;
        elsif position=3 then
        if stoplight="111" and fuplight="111" and fdnlight="111" then
                udsig<='1';
                mylift<=doorclose;
        elsif fdnlight(3)='0' or stoplight(3)='0' then
                udsig<='1';
                mylift<=dooropen;
        else udsig<='1';
                mylift<=down;
        end if;
                end if;
                        end if;

        --******************************--
        --**********上升模式*************--
        --******************************--
        when up=>                                          -- 电梯处于上升状态
                position<=position+1; -- 电梯楼层数加一
                pos:=pos+1;
                if pos <3 and (stoplight(pos)='0' or fuplight(pos)='0')
                 then
                        mylift <= stop;         -- 电梯在一层或二层,本层有停站或上升请求时,则停止
                elsif pos=3 and (stoplight(pos)='0' or fdnlight(pos)='0')
                 then
                        mylift <= stop;         -- 电梯处在三层,并且有三层停站或下降请求,则停止
                else
                        mylift <= doorclose;
                end if;
        --******************************--
        --**********下降模式*************--
        --******************************--
        when down =>                                 -- 电梯处在下降状态
                position <=position-1;-- 电梯楼层数减一
                pos:=pos-1;
                if pos >1 and (stoplight(pos)='0' or fdnlight(pos)='0') then
                        mylift <= stop;elsif pos=1 and (stoplight(pos)='0' or fuplight(pos)='0') then
                        mylift <= stop;
                else mylift <= doorclose;
                end if;

        when stop => mylift <= dooropen;
        when dooropen => doorlight <= '0';
                if udsig='0' then
                if position<3 and (stoplight(pos)='0' or fuplight(pos)='0') then
                clearup <= '1';                  -- 清除当前层上升和停站请求
                else
                        clearup<='1';
                        cleardn<='1';
                end if;
                elsif udsig='1' then
                if position >1 and (stoplight(pos)='0' or fdnlight(pos)='0') then
                cleardn <= '1';                 -- 清除当前层下降和停站请求
                else clearup <= '1';
                cleardn <= '1';
                end if;
                end if;

                mylift <= doorwait1;  --状态机复位
                end case;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ntrolift;
        --******************************--
        --****记忆电梯外各层停站请求******--
        --******************************--
controlight:process(reset,buttonclk)
                begin

                if reset='1' then
                        stoplight <= "111";
                        fuplight <= "111";
                        fdnlight <= "111";
                else
                        if buttonclk'event and buttonclk='1' then
                                if clearup='1' then    -- 上升和停站请求清零
                                        stoplight(position) <= '1';
                                        fuplight(position) <= '1';
                                else if
                                   f1upbutton='1' then
                                   fuplight(1)<='0';
                                elsif f2upbutton='1' then
                                        fuplight(2)<='0';
                                end if;
                        end if;
                if cleardn='1' then stoplight(position) <= '1';
                        fdnlight(position) <= '1';
                else if
                        f2dnbutton='1' then       -- 记忆各层下降请求
                        fdnlight(2)<='0';
                elsif f3dnbutton='1' then
                        fdnlight(3)<='0';
                end if;
                end if;

        --******************************--
        --*****记忆进入电梯后各层停站请求**--
        --******************************--

        if stop1button='1' then
                stoplight(1)<='0';
                elsif stop2button='1' then
                        stoplight(2)<='0';
                        elsif stop3button='1' then
                                stoplight(3)<='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ntrolight;
end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