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内核3.3V和5V供电问题

楼主(2020-05-14):
STC15单片机内核默认3.3V供电,可以切换5V供电。3.3和5V供电将决定对外输出的PWM波幅值是多少,但切换到5V时,电脑检测不出单片机。
解决方法:供电不足导致的,3.3V给内核供电时,不需要外部供电,电脑能正常检测到单片机,切换到5V却不能,因此切换到5V时,我外部加了12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可以加7到12V皆可),结果电脑能检测到单片机,正常下载程序,正常输出0到5V的PWM波。

网友A:
实测W系列宽电压在规则范围内正常工作,估计是你那个图示的板的设计或生产问题。
如果超过最高承受压一倍多(12v=5.5v×218.2%)可以正常工作还可以用国防航天级产品来解释,但在正常工作电压承受范围内不正常工作肯定不是卖萌而是器件坏了

网友B(2020-07-09):
我也是这块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外加电源通过LDO直接连接5V端,5V引脚输出的电压倒是没错,不知道为何会供电不足

网友C(2022-10-08):
我怎么给STC单片机供电超过5V 多一些,还没有到12V单片机就会坏掉,有几次电源正负接反了,单片机竟然还没坏,难道我用的是假的STC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给STC单片机供电超过5V 多一些,还没有到12V单片机就会坏掉,有几次电源正负接反了,单片机竟然还没 ...

单片机超过7V就很容易烧坏,不要强求单片机能抗高压,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