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单片机pwm波

楼主(2020-05-14):
我是一个小白,刚学单片机,不太理解pwm波,用定时器输出的高低电平就是pwm波?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R0=0;//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TR0=1;//打开定时器

time++;
if(time>=256)  //1khz
   time=0;
if(time<=duty)   //占空比%30,可改
   beep=1;
else beep=0;
}
进入一个定时中断,再打开定时器,记的数和已知的数比较然后输出高低电平就是pwm波吗,这是规定吗,不是很理解。

网友A:
是的,你说的没有错

网友B: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就是频率固定,可以调节占空比,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达到控制目的,比如DC to DC, led, 电机 等待.

网友C:
我理解的PWM波就是周期一定,但是高低电平的比例不同也就是占空比不同。

网友D:
高低电平形成的方波     频率就是你io反转速率决定的

网友E:
PWM波就是高低波形

网友F:
把正弦波形首先等分为许多不等幅但等宽的脉冲序列,然后用等幅不等宽的矩形脉冲代替后,且矩形脉冲的面积和正弦波脉冲的面积相等

网友G: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固定频率,占空比可调的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你看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不是有一个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吗,讲道理不应该还是电平快速的转换(不是1就是0),为什么输出出来的就是pwm波呢

网友H: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控制——脉冲宽度调制技术,通过对一系列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来等效地获得所需要波形(含形状和幅值).PWM控制技术在逆变电路中应用最广,应用的逆变电路绝大部分是PWM型,PWM控制技术正是有赖于在逆变电路中的应用,才确定了它在电力电子技术中的重要地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你看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不是有一个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吗,讲道理不应该还是电平快速的转换 ...

可以这样说,PWM波实现就是电平的规律性反转,而占空比就是一个周期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的比例关系,比如电机PWM控制,高电平电机转,低电平电机不转,可由于惯性电机在低电平时间电机不会停止转动(时间是很短比如ms),而这时你在一个周期内(也就是固定的时间长度)调节占空就会加减速。你看一下控速PID就知道,联系起来想一下就想通了,我也接触1年多,慢慢就理解了,PWM波只是一个名字,实质就是电平的反转,只是在大多数单片机上是一个外设,设定占空比什么的,计数器计数引脚电平自动反转。

网友J:
没错,是电平的高低变化,但是高低变化是有周期的,那么肯定有一个周期,只存在一次高低电平的变化,在这个周期里面,高电平维持时间不长为占空比,周期倒数为频率,那么把这个周期扩大n倍呢,效果是一样的,如果用lo模拟一般频率和占空比是可调的,不过这种模拟pwm一般不使用的,我用lo口模拟,稳定性有点差,这是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网友K:
脉宽调制(PWM)基本原理:控制方式就是对逆变电路开关器件的通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所需要的波形。也就是在输出波形的半个周期中产生多个脉冲,使各脉冲的等值电压为正弦波形,所获得的输出平滑且低次谐波少。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既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改变输出频率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你看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不是有一个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吗,讲道理不应该还是电平快速的转换 ...

PWM就是在某一固定频率下的电平转换(快速是指频率),高电平时间与周期对比就是占空比。一个高电平时间加一个低电平时间就是一个周期。

网友M: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

网友N:
一定周期,改变占空比,从而改变输出功率,如LED亮度调节

网友O:
周期一定,调节高电平的宽度(时间长短),脉冲越宽,输出功率越大,负载得到电流越大。

网友P:
你的问题在于,你代码没认真读,你要理解代码每一行的意义,不是能看懂这么简单,而应该去想想这行代码有什么意义?再回去查一查pwm的一些例子就懂了

网友Q(2020-11-24):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你看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不是有一个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吗,讲道理不应该还是电平快速的转换 ...

是定单片机引脚取反,而产生高低电平

网友R:
就是周期性规律电平变化

网友S(2020-12-31):
方波比较简单,主要是一段时间高电平、一端时间为低电平

网友T:
STC89单片机 定时器做PWM程序  这是我们写的代码分享给各位了  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

网友U:
pwm核心思想就是脉冲调制,根据需要改变占空比,离开这个需求,其性质就只是占空比不同的方波而乙

网友V:
PWM(脉冲宽度调制)通常是一系列方波,其周期电平从低到高变化。 由于它周期变化,因此可以更改其频率。 此外,由于可以将其电平从低电平更改为高电平,因此可以调整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的持续时间,这恰好是PWM的名称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