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roteus上仿真0.96寸OLED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
正在做一个控制系统,需要用OLED显示一些数据,实际电路没有问题,买的是中景园电子0.96 寸OLED 显示屏,7针
的SPI接口。
目前正在做仿真,单片机用的89C52,在元件库中找到了名为“UG-2864HSWEG01”的OLED显示屏,用的SSD1306驱动。
程序为赠送的例程,按照提供的原理图连接电路,最后仿真结果是黑屏。
主要有两个疑惑,第一是仿真的时候需不需要添加那个1306驱动,第二个是正确的仿真电路是什么样子的。请多指教!

图1 显示器部分

图2 整体部分

图3 原理图

问题得到解决了,总线的问题没搞明白,从本站另一位伙伴那得到参考,可以使用 SSD1308 驱动的“LY190-128064” 显示屏做仿真运行,实测可以运行参考例程!
51单片机和OLED仿真 芯片SSD1306

(出处: 单片机论坛)

仿真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4 128*64 0.96寸OLED仿真

网友A(2021-03-05):
做DIY小玩意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尚未解决

网友B(2020-06-27):
引用 网友C:
仿真软件中有这个例程,搜索ssd1306可以找到i2c和spi的参考

感谢大佬提醒!真的找到了!

网友D:
我的问题差不多

网友E:
NB
优秀求大佬的带带我

网友F(2020-05-25):
请问贴主自己的电路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路跟你的几乎一样,问题也是程序能输进去但出现黑屏!

网友G:
我和他的线路有些不同,我的没有实现,求大佬帮忙

网友C:
仿真软件中有这个例程,搜索ssd1306可以找到i2c和spi的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您好,能详细指点一下吗?我理解的网络标号在总线上连接一根导线出来,在导线上添加网络标号,不知道这样 ...

右键单击左面总线添加D[0..7]
右键单击右面总线添加BS[0..2]

网友H:
这问题得到解决了,总线的问题没搞明白,从本站另一位伙伴那得到参考,可以使用 SSD1308 驱动的“LY190-128064” 显示屏做仿真运行,实测可以运行参考例程!
51单片机和OLED仿真 芯片SSD1306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801-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仿真效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总线上端线与Oled连接缺失网络标号D[0..7]和BS[0..2]

您好,能详细指点一下吗?我理解的网络标号在总线上连接一根导线出来,在导线上添加网络标号,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C:
总线上端线与Oled连接缺失网络标号D[0..7]和BS[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