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没有错误,但是就不是不能生成hex文件。那个creat hex file也勾了

楼主:
程序没有错误,但是就不是不能生成hex文件。那个creat hex file也勾了

网友A(2020-05-15):
将工程中.A51文件删除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工程中.A51文件删除即可

不行,还是那样。

网友C:
如果你重建所有目标文件时,信息提示框里有已创建HEX文件的提示,说明HEX文件已经建立了,只不过你文件的输出目录不正确,你看不到。如果没有创建HEX文件的提示,说明工程里面的输出设置里,没有选择产生HEX文件。

网友D:
你先看看那个error提示那个变量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重建所有目标文件时,信息提示框里有已创建HEX文件的提示,说明HEX文件已经建立了,只不过你文件的输 ...

没有产生hex文件,输出设置那里我也勾了hex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先看看那个error提示那个变量怎么回事

那个提示的错误我也搞不懂什么意思。搞不懂为啥会没有发现

网友E:
关于command xxxfile not found
这种纯软件报错(非自己写的程序语法报错),建议先百度,你可以迅速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于command xxxfile not found
这种纯软件报错(非自己写的程序语法报错),建议先百度,你可以迅速找到 ...

我就是百度都找不到,才跑到这里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F:
你这是文件路径不对,把你的"chen"文件重新确定路径,option里重新设置

网友F:
option里重新设置文件路径,要确保在工程文件下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原因尚不清楚,但我重新建立了工程文件,并把各个文件复制过来,重新编译,现在通过了,我想可能,是建立文档遗漏了什么,应该是keil本身的问题。

网友H:
路径查一下

网友B:
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我的文件名字里面有空格。。。。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I: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35dbcb093b47a8916fcbcc2.html

参考了您这个,单单是这样改还不行。还要把我原来所有文件里面的空格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