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不懂大哥帮我看看

楼主(2020-05-15):
老产品用了十年了,成品低,现在插件人工成本太高了,要改成贴片
可调管LM317T
功率管BU406
输入AC15V 通过4007转直。用一个好像是2K或5K的电位器调输出(忘记是多少了K了)

这个高压包不懂,我是不是要把它锤了???
以上两个管没找到对应贴片型号,请教用什么代替?

网友A:
不是所有直插式电子元件都能找到对应的贴片封装,LM317有贴片封装。BU406没有贴片封装,有没有可以直接替代的贴片管不易查到,不过这类高压大功率管基本没有贴片封装。因为需要装大面积散热片,显然贴片封装不合适。大功率高压包通常都是定制产品,很难小型化,除非更改电路,用其它方法产生高压。高压点火器就有小型化的产品。

网友B:
从图片看,你这是个可调压的高压发生器,电压高达5~6kv吧,这样的电路大功率器件不推荐改贴片,高压包也不能替代,成本会更高,但那些小功率器件可以用贴片。

网友C:
看图就知道这个高压包是黑白电视机上用的高压包,电路应该是用高压包产生高压吧?我自己制作过一款用555电路的高压发生器,效率很高,也很稳定,你可以按下图试试。我的电路不用LM317可调稳压器,是用固定的供电电压,输出电压调整是通过改过555的频率和脉宽实现的。

网友D:
高压包里封装的是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A:
用地板的电路改造楼主的产品很是靠谱的,只要再完善一下就可以除高压包以外全部采用贴片元件。

网友E:
BU406改成贴片NMOS,好驱动,效率高。高压包用液化器或其它产品的点火线圈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