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DMA很难?带你一步步学会!(讲解+代码)

楼主(2020-05-15):
串口DMA

DMA利用好无疑会让串口使用起来更加高效,同时CPU还能处理自己的事情,但是DMA的使用却让代码变得更加的复杂,也使串口配置变得更加麻烦!麻烦???也许只是学习的方式不对,代码是变长了,但是思路清晰的话,也就是在原来串口加了点东西而已。本文让你轻轻松松学会串口DMA!定长数据传输与不定长数据传输都教会你!通过此文,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和会使用串口DMA,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串口DMA的配置

本文针对串口2(USART2)如何进行DMA传输进行讲解,如果采用其他串口,注意要修改相应端口配置以及DMA通道。

1、串口的DMA请求映像

通过我之前的博文《 STM32 | DMA配置和使用如此简单(超详细)》可以知道,串口2(USART2)的接收(USART2_RX)和发送(USART2_TX)分别在DMA1控制器的通道6和通道7。下图为DMA1控制器的请求映像图。

2、资源说明

STM32F1中,USART2使用的是PA2(USART2_TX)和PA3(USART2_RX),为了方便阅读,使用到的资源列在下表。

     外设           GPIO口      DMA请求映像通道         备注

USART2_TX        PA2             DMA1通道7        RAM->USART2的数据传输

USART2_RX        PA3             DMA1通道6        USART2->RAM的数据传

3、DMA初始化配置

USART2的DMA配置在《 STM32 | DMA配置和使用如此简单(超详细)》中分别讲了库函数版和寄存器版两种配置,我这里直接搬用,不理解的可以看看《 STM32 | DMA配置和使用如此简单(超详细)》这篇文章。要注意的是库函数最大优势就是便于阅读,所以在DMA初始化配置中我们使用库函数。

首先,我们要先定义三个缓冲区(作全局定义),一个发送缓冲区,两个接收缓冲区,两个接收缓冲区是为了做双缓冲区,目的是为了防止后一次传输的数据覆盖前一次传输的数据,并且留出足够的时间让CPU处理缓冲区数据。双缓冲在串口DMA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并起着很大的作用!

//USART2_MAX_TX_LEN和USART2_MAX_RX_LEN在头文件进行了宏定义,分别指USART2最大发送长度和最大接收长度
u8 USART2_TX_BUF[USART2_MAX_TX_LEN];          //发送缓冲,最大USART2_MAX_TX_LEN字节
u8 u1rxbuf[USART2_MAX_RX_LEN];                        //发送数据缓冲区1
u8 u2rxbuf[USART2_MAX_RX_LEN];                        //发送数据缓冲区2
u8 witchbuf=0;                                                      //标记当前使用的是哪个缓冲区,0:使用u1rxbuf;1:使用u2rxbuf
u8 USART2_TX_FLAG=0;                                        //USART2发送标志,启动发送时置1
u8 USART2_RX_FLAG=0;                                        //USART2接收标志,启动接收时置

       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发送缓冲区可能用不上,因为我们要发送的数据内容和大小都不一定每次都是固定的,可以是变化的,我们只需重新指派新的发送缓冲区地址即可,但是在初始化中我们还是要指定一个发送缓冲区地址。
下面是DMA1_USART2的初始化函数

void DMA1_USART2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1_Ini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使能DMA1时钟

        //DMA_USART2_RX  USART2->RAM的数据传输
        DMA_DeInit(DMA1_Channel6);                                                                    //将DMA的通道6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1_Ini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2->DR);                       //启动传输前装入实际RAM地址
        DMA1_Init.DMA_MemoryBaseAddr = (u32)u1rxbuf;                                       //设置接收缓冲区首地址
        DMA1_Ini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取到内存
        DMA1_Init.DMA_BufferSize = USART2_MAX_RX_LEN;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1_Ini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1_Ini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1_Ini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1_Ini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1_Init.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模式
        DMA1_Ini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1_Ini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6,&DMA1_Init);                                                                         //对DMA通道6进行初始化

        //DMA_USART2_TX  RAM->USART2的数据传输
        DMA_DeInit(DMA1_Channel7);                                                                                                //将DMA的通道7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1_Ini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2->DR);                                        //启动传输前装入实际RAM地址
        DMA1_Init.DMA_MemoryBaseAddr = (u32)USART2_TX_BUF;                              //设置发送缓冲区首地址
        DMA1_Ini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数据传输方向,从内存发送到外设
        DMA1_Init.DMA_BufferSize = USART2_MAX_TX_LEN;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1_Ini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1_Ini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1_Ini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1_Ini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1_Init.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模式
        DMA1_Ini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1_Ini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7,&DMA1_Init);                                                                         //对DMA通道7进行初始化

        //DMA1通道6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6_IRQn;                                //NVIC通道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NVIC寄存器

        //DMA1通道7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7_IRQn;                                //NVIC通道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NVIC寄存器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6,DMA_IT_TC,ENABLE);                                                        //开USART2 Rx DMA中断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7,DMA_IT_TC,ENABLE);                                                        //开USART2 Tx DMA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6,ENABLE);                                                                           //使DMA通道6停止工作
        DMA_Cmd(DMA1_Channel7,DISABLE);                                                                           //使DMA通道7停止工作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Tx, ENABLE);                                                //开启串口DMA发送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Rx, ENABLE);                                                //开启串口DMA接收
}

相应配置的讲解在《 STM32 | DMA配置和使用如此简单(超详细)》中讲解过,这里不再叙述,要注意的是,我们采用中断方式进行DMA传输。正常情况下,我们传输完数据要进行相应的处理,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数据传输完成了呢?这时候就借助DMA传输完成中断。既然打开了中断,那一定要注意中断优先级,这里特别指出串口的中断优先级应低于串口DMA通道的中断优先级。

4、串口配置

前面已经完成了DMA的配置,而DMA是不能单独使用的,所以不要忘了配置要用到的串口USART2。

void Initial_UART2(unsigned long baudrate)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2,GPIOA时钟

        //USART2_TX   GPIOA.2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2

        //USART2_RX          GPIOA.3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3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中断开启设置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ENABLE);                                                                        //开启检测串口空闲状态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清除USART2标志位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通道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8;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NVIC寄存器

        DMA1_USART2_Init();                                                                                                    //DMA1_USART2初始化
}

可以注意到,我这里定义的串口中断抢占优先级低于DMA中断的抢占优先级。细心点可以看到,我开启了串口空闲中断。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知道接收数据的长度的,这样我们是没有办法利用DMA传输完成标志位来判断是否完成接收,所以我们这里采用串口空闲中断来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成,接收完成了会进入串口空闲中断。串口配置的最后进行了串口2(USART2)DMA的初始化,这样直接初始化串口也直接包括了串口DMA的初始化,主函数初始化只需一步即可。

二、串口DMA的使用

前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串口的配置及DMA的配置,接下来讲讲怎么使用。

  • 发送数据:没什么特殊的,我们只需指定DMA外设缓冲区首地址以及数据长度(即设置发送数据的地址)并开启DMA1通道7即可。
  • 接收数据:接收串口来数据有两种,一种是不定长数据(也就是每次接收到数据的长度都不一样),另一种是定长数据(接收到的数据每次都相同)。对于定长数据我们只需检测DMA传输完成标志位即可;而对于不定长数据,可以通过串口的空闲中断来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成。所以,接收完不定长的数据后,需要重新赋值计数值,这样才可以进行下一次数据传输。

详细的使用下文进行介绍。

1、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数组的形式发送,此情况下要知道数组有效元素的个数;另一种就是类似“printf”的形式,此形式可以基于第一种情况稍作修改。

(1)数组的形式发送数据

使用串口DMA发送数据,默认情况下我们要关闭DMA1通道7(即串口2的DMA发送通道),因为一旦开启通道7就会开始发送数据,没有要发送数据时自然是要关闭的。

发送数据步骤如下:

  • 判断上一次发送数据是否完成,未完成就等待数据发送完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判断DMA传输完成标志位,另一种判断我们自己定义全局变量USART2_TX_FLAG是否置1(即上一次发送未完成)。我更喜欢使用第二种方法。
  • 指定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也就是待发送数据的地址。
  • 指定待发送数据长度。
  • 开启DMA通道7启动DMA发送。
  • 产生DMA通道7传输完成中断,清除中断标志位。
  • 关闭DMA通道7,并清除USART2_TX_FLAG(清0)。

接下来给出串口DMA发送数据的代码

//DMA 发送应用源码
void DMA_USART2_Tx_Data(u8 *buffer, u32 size)
{
        while(USART2_TX_FLAG);                                                //等待上一次发送完成(USART2_TX_FLAG为1即还在发送数据)
        USART2_TX_FLAG=1;                                                        //USART2发送标志(启动发送)
        DMA1_Channel7->CMAR  = (uint32_t)buffer;        //设置要发送的数据地址
        DMA1_Channel7->CNDTR = size;                            //设置要发送的字节数目
        DMA_Cmd(DMA1_Channel7, ENABLE);                                //开始DMA发送
}

//DMA1通道7中断
voi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7)!= RESET)        //DMA接收完成标志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7);         //清除中断标志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清除串口2的标志位
                DMA_Cmd(DMA1_Channel7, DISABLE );           //关闭USART2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USART2_TX_FLAG=0;                                                //USART2发送标志(关闭)
}
}

至此,串口DMA发送数据完成。细心点可以发现我这里居然直接配置寄存器,因为这样简单快捷,不用像库函数那样重新初始化DMA的配置。寄存器使用请查看《 STM32 | DMA配置和使用如此简单(超详细)》的寄存器那块的内容。

(2)类似printf形式发送数据

上述学习,使用DMA_USART2_Tx_Data();函数可以很方便的发送一个数组的数据,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喜欢使用printf();,今天讲串口DMA,当然要讲到位,让串口DMA也能实现强大的printf();功能。

—————————————————————。。。未完。。。————————————————————

论坛看起来太不舒服了,有的格式没办法设置,而且代码对其很麻烦,直接复制过来却不对齐,反正我是看着不舒服的,如果喜欢还是去CSDN博客看吧!

原文已在CSDN发布,博文阅读起来更舒服,CSDN博文链接:

STM32 | 串口DMA很难?其实就是如此简单!(超详细、附代码)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524484/article/details/106029682

以下为原文目录,一步一步教会你串口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