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怎么定义5461BS数码管位选段选

楼主(2020-05-15):
本人菜鸡一个,刚学单片机不久,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定义好数码管的位选和段选,读取温度后能输出到数码管显示,同时也能输出到蓝牙串口去。其他模块我都弄好了。就差这一步完成数据显示模块。

网友A(2022-06-06):
BS是共阳极,用四个大电流接口驱动选择4个管中的一个(位选),DIG1 DIG2 DIG3 DIG4;用限流电阻约100欧姆;另一个接口,选择段(a b c d e f g dp段选)。DIG1-4,某一时刻只能有一位被选中,要显示的字查出段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