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的大佬们快来看看我的NE555报警器电路方案行不行得通?

楼主:
目前方案就是一个超声波发射电路,一个接收电路,报警电路是一个NE555构成的断线报警器,断线两端接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基本思路是:555驱动超声波探头持续输出超声波,单稳态超声波接收电路能接收到超声波就会让继电器吸合,由于是接收到的持续的超声波,所以继电器会一直处于吸合状态,就不会触发断线报警器,如果接收不到超声波了,继电器就会断开,短线报警器就会被触发。
这是我对于这个电路的想法,如果有哪一点不对,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网友A(2020-05-15):
   用555集成电路组成占空比50%的振荡器,实际上是555工作于自激多谐双稳态的状态,楼主的电路为啥要把频率调整电位器接在输出端,这样好象不对,下图是555自激多谐双稳态电路的原理图,可供参考。

      实现制作时,555的输出频率应该是可以微调的,因为超声波传感器的理想工作频率与标称频率都有一些出入,通过微调频率,可以使传感器的输出最大,这样工作距离就可以最长。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把超声接收传感器接在示波器的输入端,微调发射端的频率,使示波器输出最大就算是调整好了。
           如果想要输出40K的信号,图中R1的值是16K,R2的值是6.7K,C的值是1UF。

网友B:
只在视线范围内工作,需要,没有遮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555集成电路组成占空比50%的振荡器,实际上是555工作于自激多谐双稳态的状态,楼主的电路为啥要把频率 ...

嗯嗯嗯嗯嗯嗯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在视线范围内工作,需要,没有遮挡

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555集成电路组成占空比50%的振荡器,实际上是555工作于自激多谐双稳态的状态,楼主的电路为啥要把频率 ...

老铁,这样岂不是方波占空比不是0.5了

网友D:
可以先用软件仿真一下电路测试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