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和MOS串联再和另一个电阻并联问题

楼主(2020-05-15):
电阻和MOS串联再和另一个电阻并联问题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了,更低的电源电压,并联后的电阻还会更大。你将电源电压调节到2.5V以上,R3也不应该接地,应该串到Q1  G脚到S1的路上,为了Q1可靠关闭,还应该增加一个电阻从电源到Q1 G脚。

网友B:
R2改接到Q1的D端,Q1饱和导通内阻可以忽略不计,但V1电压太低,达不到MOS管导通的阈值电压,Q1处于截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了,更低的电源电压,并联后的电阻还会更大。你将电源电压调节到2.5V以上,R3也不应该接地,应 ...

我写错了  上拉那个电阻连接到的是IO口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了,更低的电源电压,并联后的电阻还会更大。你将电源电压调节到2.5V以上,R3也不应该接地,应 ...

R3哪里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太低了,更低的电源电压,并联后的电阻还会更大。你将电源电压调节到2.5V以上,R3也不应该接地,应 ...

这是PMOS  低导通啊  和0.4V没关系的啊  差点忘了

网友C:
没有达到PMOS管的开启电压

网友D:
如果想将MOSFET用作开关, 应使工作在饱和区域,以便在导通时看起来像一根导线。 但是,电压源太低,MOSFET的漏源电压不够大,无法使MOSFET在其饱和区域工作。 在你这种情况下,MOSFET沟道的电阻非常高,因此不能将其视为导线,而应视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改接到Q1的D端,Q1饱和导通内阻可以忽略不计,但V1电压太低,达不到MOS管导通的阈值电压,Q1处于截止状态 ...

用N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将MOSFET用作开关, 应使工作在饱和区域,以便在导通时看起来像一根导线。 但是,电压源太低,MOSFET ...

漏源?应该是VGS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改接到Q1的D端,Q1饱和导通内阻可以忽略不计,但V1电压太低,达不到MOS管导通的阈值电压,Q1处于截止状态 ...

VGS电压太低是吗?低压的MOS也是有的-0.2V可以导通的也是有的 只是很贵  不过改成N管有新的问题。如果是这样  导通电压不需要考虑  不过增加了新的问题   G点电压可能会影响到S端 从而影响到运放的输出(G点电压会不会影响到S点电压?)。S极接在运放输出端。反馈电阻是跨接在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将MOSFET用作开关, 应使工作在饱和区域,以便在导通时看起来像一根导线。 但是,电压源太低,MOSFET ...

VDS要越小越好啊!

楼主:
VGS电压太低是吗?低压的MOS也是有的-0.2V可以导通的也是有的 只是很贵  不过改成N管有新的问题。如果是这样  导通电压不需要考虑  不过增加了新的问题   G点电压可能会影响到S端 从而影响到运放的输出(G点电压会不会影响到S点电压?)。S极接在运放输出端。反馈电阻是跨接在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GS电压太低是吗?低压的MOS也是有的-0.2V可以导通的也是有的 只是很贵  不过改成N管有新的问题。如果是 ...

没见过-0.2V阈值电压的PMOS管。可能在超大规模IC里有,分立件MOS管最低也在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0.2V阈值电压的PMOS管。可能在超大规模IC里有,分立件MOS管最低也在1V左右。

有-0.2V的  不过比较贵  AO牌子的

网友C:
看你这个图就知道你没有明白Vgs的意思,它是指源栅之间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