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6pin 7pin 非共阴 共阳数码管的单片机驱动思路

楼主(2020-05-15):
现在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数码管,如下图:

这种数码管不同于共阴共阳的驱动方式,但是肯定需要动态扫描显示。
有看到网上说采用每颗LED单独为一个点源来当做点阵屏的驱动的方式,但是这个有一定深度,还是理解不透这个思路。
请教大佬,这样的数码管,应该怎样驱动,能否说下思路,能有源代码最好,更能有助于理解。我是初学者,只用过51和HC89S003这两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搞定没有? 如果没有搞定你注明一下我给你源代码,你看源代码就能理解了. 如果搞定了就跳过了.

已经搞定了。不过源代码还是可以看看的,多谢多谢,这都快一个月了,确实就是楼上坛友们说的这个思路,需要点亮的引脚置高低,其余引脚高阻。原来51hei是没有消息回复提醒的,我以为没人回复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给类似STM32具备高阻IO的单片机用的。
举例:SEG1A要亮,7置高,1置低,其他脚高阻。
显示的时候1 ...

多谢多谢,这都快一个月了,确实就是这个思路,需要点亮的引脚置高低,其余引脚高阻。原来51hei是没有消息回复提醒的,我以为没人回复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有答案
求助:可有认识这个小数码管的朋友?求资料或驱动方式 http://www.51hei.com/bbs/dpj-1851 ...

多谢多谢,这都快一个月了,确实就是这个思路,需要点亮的引脚置高低,其余引脚高阻。原来51hei是没有消息回复提醒的,我以为没人回复我呢!

网友A:
请问楼主搞定没有? 如果没有搞定你注明一下我给你源代码,你看源代码就能理解了. 如果搞定了就跳过了.

网友D:
我写过这个的驱动, 是要放在  定时器里扫的, 建议你可以用万能表, 给数码管任意两个脚供电,就会点亮一个段,以A1为例,万能表正极在数码管脚七,负极在脚一,就会点亮A1这个段

网友B:
这个是给类似STM32具备高阻IO的单片机用的。
举例:SEG1A要亮,7置高,1置低,其他脚高阻。
显示的时候1段1段显示,这个总共26段 每段显示时长<=20ms/26=0.77ms。
当然,不亮的段可以跳过。

网友C:
这个帖子有答案
求助:可有认识这个小数码管的朋友?求资料或驱动方式 http://www.51hei.com/bbs/dpj-18511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