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问题

楼主(2020-05-15):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全局变量和初始定义
********************************************/
uchar R_buf = 0;
uchar S_buf = 0;
uchar sflag = 0;
/*******************************************
                        串口1 初始化  定时器1
*******************************************/
void Uart1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EA = 1;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5;
        while (--i);
}
/******************************************
                        串口 1 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Uart1_Interrupt ( void )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 RI == 1)
        {
                R_buf = SBUF;
                RI = 0;
                sflag = 1;
//                ES = 0;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void )
{
        Uart1Init();
        while (1)
        {
                Delay10us();
                if ( sflag == 1)
                {
                        sflag = 0;
                        REN = 0;
                        S_buf = R_buf;
                        SBUF = S_buf;
                        while( !TI );
                        TI = 0;
                        REN = 1;
//                        ES = 1;
                }
        }
}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
已经查出来了。分别是AB线接反,和RXD口在初始化时没有置高电平

网友A(2020-07-16):
引用 楼主:
已经查出来了。分别是AB线接反,和RXD口在初始化时没有置高电平

楼主你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吗?我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是先将RI=0;再将接收到SBUF的值给赋予其他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吗?我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是先将RI=0;再将接收到SBUF的值给赋予其他变量

RI置0后如果再接收到数据不就再次进入中断了吗?SBUF也会被覆盖呀

网友B:
void Uart1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EA = 1;
}
ET1应该=1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Uart1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 ...

为什么?我看很多定时器的中断都是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