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温湿度、测距、独立按键校时、蜂鸣器报警、proteus仿真程序、LCD1602

楼主(2020-05-15):
AT89C52 12MHz

LCD1602编程部分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t;i++)
  {
    for(j=0;j<120;j++);
  }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2=dat;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delay(5);
        E=1;
        E=0;
}

void init_lcd(void)
{
   writecom(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7  0x38
   writecom(0x0c);//整体显示,无光标。不闪烁 0x0c  0x0e 有光标不闪
   writecom(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加不位移,0x06
   writecom(0x01); //清屏 0x01                                   //0x10  光标左移  0x14 右移
}

心得:对LCD1602的DDRAM进行读写都要先确定其地址 我这边的程序为 writecom(0x80); writedat(0x41);或者writedat('A');这样就是选择到屏幕的第一排第一个.显示大写字母A writecom(0xC0);第二排第一个,后面的直接加就行。writecom(0x10); writecom(0x14); 只是左右移动光标,只是用来看的,光标指示到的地方并不是你写数据就能在那个地方显示,还是要确定地址才能写入你需要的数值。

DHT11温湿度传感器编程部分

sbit Data=P3^6;   //定义数据线
int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void DHT11_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1  7us  2  9us   3 11us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j;
   for(i=a;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20MS           DHT22 500us
   Data=1;
   DHT11_delay_us(30);         //30us
}

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8us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
}

心得:DHT11在仿真的时候 DATA角不用接上拉,我接上拉的时候不能测量,没接的时候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我proteus哪里设置的问题,然后就是DHT11测量不是很稳,容易卡死,刚上电不稳定,需要延时1S左右再测。

proteus仿真是,最小系统的复位电路要的是电解电容,然后电阻的设置很特殊,设置方法看我上传的那个图片。
keil4在编程的时候,如果你写的代码很多,内部的存储不够,就要改一下配置,如图,然后也得在proteus的那边更改相应的配置,不然仿真不能出现象。

第一次写这个啥都不会,随便看看吧,其他程序都在压缩包里了,小课设结束啦!

keil4 程序

proteus8.6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