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汇编语言怎么更改数字的显示方向?

楼主(2020-05-15):
我小白一个,这一段是让8位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P字符,延时0.5秒,我怎么改能让他从左至右显示呢?不改原理图的情况下。谢谢!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NOP
mov 70H, #10H
mov 71H, #10H
mov 72h, #10h
mov 73h, #10h
mov 74h, #10h
mov 75H, #10H
mov 76H, #10H
mov 77H, #10H
LOOP:        ACALL  DIS
              AJMP  LOOP
DIS:    MOV R0, #77H
        MOV R2, #7fH
        MOV A, R2
LP0: MOV P2,A
           MOV DPTR, #TABLE
           MOV A, @R0
           MOVC  A, @A+DPTR
           MOV P0, A
           ACALL  DLAY ;延时子程序
           DEC  R0
           MOV A, R2
               JNB  Acc.0, LP1
               RR  A
               MOV R2, A
               AJMP  LP0
      LP1: RET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       ;共阳极段码表,按自然顺序排列
       DB 82H,0F8H,80H,90H,88H,83H
       DB 0C6H,0A1H,86H,8EH,8CH,0BFH,0FFH   ; P ,  - ,空白
DLAY: mov r3,#07h ;#14h
       mov tmod,#01h
loopt0: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tr0
loopt1:jbc tf0,loopt2
       ajmp loopt1
loopt2:djnz r3,loopt0
ret
end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是这么改的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改法  (我是自己学着玩的 懂的不多)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NOP
mov 70H, #10H
mov 71H, #10H
mov 72h, #10h
mov 73h, #10h
mov 74h, #10h
mov 75H, #10H
mov 76H, #10H
mov 77H, #10H
LOOP:        ACALL  DIS
              AJMP  LOOP
DIS:    MOV R0, #70H
        MOV R2, #0feH ;
        MOV A, R2
LP0: MOV P2,A
           MOV DPTR, #TABLE
           MOV A, @R0
           MOVC  A, @A+DPTR
           MOV P0, A
           ACALL  DLAY ;延时子程序
           inc R0
           MOV A, R2
               JNB  Acc.7, LP1
               RL  A
               MOV R2, A
               AJMP  LP0
      LP1: RET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       ;共阳极段码表,按自然顺序排列
       DB 82H,0F8H,80H,90H,88H,83H
       DB 0C6H,0A1H,86H,8EH,8CH,0BFH,0FFH   ; P ,  - ,空白
DLAY: mov r3,#07h ;#14h
       mov tmod,#01h
loopt0: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tr0
loopt1:jbc tf0,loopt2
       ajmp loopt1
loopt2:djnz r3,loopt0
ret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改的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改法  (我是自己学着玩的 懂的不多)

ORG 0000H

好的,我试试,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改的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改法  (我是自己学着玩的 懂的不多)

ORG 0000H

可以了,哈哈哈,谢谢你,我们老师让我们做实验,但是我们没学汇编语言,做起来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改的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改法  (我是自己学着玩的 懂的不多)

ORG 0000H

对了,这个是十六进制的,00-ff,如果改成十进制的话需要改哪里啊,就是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