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简单小时钟制作 V1.2

楼主:
这个时钟我之前发过,今天我把程序升级成了 V1.2
原帖:http://www.51hei.com/bbs/dpj-186559-1.html

/*********************************************************************************************
程序名:    数码管时钟 ZJW48 V1.2正式版
编写人:    张晋玮
编写时间:  2020年5月14日
硬件支持:  一定要用型号为4563BS的数码管,否则可能无法正常显示
接口说明:  无
/*********************************************************************************************
说明:先要把STC12C5630AD的头文件复制到Keil/C51/INC里
          (如果有的话就不用)
/*********************************************************************************************/

#include <STC12C5630AD.H>

/**********************************************************************************************/
//-------程序调试设置项-------
#define LI                        4         //设置LED显示的亮度(值域:1~9)
#define DELAY                10         //设置每一个点显示的时间长度(1~20)
/*********************************************************************************************/
sbit        LED_H1        =P2 ^ 0;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H2        =P3 ^ 7;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H3        =P2 ^ 7;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H4        =P2 ^ 6;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1        =P1 ^ 7;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2        =P1 ^ 0;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3        =P1 ^ 3;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4        =P1 ^ 5;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5        =P1 ^ 6;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6        =P1 ^ 1;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7        =P1 ^ 2;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8        =P1 ^ 4; //设置LED数码管连接的I/O口

sbit        BEEP         =  P2 ^ 4; //扬声器
sbit        KEY1         =  P2 ^ 5; //按键1(M键)
sbit        KEY2         =  P2 ^ 2; //按键2(+键)
sbit        KEY3         =  P3 ^ 3; //按键3(关蜂鸣器键)

#define P3M0SET                0x08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1000(左到右,高到低位)
#define P3M1SET                0x8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0000000
#define P1M0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P1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P2M0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P2M1SET                0xc1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000001

unsigned char TIME_HH,TIME_MM,TIME_SS=0;
unsigned char TIME_FH,TIME_FM,TIME_RH,TIME_RM,TIME_TH,TIME_TM=0;
unsigned char cou  = 0;    // 软计数器,对50ms时基信号累加到1s
unsigned char PWM;         //显示亮度
unsigned char MENU=0;                //菜单值
bit r=1;                                    //秒点闪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无小数点数码管段码表(0~9)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 点扫描用的延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DELAY; i++);
        }
}
/*********************************************************************************************/
void MCU_Y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void dis_off (void){
        P3 = ~P3M1SET; //关所有显示
        P1 = ~P1M1SET;
        P2 = ~P2M1SET;
        delay(10-PWM);
}
/*********************************************************************************************/
void displayHH1 (unsigned char d){ //第1列横向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
                LED_H1 = 1;LED_L1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2;
        if(i == 0x02){
                LED_H1 = 1;LED_L2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4;
        if(i == 0x04){
                LED_H1 = 1;LED_L3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8;
        if(i == 0x08){
                LED_H1 = 1;LED_L4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10;
        if(i == 0x10){
                LED_H1 = 1;LED_L5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20;
        if(i == 0x20){
                LED_H1 = 1;LED_L6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40;
        if(i == 0x40){
                LED_H1 = 1;LED_L7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80;
        if(i == 0x80){
                LED_H1 = 1;LED_L8 = 0;}delay(PWM);dis_off();
}
/*********************************************************************************************/
void displayHH2 (unsigned char d){ //第2列横向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
                LED_H2 = 1;LED_L1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2;
        if(i == 0x02){
                LED_H2 = 1;LED_L2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4;
        if(i == 0x04){
                LED_H2 = 1;LED_L3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8;
        if(i == 0x08){
                LED_H2 = 1;LED_L4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10;
        if(i == 0x10){
                LED_H2 = 1;LED_L5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20;
        if(i == 0x20){
                LED_H2 = 1;LED_L6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40;
        if(i == 0x40){
                LED_H2 = 1;LED_L7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80;
        if(i == 0x80){
                LED_H2 = 1;LED_L8 = 0;}delay(PWM);dis_off();

}
/*********************************************************************************************/
void displayHH3 (unsigned char d){ //第3列横向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
                LED_H3 = 1;LED_L1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2;
        if(i == 0x02){
                LED_H3 = 1;LED_L2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4;
        if(i == 0x04){
                LED_H3 = 1;LED_L3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8;
        if(i == 0x08){
                LED_H3 = 1;LED_L4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10;
        if(i == 0x10){
                LED_H3 = 1;LED_L5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20;
        if(i == 0x20){
                LED_H3 = 1;LED_L6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40;
        if(i == 0x40){
                LED_H3 = 1;LED_L7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80;
        if(i == 0x80){
                LED_H3 = 1;LED_L8 = 0;}delay(PWM);dis_off();

}
/*********************************************************************************************/
void displayHH4 (unsigned char d){ //第4列横向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
                LED_H4 = 1;LED_L1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2;
        if(i == 0x02){
                LED_H4 = 1;LED_L2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4;
        if(i == 0x04){
                LED_H4 = 1;LED_L3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08;
        if(i == 0x08){
                LED_H4 = 1;LED_L4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10;
        if(i == 0x10){
                LED_H4 = 1;LED_L5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20;
        if(i == 0x20){
                LED_H4 = 1;LED_L6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40;
        if(i == 0x40){
                LED_H4 = 1;LED_L7 = 0;}delay(PWM);dis_off();
        i = d & 0x80;
        if(i == 0x80){
                LED_H4 = 1;LED_L8 = 0;}delay(PWM);dis_off();
}
/*********************************************************************************************/
void diplay_data (unsigned char l,unsigned char d){
          switch (l){                    //显示的列位置
                 case 1: displayHH1(d); break; //将显示数据送入
                 case 2: displayHH2(d); break; //将显示数据送入
                 case 3: displayHH3(d); break; //将显示数据送入
                 case 4: displayHH4(d); break; //将显示数据送入
          }
}
/**********************************************************************************************/
void ChuLi (void){
         switch (MENU){
                case 0: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f(r){
                         diplay_data (1,disdata[TIME_HH/10]);
                         diplay_data (2,disdata[TIME_HH%10]+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MM/10]);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MM%10]);
                   }else{
                         diplay_data (1,disdata[TIME_HH/10]);
                         diplay_data (2,disdata[TIME_HH%10]);
                         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MM/10]);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MM%10]);
                    }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
                    if(KEY2==0){MCU_YS(85);if(KEY2==0){PWM++;if(PWM>=10){PWM=1;}}}
                 break;///  MENU为0时  (正常显示状态)

                case 1:
              BEEP=1;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diplay_data (1,disdata[TIME_HH/10]);
                         diplay_data (2,disdata[TIME_HH%10]+0x80);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
                    if(KEY2==0){MCU_YS(85);if(KEY2==0){TIME_HH++;if(TIME_HH>=24){TIME_HH=0;}}}
                break;        ///          MENU为1时        (小时调整)

                case 2: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BEEP=1;
                         diplay_data (2,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MM/10]);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MM%10]);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
                          if(KEY2==0){MCU_YS(85); if(KEY2==0){TIME_MM++;if(TIME_MM>=60){TIME_MM=0;}}}
                 break;        ///          MENU为2时         (分钟调整)

                case 3:
              BEEP=1;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diplay_data (1,disdata[TIME_FH/10]);
                         diplay_data (2,disdata[TIME_FH%10]+0x80);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
                    if(KEY2==0){MCU_YS(85);if(KEY2==0){TIME_FH++;if(TIME_FH>=24){TIME_FH=0;}}}
                                break;        ///          MENU为3时        (闹钟1小时调整)

                case 4: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BEEP=1;
                          diplay_data (2,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FM/10]);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FM%10]);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
                     if(KEY2==0){MCU_YS(85);if(KEY2==0){TIME_FM++;if(TIME_FM>=60){TIME_FM=0;}}}
            break;        ///          MENU为4时         (闹钟1分钟调整)

                case 5:
              BEEP=1;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diplay_data (1,disdata[TIME_RH/10]);
                         diplay_data (2,disdata[TIME_RH%10]+0x80);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
                    if(KEY2==0){MCU_YS(85);if(KEY2==0){TIME_RH++;if(TIME_RH>=24){TIME_RH=0;}}}
                                break;        ///          MENU为3时        (闹钟2小时调整)

                case 6: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BEEP=1;
                          diplay_data (2,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RM/10]);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RM%10]);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
                     if(KEY2==0){MCU_YS(85);if(KEY2==0){TIME_RM++;if(TIME_RM>=60){TIME_RM=0;}}}
            break;        ///          MENU为4时         (闹钟2分钟调整)

                case 7:
              BEEP=1;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diplay_data (1,disdata[TIME_TH/10]);
                         diplay_data (2,disdata[TIME_TH%10]+0x80);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
                    if(KEY2==0){MCU_YS(85);if(KEY2==0){TIME_TH++;if(TIME_TH>=24){TIME_TH=0;}}}
                                break;        ///          MENU为3时        (闹钟2小时调整)

                case 8: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BEEP=1;
                          diplay_data (2,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TIME_TM/10]);
                          diplay_data (4,disdata[TIME_TM%10]);
                     if(KEY1==0){MCU_YS(2000);if(KEY1==0){MENU=0;}}
                     if(KEY2==0){MCU_YS(85);if(KEY2==0){TIME_TM++;if(TIME_TM>=60){TIME_TM=0;}}}
            break;        ///          MENU为4时         (闹钟2分钟调整)

          }
}
/*********************************************************************************************/
void init (void){ //上电初始化
        P3M0 = P3M0SET;
        P3M1 = P3M1SET;
        P1M0 = P1M0SET;
        P1M1 = P1M1SET;
        P2M0 = P2M0SET;
        P2M1 = P2M1SET;
////
        KEY1=1;
        KEY2=1;
        BEEP=1;
        dis_off();
        PWM = LI;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EA = 1;         // 开总中断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ET0 = 1;        // 定时/计数器0允许中断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IME_HH = 10; //初始时间:10时55分00秒
        //TIME_MM = 55;
        //TIME_SS = 00;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init();                  //初始化
        while (1){
   ChuLi();

          if(TIME_FH+TIME_FM!=0){if(TIME_HH==TIME_FH){if(TIME_MM==TIME_FM){
     BEEP=0;if(KEY3==1){TIME_FM=0;TIME_FH=0;}}}}

          if(TIME_RH+TIME_RM!=0){if(TIME_HH==TIME_RH){if(TIME_MM==TIME_RM){
     BEEP=0;if(KEY3==1){TIME_RM=0;TIME_RH=0;}}}}

          if(TIME_TH+TIME_TM!=0){if(TIME_HH==TIME_TH){if(TIME_MM==TIME_TM){
     BEEP=0;if(KEY3==1){TIME_TM=0;TIME_TH=0;}}}}

    }         //while
}                 //main
/**********************************************************************************************/
void tiem0(void) interrupt 1{      // T/C0中断服务程序(产生50ms时基信号)
    cou++;                         // 软计数器加1
    if(cou >= 20){                 // 计数值到100(1s)
      cou = 0;                     // 软计数器清零
      TIME_SS++;                   // 秒计数器加1(进位50ms*20=1s)
      r=~r;                                               // 秒点闪烁
        if(TIME_SS >= 60){         // 秒计数值到60
          TIME_SS = 0;             // 秒计数器清零
          TIME_MM++;               // 分计数器加1(进位60s=1m)
            if(TIME_MM >= 60){     // 分计数到60
              TIME_MM = 0;         // 分计数器清零
              TIME_HH++;           // 时计数器加1(进位60m=1h)
                if(TIME_HH >= 24){ // 时计数到23
                  TIME_HH = 0;     // 时计数器清零
                                        }
            }
        }
        }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
/**********************************************************************************************/

网友A(2020-05-16):
这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