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单片机电机转动程序,怎么加程序可以转几秒然后停止

楼主(2020-05-15):
(图片)

网友A:
转动别放FOR循环里面 直接后面加一个定时器的延时  延时后再停  定时器精准点

网友B:
你可以开一个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在那里面精确定时,定时时间到,把电机运转程序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别放FOR循环里面 直接后面加一个定时器的延时  延时后再停  定时器精准点

可以写一下程序吗?不知道怎么写。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