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收单发超声波模块资料 含k60 LPC54606 RT1021 XS128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5-15):
单发单手超声波模块资料,附带51,arduino等使用例程,非常好用,想要研究的可以学习下

  1. /********************************************
  2. 软件版本:KEIL
  3. 目标核心:STC89C52RC
  4. ============================================
  5. 有来有去接线定义:
  6. ------------------------------------
  7.     超声波模块管脚      单片机管脚
  8.         TXD                                    P3.0
  9.     RXD                 不与单片机连接

  10.     USB转TTL引脚        单片机管脚
  11.     RXD                 P3.1
  12.     TXD                 不与单片机连接
  15.     连接好之后,使用串口助手观察输出的信息,即可获取距离信息
  16. ============================================

  17. *********************************************/

  18. #include "stc89c52rc.h"

sfr T2CON         =   0xc8;
sbit TF2          =   T2CON^7;
sbit EXF2         =   T2CON^6;
sbit RCLK         =   T2CON^5;
sbit TCLK         =   T2CON^4;
sbit EXEN2        =   T2CON^3;
sbit TR2          =   T2CON^2;
sbit C_T2         =   T2CON^1;
sbit CP_RL2       =   T2CON^0;

  28. sfr RCAP2L        =   0xCA;
  29. sfr RCAP2H        =   0xCB;
  30. sfr TL2           =   0xCC;
  31. sfr TH2           =   0xCD;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11.0592MHz
{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H2=0xFF;
    TL2=0xFD;    //波特率:115200 晶振=11.0592MHz
    RCAP2H=0xFF;
    RCAP2L=0xFD; //16位自动再装入值

    TCLK=1;
    RCLK=1;
    C_T2=0;
    EXEN2=0; //波特率发生器工作方式
    TR2=1 ; //定时器2开始

    EA = 1;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unsigned char   dat[3];
unsigned char   num;
int             distance = 0;

unsigned char   flag = 0;
unsigned char   flag_send = 0;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 0;
    if(RI)
    {
        RI = 0;
        dat[num] = SBUF;

        if(dat[0] != 0xa5)num = 0;        //检查头帧是否正确,不正确就重新接收
        else num++;
        if(num==3)                                        //接收完成,开始处理数据
        {
            num = 0;
            distance = dat[1]<<8 | dat[2];
            flag = 1;
        }
    }
        else if(TI)
        {
                flag_send = 0;
                TI = 0;
        }
}

void put_char(unsigned char byte)
{
    SBUF = byte;
    flag_send = 1;
    while(flag_send);
}

void put_str(unsigned char * str)
{
    while('\0' != *str) //持续发送直到遇到字符串结束符
    {
        put_char(*str); //发送字符
        str++;          //指针加一,准备发送下一个字符
    }
}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essage[] = "distance =      mm\n";

    UartInit();

    while(1)
    {

        if(flag)
        {
            message[11] = distance/1000 + '0';
            message[12] = distance/100%10 + '0';
            message[13] = distance%100/10 + '0';
            message[14] = distance%10 + '0';

            put_str(message);   //发送距离信息
            delay(999);         //延时,
        }
    }
}

网友A(2020-11-19):
想让我在串口读出的是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