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4 CH3 无法正常输出PWM

楼主(2020-05-15):
TIM4配置程序如下

void TIM4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ENABLE); //Timer4完全重映射
        /*    不重映射,RCT6没有GPIOD以上引脚    由单片机引脚而设定     */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4 CH3的PWM脉冲波形    GPIOB.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TIME4定时器中断*******/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4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初始化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4 Channel2M?PWJ?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low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4 OC2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3
}

/*定时器4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static int i=0;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i++;
//                if(i==1200)
//                {
//                i=0;
//                    TIM_Cmd(TIM4, DISABLE);
//                }

        }
}

主程序如下 :
int main(void)
{
  // Init_12864();
       Motor_Init();
    // LCD_P6x8Str(2,0,"BMP180:");
   TIM4_PWM_Init(100,0);
    while(1)
    {
          TIM_SetCompare3(TIM4,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