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家居源码

楼主:
智能家居源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43.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_time.h"
#include "mygui.h"
#include "sram.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beep.h"
#include "mygui_clock.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mygui_inc.h"
#include "myfont.h"
#include "sim900a.h"
#include "USART2.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
/*本程序接口按神舟Ⅲ号stm开发板设计,如有错误,诚请指正!                  */
/*本程序中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若未注明原作者,恳请谅解!                    */
/*作者 :XING ZHE REN                                                                                           */
/*建立日期: 2014.1.18                                                                                          */
/*版本:V2.0                                                                                                    */
/*Copyright(C) DATOU                                                                                          */
/******************************************************************/
extern void TIM4_Int_Init(u16 arr,u16 psc);
extern u8 TIM4_USE;

int main(void)
{
        DIR picdir;                         //图片目录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43_Init();
        KEY_Init();
        FSMC_SRAM_Init();                        // Init  sram
        TIM3_Init(2,36000-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  //必须加!!!!!
        GUI_Init();
        tp_dev.init();

        NRF24L01_Init();
        BEEP_Init();

        while(NRF24L01_Check());
        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0,fs[0]);                                  //挂载SD卡
        while(f_opendir(&picdir,"0:/PICTURE"))//打开图片文件夹
        {
                LCD_ShowString(0,0,200,16,16,"PICTURE E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50,240,14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KEY_Init();
        USART2_Init(36,115200);
        USE_XBF_YAHEI_9();
        GUI_SetFont(&Font_YAHEI9);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GUI_SetColor(BLACK);

        while(1)
        {

        //        sim900a_test();
                Main_Task();
        }

}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24l01.h"
#include"18b20.h"
#include"usart.h"
#include"spi.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bujin.h"
#include"control_dev.h"
#include"ds1302.h"

uchar Buff[32];
bit Read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_CONTROL_DEV CONTROL_DEV = {
        0,       //窗帘
        0,                                //灯光
        0,                                //火焰
        0,                                //烟雾
};
/******************************************
             控制器各位初始化
*******************************************
*/
void CONTROL_DEV_Init(void)
{
        CONTROL_DEV.Curtain_sta = Buff[CURTAIN];
        Buff[LIGHTING] = 1;
        Buff[FIRE]=1;
        Buff[SMOG]=1;
//        Buff[NRF_TERMINAL_MODE_CHANGE] = OFF;
}

void Timer0Init(void)                //1??@11.0592MHz
{
        AUXR |= 0x80;                //?????1T??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TL0 = 0xCD;                //??????
        TH0 = 0xD4;                //??????
        TF0 = 0;                //??TF0??
        ET0 = 1;
        EA  = 1;
        TR0 = 1;                //???0????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L0 = 0xCD;                //??????
        TH0 = 0xD4;                //??????
        num++;
        if(num==100)        //大致100ms
   {
    num=0;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int i;                 //注意i须为有符号型
        uchar cnt=0;
        uchar NRF_Mode=0;
        LCD_Init();
        UsartInit();
        Timer0Init();
        Ds1302_Init();
        CONTROL_DEV_Init();

        while(NRF24L01_Check())//检测24L01
        {
                LCD_Str(0,0,"CHECK 24L01 !"); delay_ms(500);
                LCD_Str(0,0,"             "); delay_ms(500);
                } LCD_Str(0,0," NRF_connect:OK");
                LCD_Str(8,1,"Fire:FT");
                LCD_Str(8,1,"Fire:OK");
                LCD_Str(0,1,"Smog:FT ");
                LCD_Str(0,1,"Smog:OK ");
        RX_Mode();                                                        //重要,不加程序跑飞
        NRF_Mode=RECEIVE;
        Ds1302_Write_Time();
        while(1)
        {

                printf("mode:%d\n",(int)NRF_Mode);
                if(NRF_Mode==RECEIVE)                        //0接收
                {
                        if(NRF24L01_RxPacket(Buff)==0)
                        {
                                NRF_Mode=SEND;                //printf("  RX_OK");
                                TX_Mode();
                                if(CONTROL_DEV.Curtain_sta != Buff[CURTAIN])
                                {
                                        i=Buff[CURTAIN] - CONTROL_DEV.Curtain_sta;
                                        if(i>0)
                                                go(i*8, 1);
                                        else if(i<0)
                                                back((0-i*8), 1);                //printf("back");                           注意数值的符号!!!!1
                                        CONTROL_DEV.Curtain_sta = Buff[CURTAIN];
                                        i=0;
                                }
                                if( Buff[LIGHTING] == 0)
                                {
                                        Light = 0;
                                }else if ( Buff[LIGHTING] == 1)
                                        Light = 1;
                        }
                }else if(NRF_Mode==SEND)                        //发送
                {
                        Buff[FIRE]=Fire;
                        Buff[SMOG]=Smog;
                        if(NRF24L01_TxPacket(Buff)==TX_OK)
                        {
                                NRF_Mode=RECEIVE;
                                RX_Mode();                                                //printf("  TX_OK");
                        }
                }

/*                 if(ReadTimeFlag==1) //定时读取ds1302 定时时间到 则标志位置1,处理过时间参数标志位清零
                {
                  ReadTimeFlag=0;  //标志位清零
                  Ds1302_Read_Time();//读取时间参数
//                  sprintf(temp,"DATE %02d-%02d-%02d %d",(int)time_buf1[1],(int)time_buf1[2],(int)time_buf1[3],(int)time_buf1[7]);//年月日周
//                  LCD_Str(0,0,temp);//显示第一行
//                  sprintf(temp,"TIME %02d:%02d:%02d",(int)time_buf1[4],(int)time_buf1[5],(int)time_buf1[6]);//时分秒
//                  LCD_Str(0,1,temp);//显示第二行
                        //printf("TIME %02d:%02d:%02d",(int)time_buf1[4],(int)time_buf1[5],(int)time_buf1[6]);//时分秒
                }

   */

        }
}

//void Temp_Change(uchar i)
//{
//        temp=ReadTemp()*20/32;
//        Buff[i++]=temp%1000/100+'0';
//        Buff[i++]=temp%100/10+'0';
//        Buff[i++]='.';
//        Buff[i++]=temp%10+'0';
//        Buff[i]='\0';
//        LCD_Str(12,0,&Buff[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