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精灵计算的不准,什么情况?

楼主(2020-05-15):
如图,设置的10微妙,实际上用keil模拟。都45毫秒了。实际测试去读DTH22传感器,也是不对,害我找了半天时序。所有请问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种延时函数不会100%准确,但不可能设置的10微妙,实际上用keil模拟都45毫秒了。一定是楼主自己有错。

楼主:
45微妙,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微妙,打错了,不好意思

经Keil验证,延时时间9.77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Keil验证,延时时间9.77us。

哎,我又试了下,还是45微妙,难道是哪里设置的不对。频率我也设置位11.0592MHz了,还需要设置哪里吗?我用的keil5.下面是生成的汇编
  3: void delay10us(void)   //误差 -0.234375us
     4: {
     5:     unsigned char a;
     6:     for(a=3;a>0;a--);
C:0x0003    7F03     MOV      R7,#0x03
C:0x0005    EF       MOV      A,R7
C:0x0006    D3       SETB     C
C:0x0007    9400     SUBB     A,#0x00
C:0x0009    7480     MOV      A,#P0(0x80)
C:0x000B    9480     SUBB     A,#P0(0x80)
C:0x000D    4003     JC       C:0012
C:0x000F    1F       DEC      R7
C:0x0010    80F3     SJMP     C:0005
     7: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我又试了下,还是45微妙,难道是哪里设置的不对。频率我也设置位11.0592MHz了,还需要设置哪里吗?我 ...

网友B(2021-06-21):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按照楼上大佬的设置还是45us

网友C:
经Keil验证,延时时间9.77us。

网友D: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传统51一条指令就要1us,这样跳转进入加跳出就耗费了很多时间,跳转还不止一条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