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秒表程序设计 有四个按键分别是计次,显示多次计次时间,复位,启停

楼主(2020-05-15):
功能:秒表精确到10ms,有四个按键分别是计次,显示多次计次时间,复位,启停。

#include<reg52.h>

sbit KEY1 = P3^0;  //计次
sbit KEY2 = P3^1;  //从快到慢显示计次数
sbit KEY3 = P3^2;  //复位
sbit KEY4 = P3^3;  //启停秒表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unsigned char KeySta[4] = {1,1,1,1};  //当前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T0RH = 0;
unsigned char T0RL = 0;
bit kd = 0;
bit lk = 1;
bit stopwatchRefresh = 1;
bit stopwatchRunning = 0;
unsigned char DecimalPart = 0;
unsigned int  IntegerPart = 0;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stopwatchDisplay();
void KeyDriver();
void main()
{
        EA = 1;
        ConfigTimer0(2);
        while(1)
        {
                if(stopwatchRefresh)
                {
                        stopwatchRefresh = 0;
                        stopwatchDisplay();
                }
                KeyDriver();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tmp = (tmp*ms)/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18;      //定时误差补偿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0xf0;
  TMOD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stopwatchDisplay()
{
        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4];
        LedBuff[0] = LedChar[DecimalPart%10];
        LedBuff[1] = LedChar[DecimalPart/10];
        buf[0] = IntegerPart%10;
        buf[1] = IntegerPart/10%10;
        buf[2] = IntegerPart/100%10;
        buf[3] = IntegerPart/1000%10;
        for(i=3;i>=1;i--)
        {
                if(buf[i]==0)
                {
                        LedBuff[i+2]=0xFF;
                }else break;
        }
        for(;i>=0;i--)
        {
                LedBuff[i+2] = LedChar[buf[i]];
        }
         LedBuff[2] &=0x7f;
}
void Stopwatchjc()
{
        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4];
        static unsigned char Dec[10] = 0;
  static unsigned int  Int[10] = 0;
        static char cnt = 0;
        static char cnt1 = 0;
        Dec[cnt] = DecimalPart;
        Int[cnt] = IntegerPart;
        cnt++;
        if(kd == 1)
        {
                LedBuff[0] = LedChar[Dec[cnt1]%10];
                LedBuff[1] = LedChar[Dec[cnt1]/10];
                buf[0] = Int[cnt1]%10;
                buf[1] = Int[cnt1]/10%10;
                buf[2] = Int[cnt1]/100%10;
                buf[3] = Int[cnt1]/1000%10;
                for(i=3;i>=1;i--)
                {
                        if(buf[i]==0)
                        {
                                LedBuff[i+2]=0xFF;
                        }else break;
                }
                for(;i>=0;i--)
                {
                        LedBuff[i+2] = LedChar[buf[i]];
                }
                 LedBuff[2] &=0x7f;

                cnt1++;

        }

}
void Stopwatchsy()
{
        stopwatchRunning = 0;
        kd = 1;
        stopwatchRefresh = 1;
}
void StopwatchAction()
{
        stopwatchRunning = ~stopwatchRunning;
}
void StopwatchReset()
{
        stopwatchRunning = 0;
        lk = 0;
        DecimalPart = 0;
        IntegerPart = 0;
        stopwatchRefresh = 1;
}

void KeyDriver()     //按键驱动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4] = {1,1,1,1};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if (KeySta[i] != backup[i])  //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此时按键有动作
        {
            if (backup[i] == 0)   //如果前次值为0,则说明当前是弹起动作
            {
                                                          if(i==0)
                                                                  Stopwatchjc();      //计次
                                                                else if(i==1)
                                                                  Stopwatchsy();      //从快到慢
                                                          else if(i==2)         //复位
                                                                        StopwatchReset();
                                                                else if(i==3)                                        //启停秒表
                                                                        StopwatchAction();

            }
            backup[i] = KeySta[i];   //更新备份为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
void Led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0 = 0xFF;
                switch(i)       //每过1ms从低到高位刷新一个数码管
                {
                        case 0:P2=0x01;i++; P0=        LedBuff[0]; break;
                        case 1:P2=0x02;i++; P0=        LedBuff[1]; break;
                        case 2:P2=0x04;i++; P0=        LedBuff[2]; break;
                        case 3:P2=0x08;i++; P0=        LedBuff[3]; break;
                        case 4:P2=0x10;i++; P0=        LedBuff[4]; break;
                        case 5:P2=0x20;i=0; P0=        LedBuff[5];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 ={ 0xFF,0xFF,0xFF,0xFF};  //扫描缓冲区,保存一段时间内的扫描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keybuf[0] = (keybuf[0]<<1) | KEY1;  //缓冲区左移一位,并将当前扫描值移入最低位
        keybuf[1] = (keybuf[1]<<1) | KEY2;  //缓冲区左移一位,并将当前扫描值移入最低位
        keybuf[2] = (keybuf[2]<<1) | KEY3;  //缓冲区左移一位,并将当前扫描值移入最低位
        keybuf[3] = (keybuf[3]<<1) | KEY4;  //缓冲区左移一位,并将当前扫描值移入最低位
        for(i=0;i<4;i++)
        {
                if (keybuf[i] == 0x00)
                {   //连续8次扫描值都为0,即16ms内都只检测到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按下
                                KeySta[i] = 0;
                }
                else if (keybuf[i] == 0xFF)
                {   //连续8次扫描值都为1,即16ms内都只检测到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弹起
                                KeySta[i] = 1;
                }
                else
                {}  //其它情况则说明按键状态尚未稳定,则不对KeySta变量值进行更新
        }
}
void StowatchCount()
{
        if(stopwatchRunning)
        {
                DecimalPart++;
                if(DecimalPart>=100)
                {
                        DecimalPart=0;
                        IntegerPart++;
                        if(IntegerPart>=10000)
                        {
                                IntegerPart=0;
                        }
                }
                stopwatchRefresh=1;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r10m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LedScan();   //数码管扫描显示
        KeyScan();   //按键扫描
        ter10ms++;
        if (ter10ms>=5)
        {
                ter10ms = 0;
                StowatchCount();
        }
}

网友A:
仿真文件打不开呀 楼主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文件打不开呀 楼主你看看?

你是用的proteus 8.0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proteus 8.0吗

Proteus 8.0及以上版本生成的仿真电路图文件类型是Proteus Project(.pdsprj),是无法生成 .DSN 文件的
我传的是(.pdsprj)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文件打不开呀 楼主你看看?

下载功能没了吗

网友C(2020-11-04):
大佬太牛逼了,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学习了代码看起来好复杂,没备注真不好看呢。但是大佬牛逼!

网友C:
亲测有效!需要按下查询按键在按下记次按键就能看到记次的值了 5次是没问题的